Asus A78M-A 貼片電阻

楼主(2024-03-14):
我研究了主機板一陣子, 曾經讓三部電腦可以開機了.
現在這部主機板的187K電阻壞了, 找不到相同的, 想要用替代電阻.

Q1. 我在電子材料行只有找到貼片180K 和 200K電阻, 請問我應該可以買哪一種, 還是都不建議

Q2. 如果真找不到貼片電阻,  為了測試, 我用插件式的電阻串聯起來阻值共為187K, 這樣可以嗎?

感謝您的幫助與回覆

网友:
為了測試可以用DIP電阻暫時使用,Q1問題要看原電阻在這個電路信號的功用是什麼?

若是EN那還好,若是過電壓檢測的話,就最好使用原阻值或是上下分壓重新調整。

楼主:
我只知道主機板的這個位置, 使整個PWM電路的一個貼片電阻, 如圖 :
還請熱心的您指點.
(各位的回覆對我絕對有幫助, 我以前就是從無知經過研究把豪邁125修到拆齒輪箱所有培林, 相信我這次累積電路知識也可以解決主機板問題)

楼主:
我只知道主機板的這個位置, 如貼圖, 是整個PWM電路的一個貼片電阻, 如圖 :
還請熱心的您指點.

我對EN的理解是:  en是enable,表示使能,就是使每個電路能够工作。
单讀的en信號表示高電平使能信号有效
(各位的回覆對我絕對有幫助, 我以前就是從無知經過研究把豪邁125修到拆齒輪箱所有培林)

网友:
這個電阻一腳連VCC另一腳位連SET2

主要確認SET2功能說明,腳位略有不同。

RT3663BH_datasheet

參考這個電路圖。
根據樓主1F所述,貼片180K比較接近原電阻,OCPTRGDELAY比較不會偏差太多。
提供參考,相關風險自行承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100的型號是多少?

查一下這個信號連接到PU100什麼腳位、PU100的datasheet 做參考。 ...

PU100上面印的是 : DIGI+ EPU    ASP1206AGQW   1AQ01

网友:
187K電阻 有效數值 佔了三位 屬精密等級
兼又屬於 VRM 迴路 老實採用(2) 維持1%

串接長度難說 會不會引起干擾  盡量壓制不輕忽
測試而已

楼主:
先感謝以上所有的回覆.

我看了一下PU100 IC, 上面印的是 DIGI+ EPU  ASP1206AGQW  1AQ01

依照Peter180大大您的回覆, RT3663BH腳位都適合用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謝以上所有的回覆.

我看了一下PU100 IC, 上面印的是 DIGI+ EPU  ASP1206AGQW  1AQ01

圖片出現檔名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上面的我已經幫你改因為審核超過三小時你不能修改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謝以上所有的回覆.

我看了一下PU100 IC, 上面印的是 DIGI+ EPU  ASP1206AGQW  1AQ01

之前就說了,腳位略有不同。

主要只是參考腳位說明與相關說明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