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翻車案例分享 Crucial MX500 250GB 1.1V短路

楼主(2024-03-14):
(1)廠商、型號:Crucial MX500 CT250MX500SSD1

(2)症狀: MP2188GQA OUT1 1.1V大短路

(3)檢修過程:
PCB
移除L500確認與四顆顆粒無關,L500另一端連接U500(MP2188GQA) OUT1短路。
MP2188 腳位
MP2188 電路
滿心期待新IC換上就能完修的,結果事與願違U500移除依舊短路。

用可調電源3V 2.5A摸不出來,壓降到150mV

後來L500恢復原狀,用行動電源、USB3.0外接盒接上

,使用K型頭溫度測量發現只有DRAM、主控SM2258H溫度明顯,約28.9度。
主控SM2258H
DRAM

推測是這兩個零件其中之一有問題,輕鬆翻車 上面的四顆當USB隨身碟料板...

抱歉,這次沒什麼內容可以參考,給大家笑笑就好。感謝收看

(4)參考文獻:

<1>MP2188GQA datasheet

网友A:
為什麼不繼續修  推測的這兩個零件
不好取得  ?
不想搞BGA?
料帶工 貴於修好二手價值?
沉沒成本 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不繼續修  推測的這兩個零件
不好取得  ?
不想搞BGA?

若主控掛了的話,目前還沒確認主控價格多少。

若主控偏貴,替代方案是搬板或轉成隨身碟料件。

除了主控還有鋼網要買...

修好的成本超過本身價值倒是真的...所以做個停損點。

這不急先放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主控掛了的話,目前還沒確認主控價格多少。

若主控偏貴,替代方案是搬板或轉成隨身碟料件。

當初是時間緊迫,來不及拆MP2188驗證短路點嗎?
先試的話,就不用買這顆了,

淘寶上沒看到SM2258H,
只有SM2258XT,RMB=31~35/顆,
絲印D9PTK FBGA-96 DDR3,RMB=7/顆,

修SSD,如果本來就是自己or免費贈送的, CP值尚可,
若買故障品來修,CP值似乎很低,
因為故障品不便宜,加上零件費用,
差不多等於二手良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初是時間緊迫,來不及拆MP2188驗證短路點嗎?
先試的話,就不用買這顆了,

自己太自信,沒先確認短路點~

果然! 我就在想2258H效能比起2258XT好,應該不便宜。

我是一次買幾顆SSD,所以修好一顆賣出都算回血了。

多的就是多賺~

至於這顆MX500,網拍物色SM2258G主控當料板,將顆粒搬板過去也是個方案。

SSD、轉職成隨身碟,這是好玩而已。

最多賺經驗值與增加自己的SSD、隨身碟可用數量。

日後有DIY成功閒置的隨身碟,還能夠送給論壇的朋友。

网友C:
電源MLCC短路很常見,有用手摸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MLCC短路很常見,有用手摸過嗎?

已確認,板子溫度偏向室溫,觸診感覺不出來。

有透過K型頭針對每個MLCC探測過溫度沒有異常發熱點、熱像儀顯示DRAM、主控溫度明顯。

如圖一所示,四個顆粒與周邊MLCC可以排除短路的可能、晶振左下方已確認過沒有短路的MLCC,

C500當初也有斷開確認沒有短路。就只有這兩個可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確認,板子溫度偏向室溫,觸診感覺不出來。

有透過K型頭針對每個MLCC探測過溫度沒有異常發熱點、熱像 ...

"1.1V 大短路",
有比較過良品阻值嗎? 會不會本來就是這麼低阻?

我買了毫歐表,測GTX1060核心阻值,
只有 10 [mohm],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V 大短路",
有比較過良品阻值嗎? 會不會本來就是這麼低阻?

沒有良品可參考,上行動電源有明顯哮叫聲

网友:
最近量8代 i5-8400 供電阻值,使用 HIOKI DT4256

對地超低才 1.5Ω~2Ω,二極檔 0.001v

兩筆短接是 0.1Ω,二極檔 0.000v

量到 2Ω 的時候背涼涼,結果沒事

网友D:
試試這裡看看
之前修過一張症狀差不多的
結果換其中一顆電容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V 大短路",
有比較過良品阻值嗎? 會不會本來就是這麼低阻?

"1.1V 大短路",
有比較過良品阻值嗎? 會不會本來就是這麼低阻?"

我測量這顆IC另一路1.8V對地二極值0.230 (fluke 17B)

1.1V不可能低到直接對地,至少0.1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這裡看看
之前修過一張症狀差不多的
結果換其中一顆電容修好

四顆顆粒附近MLCC用過K型頭測量過,沒發現有發熱的可疑MLCC。

DRAM溫升比起主控明顯。

网友:
引用 楼主:
"1.1V 大短路",
有比較過良品阻值嗎? 會不會本來就是這麼低阻?"

看完這篇,覺得2258XT並沒有很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6846-1-1.html

買新IC,不用買鋼網,新IC帶錫球的,
用鋁箔膠帶把IC以外的部分包起來,
配合底部加熱台,換這兩顆IC應該是小菜一疊,

(可惜我身負許多小菜+大菜,無餘力代工 XD )

楼主:
針對2258XT,Crucial BX500就是用這款主控,但這款SSD評價很渣。就可以想見...

有空拆拔IC確認短路,再搭您的順風車~

小型BGA PCB不算厚,處理起來比起GPU供電算簡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