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巨 P1S-2300V-R,12V異常,電壓過低

楼主(2024-03-15):
我手上有一台主,電源供應器是熱插拔式電源供應器,兩顆的狀況都是12v過低

單獨拆一顆出來把PS-ON跟GND連接也不會馬上啟動,差不多都需要等10秒才會啟動

這時候去量12V是用超慢的方式上升到12V

其餘5V正常的

這樣會是甚麼問題居多呢?兩顆狀況都一樣

熱差拔盒是R1S2-5380V4V

网友A:
輸出供電不足我都會優先懷疑電容容值不足
輸入輸出電容都拔下來量看看
或是考慮直接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供電不足我都會優先懷疑電容容值不足
輸入輸出電容都拔下來量看看
或是考慮直接換掉 ...

電容是正常的,也懷疑過光耦合,也換過了,狀況一樣

网友B:
CM6800G PFC 小板上面有一顆 電容 換看看,不過這篇的故障應該是斷電問題

如果你的是不足12V造成斷電問題或許可以碰運氣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6800G PFC 小板上面有一顆 電容 換看看,不過這篇的故障應該是斷電問題

如果你的是不足12V造成斷電問題 ...

把C24跟小板上的C21換掉就可以啟動了,謝謝楊大俠的協助

C24的規格是47uf25V,測量後剩16uf,例外一顆電源的剩18uf

C24的規格是22uf50V,測量後剩20uf,例外一顆電源的也剩20uf

都換掉後就正常了

网友B:
請問小板的 C21 是連到CM6800G哪一腳?

不過小板應該焊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小板的 C21 是連到CM6800G哪一腳?

不過小板應該焊回去了

要幫你看嗎?我可以在拆下來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幫你看嗎?我可以在拆下來一次

不用沒關係,拆太麻煩了

合理懷疑是靠近中間13腳 VCC,其他訊號腳應該不用立型電容

--

這一顆電源也不便宜8K上下,二手的也得 3、4K

原來盒子後面模組是把工業伺服器的插座轉成ATX使用,如果轉換模組故障也麻煩

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沒關係,拆太麻煩了

合理懷疑是靠近中間13腳 VCC,其他訊號腳應該不用立型電容

沒關西我剛剛拍完了

我也看了一下,是VCC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沒關係,拆太麻煩了

合理懷疑是靠近中間13腳 VCC,其他訊號腳應該不用立型電容

這一篇就當作紀錄,讓之後的人可以更好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