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吹風機真的有很難拆嗎?

楼主(2024-03-16):
最近在家電維修社團有一篇文很熱門
幾天就有好幾千讚
底下也一堆說這台有多難拆 拆的到處都是傷痕
其實就是一點小訣竅?

网友A:
NA96,NA97,NA0J,
我現在都可無損拆開修復,

拆下所有螺絲後,
先從"把手外殼"分離出縫隙,
慢慢延伸到風筒後方,
再慢慢延伸到風筒前方的風嘴處,
風嘴處最難拆,有像豬鼻的導風罩卡在內側,

訣竅是:雙手分別握住風筒的左右兩半,
一前一後反向扭動,
就可讓導風罩慢慢脫離卡榫,
導風罩由前方脫離後,其他都是小事了,

拆解過程記得拍照,
否則很難把那些密密麻麻的零件裝回原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96,NA97,NA0J,
我現在都可無損拆開修復,

我都是拿有橡膠頭螺絲起子敲
邏輯跟你差不多
從後方頂住左右施力
然後拿螺絲起子頭敲
把上下卡榫都敲開後
手在從後面風扇處頂緊兩側
然後敲前面的殼
就可以把前面的卡榫敲出來了

我修到現在大概也至少修60台 不知道有沒有80台了
NA0J也修過3台 不過最近才有一台被我修壞了
不知道是哪裡出問題
可能是這批馬達跟之前買的不同一家
東西不太一樣 最後不知道是馬達降壓電阻絲先壞還是馬達先壞
結果馬達就線圈層間燒壞後 降壓電阻絲也燒壞了..
最後意外發現 原廠一整個機身超便宜...就換了整個機身

网友:
现在不少电器外壳做得几乎是严丝合缝,对维修者相当不友好。拆解时必将破损,很是头疼。

网友:
國際牌算是最好拆的了!比DYSON好拆太多了!

网友:
我也是國際牌的
用十幾年沒壞
清頭髮跟棉絮是用白鐵線搭配雙面膠
慢慢黏出來
很費工
我是怕拆壞

基本款國際牌1千左右很耐用

楼主:
又有新串在討論 中間的142度溫度保險絲如何更換
以前遇到時我也都用壓接的方式 但原本的保險絲剩餘的線太短
要壓接的距離太短 所以每次都很難去壓
後來我就用助焊膏+烙鐵直接焊上
其實速度快一點是不至於燒掉
且很多人說 吹風機溫度這麼高怎麼會用焊錫
至少我是覺得 焊錫至少也要200度以上才會融化
數據上是寫說183度會融化
但保險絲甚至只有142度而已 距離焊錫融化應該還很遠
融化之前保險絲早就燒了 所以原廠既然這樣設計
我就不認為焊錫會融化
主要就只有焊上去時速度要快 不然用太久保險絲就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有新串在討論 中間的142度溫度保險絲如何更換
以前遇到時我也都用壓接的方式 但原本的保險絲剩餘的線太短 ...

溫度保險絲,焊接前先包裹衛生紙+膠帶,
再將衛生紙內加水,放至定位焊接,
水會確保溫度保險絲本體不會超過100度,
保證不燒保險絲,

焊接完成後,再用鑷子把衛生紙和膠帶拆除,
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