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78M-A主機板短路

楼主(2024-03-18):
原本這張A78M-A主機板還正常開機, 在量測主機板時突然電供和cpu風扇停止運作
後來看電路圖, 了解到, 如第一張貼圖所示, 該位置沒有任何元器件, 一隻腳是3V一隻腳連到pwm ic的第42 pin
我可能讓3V和另一腳觸碰到造成短路.

現在故障現象是可以觸發開機電路, 風扇轉一下就停下來, 而且電供也停止,
拔掉4pin 12v插頭, 主機板cpu風扇和電供就可以一直運作, 只是沒有畫面了

我猜測是主機板短路造成電供偵測到短路自我保護斷電

想請問的是 : Q1 : 為什麼我在沒有插電供24pin排線和4pin 12v時, 量測VRM N-MOS上管D,S,G極算正常值,
可是插上排線和4pin 12v時, 此時沒有觸發開機電路, 量上管S和D極卻逼逼叫 呢?

Q2 : 如最上面描述, 如果真是不小心短路圖中的3V pin腳, 如何找出短路點呢?

十分感謝您的寶貴回覆與指點

网友:
有沒有短路量一下對地阻值
+12V插上才有問題 電壓正不正常

楼主:
謝謝版主的回覆.

我是用蜂鳴檔在量對地阻值.

照著上面提示, 因為一觸發電路就會關機, 所以我用三用電表打在20V,
在開機風扇有轉一下之間量測的4pin 12V供電為0, 代表甚麼意義呢?

我把上面Q1提的問題貼圖, 不知道為什麼沒插電供24pin 和4pin 插頭 和插上, VRM上管的D和S蜂鳴檔顯示現象會有差異呢
沒插上量是4百多歐姆, 插上逼逼叫

感謝

楼主:
非常感謝 非常受用

楼主:
我是個樂意分享的人, 當初修機車也是從零開始, 直到可以分享經驗.

當然也是個喜歡研究的人, 反覆閱讀上面版主提供的兩篇文章, 我因而了解到所謂的vccio, 在RT8120 ic的意義 :

經過我反覆思想上面兩篇文章, 尤其第一篇, 其精神主軸就是在講述pwm ic輸出的g極控制電壓, RT8120其實就是pwm,
是一個8 pin簡單的pwm ic, 而我這A78M-A有57 pin腳, 算是看懂了該文章作者分享維修的邏輯. !!  真開心

以下是我目前的心得, 相信對有此相同問題的人可以做個思路參考 :

我從有些影片了解到主機開機風扇轉一下就停, 加上電供也停止的現象, 可以先釐清是ˋ4pin 12V問題還是南橋等其他電路問題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b0a4M6pbbQ&ab_channel=%E8%B7%9F%E6%88%91%E5%AD%A6%E7%94%B5%E8%84%91

不過我的A78M-A主機板拔掉4pin 12V也就不會停止, 也就是說不插入4pin 12V風扇會一直轉而且電供持續轉, 所以顯然是12V電路問題.

我照著版主提醒, 用對地量阻值找短路點, 目前掃過VRM中的所有電感, 電容, 和上下MOS管, 也掃了部分的PWM四周的電阻電容,
都還沒有找到有短路的元器件.

繼續努力, 就不信找不出它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個樂意分享的人, 當初修機車也是從零開始, 直到可以分享經驗.

當然也是個喜歡研究的人, 反覆閱讀上面 ...

這時候有熱成像可以精準定位短路元件,減少很多彎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個樂意分享的人, 當初修機車也是從零開始, 直到可以分享經驗.

當然也是個喜歡研究的人, 反覆閱讀上面 ...

你搞錯方向+12V風扇跟4P+12V不同線路
插上4P+12V就故障表示故障在後端

网友:
這個好像是測量CPU周遭的MOS管的G極對地阻值就可以查出哪顆在搞鬼了
給您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