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XY-C50L 50W*2立體聲藍牙數字功放板 接桌機藍芽底噪請教如何改善

楼主(2024-03-18):
XY-C50L 50W*2立體聲藍牙數字功放板 雙聲道360度無極調音 | 蝦皮購物 (shopee.tw)

XY-C50L 50W*2立體聲藍牙數字功放板 接桌機藍芽底噪請教如何改善
藍牙數字功放板售價才162元利用原來床頭兩聲道喇叭,又有上下蓋板

輸入插座併2200uf 與1000uf(目前)

78M05輸出腳680uf

經上述併電容有改善噪音一些

輸入電源12V2A 一般音量才耗電2W

好像是JL藍芽晶片 不會查晶片資料

不同數字功放板有的有數棵電解電容,因為有上下蓋板所以選擇
請教如何改善撥放噪音(斯斯)
感謝

网友A:
修改文章內的文字大小設定  文字變大是比姣好閱讀  但是板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文章內的文字大小設定  文字變大是比姣好閱讀  但是板規.........

不是有意修改,很少發文編輯後出現英文字 才修改為4,對不起

网友B:
你先用 12V 電池 (手邊找得到的如機車) 試試
不是說 將來改用電池  而是 先排除 電源/電源共模差模線路引起  的方向疑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用 12V 電池 (手邊找得到的如機車) 試試
不是說 將來改用電池  而是 先排除 電源/電源共模差模線路引起 ...

您好: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有用牧田21V電池製作插頭供電過 播放時斯聲依舊 ,晚上用機車電池再測試,非電子科只是對電子有很高興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有用牧田21V電池製作插頭供電過 播放時斯聲依舊 ,晚上用機車電池再測試,非電子 ...

試過牧田21V電池  就不須再試機車電池  只是用於切割排除問題方向  外部供電先排除了

JL 珠江傑理
AC6955F4  AC23BP0Y202 不一定跟你這AC23BP0G959一樣  但有一定 相似程度
AC23BP 後面 續字應為區分不同分銷服務與客戶程式
腳位裡 PAxx/PBxx/PCxx 開放給客戶程式的 IO 產品客製變化
其它 固定功能腳可以參考
如PIN10/PIN11  ... DACL/DACR 接耳機 應該就是 藍芽audio out
   PIN 9 VCOMO  ...我看圖猜故事 它也接耳機 猜它與DACL/DACR 一起配合
https://detail.1688.com/offer/75 ... .0.0.3b3a357agVCRru
原址的圖解析度比較高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過牧田21V電池  就不須再試機車電池  只是用於切割排除問題方向  外部供電先排除了

JL 珠江傑理

SIMON大:
感謝熱心指導
其實我不知道代號確切意思、該在哪裡腳加電容

牧田21V電池輸出腳會經過一些電子

12V電池版 昨天(0318)剛換電池,線徑小

聲音很棒(比較厚聲) 斯聲很小

型號: GTZ6V (5號電池加強版 ),2020年9月用到2024年3月 期間充電3次 1500KM/年
推薦用5號電池機車使用

電源有影響就再找一個

目前聲音可以,習慣兩聲道聲音

再看您提供資料增加供電電容

支援 欣易聯   APP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大:
感謝熱心指導
其實我不知道代號確切意思、該在哪裡腳加電容

又行了!?  那好吧  是電源...

若是電源  可以從其輸入之前 正極線與負極線  各自串一工字電感 數值先亂試玩玩  有效再考慮共模電感 玩玩

另外 廠商應用參考圖裡紛紅色字 PIN17 .. LDO IN 5V 這裡它特別標示 電容不能省 指定[222]
這數值是2200pF  異於常規也可以 玩玩

楼主:
8#"若是電源  可以從其輸入之前 正極線與負極線  各自串一工字電感 數值先亂試玩玩  有效再考慮共模電感 "
感謝提供寶貴解決方案
這個要找回收大哥要廢板再試試
目前聲音很可以 床頭喇叭復活
"LDO IN 5V 這裡它特別標示 電容不能省 指定[222]這數值是2200pF",再找看看

EL36 是我10年誤打誤撞製作約8台真空管擴大機紀念 台北一家賣EL360管全買了

网友:
桌機輸出?如果先用DAC處理。音質會比較好,噪音不知道有效嗎?

网友C:
音響設備對電源雜訊很敏感,還是不要用交換式電源來供電比較好,當然也有低雜訊的優良電源但絕不是這種容易取得的筆電電源。

最保險的方法還是用又大又重的傳統變壓器,既然樓主都能組裝真空管機 DIY 這種電源應該沒有問題。
手邊找找有無 12 ~ 2 4 伏的變壓器,電流與容量就看喇叭功率,先不要做穩壓看有無必要,放大器電源輸入的 5.5mm DC 端子不要用直接焊線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響設備對電源雜訊很敏感,還是不要用交換式電源來供電比較好,當然也有低雜訊的優良電源但絕不是這種容易 ...

您好:感謝提供寶貴意見,依照建議電源直接焊線接上,鹵素燈傳統變壓器豆已給回收大哥,目前聲音可以聆聽 ,解救閒置床頭音響喇叭,供電端子套件有附送(19v 耗電4w ,12v 耗電3w)  ,或許可以用6X4整流管供電,簡單好聲就行,謝謝。

网友D:
老哥
這台有2個型號
L 用的是囯產(中國)功放芯片
H 用的是進口TPA3116D2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5282565396369
你可以看一下電路結構真的差很多
建議直接改買進口芯片版本不後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
這台有2個型號
L 用的是囯產(中國)功放芯片

您好:謝謝告知 喜歡有完整蓋板 有機會在試試
,謝謝

網址無法連結

楼主:
桌機辨識為耳機

調整增加第2、3勾選後覺得聲音很棒啦

請問辨識可以改變喇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