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UXMAN MQ-60 紅屏 處理

楼主(2024-03-19):
收到一台LUXMAN MQ-60 狀況為:輸出有雜音 推動管屏極會發紅

初步判斷為屏極電流異常

檢測屏極供電電壓正常,但柵極電壓過高,應為-44V 測量到是150V
原因為交連耦合電容漏電所致

更換下來的零件

美機欣賞

美機欣賞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大大~ 換下來的電容是甚麼材質? 極性分辨or無極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大大~ 換下來的電容是甚麼材質? 極性分辨or無極性?

這是屬於音頻交連及隔直流用的電容,使用的是油質電容 ,換下來的這種是有極性的.
早期會使用它都是看上它的高耐壓,現在就不一定要使用這種電容,因為現代的材料技術都進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