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Crucial M4 256GB改MLC 隨身碟 | 主控IS903 | 量產

楼主(2024-03-19):
(1)緣起:

    由於之前買了些故障SSD,部分是M牌主控。

    相關開卡案例不多,遂興起將MLC FLASH轉職成隨身碟使用。

(2)故障SSD:
    Crucial M4 256GB 主控為88SS9174-BLD2
    DRAM為絲印D9LGQ 規格:  DDR3-1333 256 MB

    FLASH 29F128G08CFAAB 單顆8GB

(3)隨身碟使用銀燦IS903主控,可雙貼BGA、TSOP,尾部有LED燈與防寫開關。

(4)量產設定為預設值
抓取到裝置
量產完成
chipgenius辨識主控與FLASH

(5)實測效能
CrystalDiskMark
複製大檔
感謝收看小弟拙作~

歡迎討論與提供意見參考,感謝。
(6)參考文獻:
   <1>银灿IS903主控 + MT29F64G08CBAAA(NAND) 制作8GB闪存驱动器 by DLHC
   <2>IS903 MP TOOL

補充內容 (2025-3-25 10:09 PM):
單顆29F128G08CFAAB  2CE 總容量16GB

网友A:
只用過達墨240GB 10年以上桌機只裝SSD SATA2 開機速度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過達墨240GB 10年以上桌機只裝SSD SATA2 開機速度很可以

MLC的SSD幾乎可以保證用滿十年不會壞FLASH~

前提是不要頻繁做寫入動作~日常使用就很夠了。

另一顆救回的M6S 256GB,看SMART數值FLASH寫入量突破天際~135TB{n_088:}

不知道前一手是怎麼操的?!

网友A:
看SSD拆解照片好像沒特別加強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SSD拆解照片好像沒特別加強散熱

早期MLC SATA SSD主控都不算很熱情,高階的機種有心的廠商就會加上導熱墊幫助散熱。

後期的DRAM-less主控或是內建緩存就很燙手,部分廠商在主控上加導熱墊做散熱~

有的SSD外殼使用塑膠殼,那就是水煮青蛙...

新一代M.2 SSD都用到熱導管加風扇強化散熱、避免掉速

网友A:
想說保固5年不敢拆解,很輕應該也是空空如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說保固5年不敢拆解,很輕應該也是空空如也

我也是過保後,才拆開來滿足一下好奇心~看內部用的是什麼料

网友:
客氣啦! 看發表帖子很專注與厲害

楼主:
更正:

29F128G08CFAAB容量為16GB/顆,雙貼應該有32GB。

嘗試調整設定FLASH 識別沒問題,但還是只有16GB。

再確認是量產工具版本、config設定問題還是焊接因素?

量產軟體認到正確型號,Diskmark讀寫速度有提升。

楼主:
另一片有連錫,排除後有偵測到雙通道,但CH01抓不到table(如圖左下)...可能掛了?!

拆焊CH01下來,換新的一顆試試。

网友:
長知識,原來有賣大拇哥套件可焊上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