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IS IC-FAC2 塵螨機吸塵器開機紅燈交替閃爍

楼主(2024-03-22):
銘牌一張,家裡有小朋友必備
尤其主臥棉被 衣服什麼很多棉絮,塵螨最喜歡的環境
這台我覺得最有趣的是拍打+吸塵,吸到塵螨或是灰塵多的時候,燈號會變顏色
所以我吸床的時候就會知道這個地方要停留多久才吸乾淨

內部構成
主要是一塊電路板,右邊連接拍打馬達,跟不知名的感測器,應該就是偵測到灰塵會變色

左邊連接馬達兩條線,然後有一顆藍色(J6)不曉得什麼東西會放在馬達旁邊
量測阻值26K不知好壞,可能是顆NTC??但是印象中NTC樣子好像不是這樣藍色小小一顆

症狀是:微動按下開機後,開機紅燈亮,馬達瞬間吸一秒
然後開機燈跟模式燈,兩個就紅燈在那邊交替閃爍
我看本體寫閃爍代表灰塵太多,但是已經確定濾網 濾杯 前面拍打都清洗乾淨,還用空槍噴過

不曉得問題在哪裡?感覺好像進入了某種錯誤保護
但是除了藍色那顆不知名SNESOR,不曉得機器是透過什麼判斷錯誤的
馬達過熱也不可能,因為馬達瞬間啟動一秒而已整台都冰冰的

网友:
J8 看來很像溫度偵測的零件(測溫線)。
熱電偶??

网友A:
NTC應該不會放在塑膠孔裡面,沒辦法傳導熱。藍色的會不會是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縮寫VDR

网友:
NTC 應用上 功能粗略分為      功率限流用與溫度感測用  外觀會有所不同
直流馬達 卡死 線圈磁場飽和 電感量驟降成零 電流失去節制
若無溫度感測(NTC)    下一步 是災難

拿個 VR 模擬  溫度改變電阻  一些空調維修有時就這樣試
** 照片上是J8   但你寫藍色(J6)

另外 我看R99/R100  似乎有異

网友B:
這台好眼熟?上次那台不過電?

剛看到一篇好像是寫:檢測偵測器內外清理,規格也有寫可以偵測塵蟎的程度

所以應該是那個感應器卡灰了或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應該不會放在塑膠孔裡面,沒辦法傳導熱。藍色的會不會是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縮寫VDR ...

如果是壓敏電阻,那應該會做在電源一次側那邊,直接焊在電路板上就好
這個J8延伸出來放在馬達旁邊的塑膠孔,不曉得要偵測什麼
馬達本體只有兩條線,所以應該也只有純供電,沒有辦法回傳什麼數值

目前我先朝SIMON大的方法,用熱風槍加熱一下那顆藍色的看看阻值是否變化,是不是NTC之類的?
或是找一顆接近的VR,調整不同的阻值看看是否阻值跑掉,也順便可以抓出正確的阻值
不過可能不是這顆藍色的,因為我看我前一篇有測這顆,就是26K
但我也實在沒有頭緒了....不曉得倒底是哪裡有感測造成紅燈閃爍?
(我也全機裡裡外外都用風槍噴得很乾淨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31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好眼熟?上次那台不過電?

剛看到一篇好像是寫:檢測偵測器內外清理,規格也有寫可以偵測塵蟎的程度

這個說來話長,我們家另外一臺紅燈閃爍故障
但我不曉得是主機板故障或是前段偵測塵螨的感測器故障

我就想說拿我們家之前修好不過電那台來比對
結果拿我們家好的感測器裝在閃紅燈這台,一樣閃紅燈→換主機板過去,一樣閃紅燈

然後...全部各裝回各的機器,變成我們家這台原本好的,也跟著閃紅燈
整個莫名其妙,這什麼傳染病嗎?

之前楊大俠您查過這篇,感覺症狀是一樣的,內文寫檢測感測器內外清理,但我全機也都風槍噴過了,還是想不透感測器在哪
https://www.facebook.com/100063791684147/posts/2906295606326757/

网友B:
這個末端的塑膠殼可以拆開清?

剛剛找了一些圖片,應該是裝在前端入口處兩旁,用來判斷進塵量,用紅橘綠燈來表示

那應該就不相關了

其他插座也不知道連接什麼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末端的塑膠殼可以拆開清?

剛剛找了一些圖片,應該是裝在前端入口處兩旁,用來判斷進塵量,用紅橘綠燈 ...

目前幾個線索
1.R99 R100電阻正常

2.藍色那顆是NTC沒錯,稍微烤一烤阻值會降低很多,本來26K

3.前端這個一對,看起來有點像是紅外線發射接收嗎?
看起來非常乾淨
不太清楚怎麼測試

上電時,一組黃黑可測得5V供電
沒上電靜態測量,藍咖數值如圖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幾個線索
1.R99 R100電阻正常

有一張圖有檔名了

這應該就偵測灰塵用的吧,一個黃黑那邊是接收,藍棕是發射端

依照被擋住的頻率高~低,就亮紅燈、橘燈、綠燈

--
不過這就玄了...好的接到故障的再接回來,好的也壞了

网友C:
假設燈號閃爍是警告馬達過熱,其實也並不一定是馬達有過熱,感溫器或相關電路故障也可能報過熱,如果馬達可以單獨試一下,那先排除馬達的問題,看看測溫電路有沒有空焊什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張圖有檔名了

這應該就偵測灰塵用的吧,一個黃黑那邊是接收,藍棕是發射端

我在想有沒有可能壞掉那組是感測器壞掉,電路板也壞掉,可能輸出過高的電壓給感測器
所以我的好的感測器接到那塊電路板上,也跟著就壞掉?

Aanyway,這個疑似壞掉的零件可以檢測或是要打什麼關鍵字購買?
希望它能繼續為我們家吸走很多塵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有沒有可能壞掉那組是感測器壞掉,電路板也壞掉,可能輸出過高的電壓給感測器
所以我的好的感測器 ...

剛去翻說明書,它有保護模式,要拔插頭靜置一個小時才會解鎖。但不確定你的是不是觸發保護模式

If you continue to use product without emptying the dust cup and cleaning the filter, protection mode will
activate to prevent overheating of the motor. The operation light blinks even if the power is turned on. The
vacuum motor will temporarily shut down.
<Solution>
1. Turn off the vacuum. Unplug from the outlet.
2. Empty the dust cup and clean the filters. (P7~9)
3. Place in a cool location.
After about an hour, protection mode will be unlocked and product can be used aga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去翻說明書,它有保護模式,要拔插頭靜置一個小時才會解鎖。但不確定你的是不是觸發保護模式

If you c ...

如果是要靜置一段時間會解鎖,很有可能是使用自動恢復的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去翻說明書,它有保護模式,要拔插頭靜置一個小時才會解鎖。但不確定你的是不是觸發保護模式

If you c ...

謝謝還特別去找到說明書,目前靜置超過一天,上電依舊瞬間吸1-2秒,然後就進入紅燈閃爍模式

网友B:
先照老大說的,試馬達單會不會轉吧~

凡事都有可能,NTC烤一烤剩 2.9Ω,

會不會拆來拆去,漆包線有掉漆,兩條線在某個地方有接觸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設燈號閃爍是警告馬達過熱,其實也並不一定是馬達有過熱,感溫器或相關電路故障也可能報過熱,如果馬達可 ...

馬達單獨接110v,快500w正常
不過平常吸塵器關在裡面覺得還好
拿出來啟動的聲音真是嚇到我了,我只開了3秒耳朵就快不行了~
趕快拍一下照片就關電

网友D:
第一張圖片 100V 400W 對照17# 變成495W 是否電壓有甚麼影響?
各ˋ電解電容電壓測量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張圖片 100V 400W 對照17# 變成495W 是否電壓有甚麼影響?
各ˋ電解電容電壓測量比較 ...

400W*1.21=484我覺得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幾個線索
1.R99 R100電阻正常

看起來像紅外線發射接收。

用手機鏡頭看一下發射端有動作沒?(藍色線有壓痕,斷了嗎?)

用手電筒線照一下接收端,5V有沒有變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幾個線索
1.R99 R100電阻正常

看起來是用IR,感測濾網有沒有被灰塵遮擋.
不知採集頭有沒有sensor
發射和接收用黑色膠帶纏起來測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像紅外線發射接收。

用手機鏡頭看一下發射端有動作沒?(藍色線有壓痕,斷了嗎?)

我把那對紅外線發射+接收單獨拆下來
發射端,給1.5v電壓,手機照有光,應該正常

黑色的接收端,接收到紅外線,二極體檔位有變化,應該也正常?

所以我猜可能不是sensor問題,而是這個訊號送到主機板後,主機板哪裡有問題造成誤判
所以開機起動一兩秒,就停機變成紅燈交替閃爍了
只是訊號後來電腦怎麼判斷,超出我能力能處理的範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照老大說的,試馬達單會不會轉吧~

凡事都有可能,NTC烤一烤剩 2.9Ω,

感覺可以修復的機會不高
300w的馬達可以拿來做什麼用?
可以單純不要電路板,馬達接開關和110v電源
做一個吸塵器  短暫1分鐘吸個桌面垃圾之類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那對紅外線發射+接收單獨拆下來
發射端,給1.5v電壓,手機照有光,應該正常

紅外線是不可見光,為避免電磁干擾,也會選離可見光遠一點波長。
建議參考wish的測試方法https://bbs.pigoo.com/thread-70-1-1.html

网友:
電路判斷集塵盒是否過髒,有幾種模式如 電流過高 吸力過強(以前傳統吸塵器會有一個"彈簧"釋放裝置),另外,電路上面很複雜,或許有特殊設計,roomba 有一片金屬片就可以偵測瞬間地板過髒.
網路上這吸塵器價格頗高,要放棄維修應該有點不甘心,是否多拍一些照片給大家分析!!

网友F:
上面有一個過流保護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有一個過流保護裝置!!

所以我之前檢修邏輯錯了,直接上電馬達會轉不代表馬達正常
也許馬達會動 但是電流過高 因此馬達接電會動,但是接回電路板則會被判斷過流進保護
是這樣的邏輯嗎?

那過流保護要怎麼測試?
上電一瞬間就閃爍了,若用勾表動作也要很快~

假如今天電流過大,那是代表馬達本體有問題嗎?
如果馬達本體有問題,例如線圈絕緣裂化 漏電什麼的
這樣是不是也走向代表不能維修的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之前檢修邏輯錯了,直接上電馬達會轉不代表馬達正常
也許馬達會動 但是電流過高 因此馬達接電會動 ...

如果這一台是馬達故障?

怎麼解釋另一台原本正常的也出現相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