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尚朋堂 SD-1570 烘碗機 (無法過電)

楼主(2024-03-23):
請教前進前輩

這台 按了啟動鍵 完全沒反應 要從哪下手?

拆機圖片參考

參考資料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8%E7%A2%97%E6%A9%9F

网友A:
阻容降壓電路
第一先確認那顆電解電容電壓 能看電容耐壓判斷
在確認按鍵開關是好的嗎  不確定或接觸不良就直接換新

如電容電壓不足以啟動 那就是那顆阻容降壓電容問題了

网友B:
居然找到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58356-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43050-1-1.html
參考看看~

插電測試時~非隔離電源~
用手直接按按鍵~
或碰到其它零件~
會有觸電的感覺哦~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壓電路
第一先確認那顆電解電容電壓 能看電容耐壓判斷
在確認按鍵開關是好的嗎  不確定或接觸不良就 ...

sa2086 大

謝謝提點

容阻降壓用 電容 205K 買不到   可以使用 220K 代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找到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58356-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43050-1 ...

fireway 大

謝謝資訊

https://bbs.pigoo.com/thread-58356-1-1.html
這個是 討論 同款 加熱器問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43050-1-1.html
這個雖同款 但這台 有 RELAY  我這台 沒有  RELAY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找到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58356-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43050-1 ...

坛友提醒的对√
楼主必须注意电击防护!

网友:
意見:按鍵處已破 直接買新的 省心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sa2086 大

謝謝提點

205K 跟 220K 差很多~
一個 2UF 一個 22PF

可以用 225K 代替~

网友:
測量輸入電壓,保險絲,無極電容,電解電容,整流二極體,穩壓二極體,輕觸開關,電容是萬惡之首…

楼主:
依sa2086大 建議更換 1.2uF 電容  2. 1000uf 電容 3. 按鍵開關  還是沒動靜

覺得 奇怪   烘碗機 這個結構 應該 是定時器 啟動後 讓 加熱器加熱 與 風扇 轉動
但這台 怎麼沒有繼電器?

這個不知作用為何?

网友C:
所以... 無論如何 都不想拿起電表量測電解電容電壓?

凡是有被點名懷疑的直接砍頭更換??  暴君啊
-----------------
沒有繼電器?  ==>  是TRIAC , 在[紅-白-黑]三線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 無論如何 都不想拿起電表量測電解電容電壓?

凡是有被點名懷疑的直接砍頭更換??  暴君啊

回 SIMON1016 大
有拿電容表 測試   ( 1.)  2uF 電容  (2.) 1000uf 電容  => 這台用了20年了 竟然都還正常 太神奇了
雖然正常 但 也嘗試 換了 新的 ( 1.)  2.2uF 電容  (2.) 1000uf 電容 也沒反應

請問 SIMON1016 大
[TRIAC] SIMON1016 大 博學多聞 我來研究一下 這個類 RELAY 的原件 (第一次 接觸 )
請問 TRIAC 旁邊 VAR2 是甚麼? 作用?  謝謝

另外 這個 烘碗機 電路 讓我想起 這個跟 電子液體電蚊香 電路類似 有空我來拆下 電子液體電蚊香  有沒有 [TRI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找到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58356-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43050-1 ...

回 fireway

https://bbs.pigoo.com/thread-43050-1-1.html
這台 與我型號相同 但板子不同

https://bbs.pigoo.com/thread-58356-1-1.html
這台會因為 加熱保險絲 斷路 造成 整台無反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SIMON1016 大
有拿電容表 測試   ( 1.)  2uF 電容  (2.) 1000uf 電容  => 這台用了20年了 竟然都還正 ...

TRIAC  ...   問 谷歌大神  比我手指敲字 更詳細 還中文圖解
基本上 可以控制其(G極)使交流電AC導過其(T1/T2)  風扇/發熱體 過電

VAR2  基本並接在TRIAC 其(T1/T2)  VAR2 內容   請 搜MOV/ZNR壓敏電阻

因為負載有風扇電感負載  由通至斷時  用MOV/ZNR 保護  TRIAC 其(T1/T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fireway

https://bbs.pigoo.com/thread-43050-1-1.html

依 #10 第二張圖看  推測 右邊那咖啡色與藍色 應該是AC110V輸入 那條藍色線進入發熱線再由黃色線出來 進入機板
量 機板黃色線與咖啡色線 有無AC110V  在測量電解電容的電壓 ? 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 SIMON1016 大
有拿電容表 測試   ( 1.)  2uF 電容  (2.) 1000uf 電容  => 這台用了20年了 竟然都還正 ...

量電容有沒有"電" 這是維修的第一步..
整篇好像都沒看到你有沒有去量
只看到你拆了又換了

网友E:
貼圖非必要請儘量以橫拍為主,也就是手機或相機請像下方這麼拿再拍照,以利論壇自動縮圖及方便瀏覽者體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貼圖非必要請儘量以橫拍為主,也就是手機或相機請像下方這麼拿再拍照,以利論壇自動縮圖及方便瀏覽者體驗。 ...

收到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 #10 第二張圖看  推測 右邊那咖啡色與藍色 應該是AC110V輸入 那條藍色線進入發熱線再由黃色線出來 進 ...

sa2086 大

收到.

待下次回老家 再拆開來試試.

网友:
前輩的意思是請您量110V進來後的電壓變化,畢竟要分ㄧ隻直流電給MCU用

還有MCU旁的方型白色塊是電容還是振盪,
如果是振盪,這顆掛了MCU不會工作
如果是電容,這顆掛了MCU缺穩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 #10 第二張圖看  推測 右邊那咖啡色與藍色 應該是AC110V輸入 那條藍色線進入發熱線再由黃色線出來 進 ...

感謝 sa2086 大

沒錯 藍色 是AC110V輸入 那條藍色線進入發熱線 再由黃色線出來

這是 溫度保險絲 設計於 加熱線圈中

換掉  100度C  溫度保險絲  就正常了

感謝大家

感謝 fireway大
參考此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58356-1-1.html

感謝 SIMON1016 大

提醒
想拿起電表量測電解電容電壓 => 沒電壓   => 溫度保險絲 設計於 加熱線圈中  =>  換掉  100度C  溫度保險絲  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sa2086 大

沒錯 藍色 是AC110V輸入 那條藍色線進入發熱線 再由黃色線出來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電容有沒有"電" 這是維修的第一步..
整篇好像都沒看到你有沒有去量
只看到你拆了又換了 ...

t19910422 大

您講得 沒錯 => 你是對的  => 一開始 要照你這樣做才對

正確做法 : 量電容有沒有"電" 這是維修的第一步..

錯誤做法 : 量電容有沒有"電容" 我還去買另一個代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