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ASUS H110S1電路圖或ASP1401B 電源IC工作圖

楼主(2024-03-29):
之前有在站上求過ASUS H110S1的點位圖
原故障是CPU供電VCORE沒有出來
量測該電源的EN只有2.0V故判斷為不正常
更換過IC無效周邊電阻量測也沒發現異常
所以想求看看有無ASUS H110S1電路圖
或是ASP1410B這顆IC的工作圖供查修

网友A:
可參考下面的電路圖58頁
Asus H110M-D D3 Rev1.01.pdf (2 MB, 下載次數: 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參考下面的電路圖58頁

感謝獅子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P1401B,無CPU電壓,類似案例,
https://www.xinxunwei.com/zbwx/092411147.html
https://www.xinxunwei. ...

這幾篇當初都有參考,沒中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