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微波爐 NN-SF550 不加熱
關閉

楼主(2024-03-29):
不加熱 27秒就會自己停 再啟動一次不超過10秒就會跳故障碼H98  磁控管外觀沒有燒毀焦黑 檢測沒有短路 內部燈絲均沒有斷腳

网友:
說明書上面顯示 系統問題需要聯繫服務中心!!

网友:
【微波爐】如果出現「H**」(**為兩位數字) - 常見問答 - Panasonic 台灣

H95/H96H97/H98/H99
變頻器作動信號檢測異常或變頻器基板可能出現故障,導致無法微波。

如2#

网友:
反正...在FB社團跟您說 磁控管壞了 不管外觀有沒有熔毀
有沒有對外殼短路 都還是有可能損壞 不加熱
先換磁控管在說 不敢換 就送原廠

還是不相信 那我也只能演示一次 社團有人說得
如果磁控管不放 還會跳H98 那就不是磁控管壞
這種說法我也是笑笑看看外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hRhO2HjiU
看看吧
中間沒注意到 把磁控管接腳纏膠帶的畫面沒拍到 但應該知道在做甚麼就好

最後我還是說 先換磁控管

楼主:
嗯嗯嗯 謝謝您撥空演示以及回覆 我想要再敘述的詳細些 我有發現一個問題 燈泡是不會亮的

楼主:
嗯嗯嗯 謝謝您撥空演示以及回覆 我想要再敘述的詳細些 我有發現一個問題 燈泡是不會亮的 燈泡沒有燒也沒有接觸不良 但是如果開關門震動到 燈泡就會亮 門關上就熄滅 然後微波時燈泡不會亮 23秒就會自己停機 再次按微波10分鐘 它10秒左右就跳H98  我忘記前天在哪裡看到 23秒會自動停機好像是因為沒有輸出電壓還是怎樣 沒有接收到磁控管回饋還是怎樣 所以跳保護 不曉得我醬子形容 您知道我的意思嗎?

网友:
兩塊錢, 磁控管腳封殼子內部那個墊片換一下是是看

楼主:
晚安您好
這是我的磁控管
不曉得您提及的墊片是哪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安您好
這是我的磁控管
不曉得您提及的墊片是哪個呢?

貼圖出現檔名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如何在論壇發一篇內容有圖片的帖子?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