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知名的把手斷掉了

楼主(2024-03-30):
這支把手是我家電動輪椅在調整頭靠角度的,不小心撞到手柄就斷了,我也不知道在那裡買?看看斷掉的情形應該也能修好。

▼就是它斷掉了,中間的孔徑約2.5mm。

▼下圖的孔是我用3mm 鑽針鑽的。

▼整個斷掉的按鈕約16mm。

我的想法是找一支直徑3mm,長度約20~25mm的螺絲,在斷裂處塗上強力膠水,對準好斷裂位置,然後鎖上螺絲讓它緊固。

請問在不用錢的情況下,什麼地方能找到1支直徑3mm,長度約20~25mm的螺絲?

※斷掉的按鈕使用時並不太受力,它只是在需要用把手調整鬆緊度時用到。

网友A:
關係好到回收場找,沒有關係只好到五金行,也就是一兩元的事。

网友B:
廢螺絲盒裡掏掏剛好有差不多規格的
看你要不要拿去試看看
也有再長一點的細牙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係好到回收場找,沒有關係只好到五金行,也就是一兩元的事。

我家最近的五金行就是振宇,不過我沒有看過這種螺絲,星期一再過去另一家大台中五金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廢螺絲盒裡掏掏剛好有差不多規格的
看你要不要拿去試看看
也有再長一點的細牙螺絲

感謝你,另外跟你拿的金鋼絲也拆不下磁鐵,也該把金鋼絲拿去還你了。

网友C:
3mm螺絲常用,有15/25/30/35,少了20mm的,需要就拿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m螺絲常用,有15/25/30/35,少了20mm的,需要就拿給你

不好意思我說的不清楚,而且忘了把斷掉另一截忘了拍出來,圖片中的16.2mm 是指螺絲螺紋長度,如果加上螺絲頭大約是20mm,螺絲是要鎖入斷掉另一截,所以含螺絲頭長度至少要25mm以上才夠。

星期一我會去另一家五金行找看看,沒有的話先就近到柯博文那裡看有沒有合適的?如果沒有再跟你說。

网友D:
感覺把手加彈簧是離合器作用,壓下去才可以帶動調整,
照片圓頭是滑動件限制把手脫落,螺牙固定部份沒顯示出來
找原廠訂貨

网友:
要不要考慮 鐵線植筋工法

网友:
斷掉的零件看起來是從另一邊固定的(機子內),如過換上M3或M4的加長螺絲,外面這一側就可以用螺母加墊片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說的不清楚,而且忘了把斷掉另一截忘了拍出來,圖片中的16.2mm 是指螺絲螺紋長度,如果加上螺 ...

我家隔壁有螺絲行,我缺螺絲時都去那裡找

网友E:
這看起來像是按壓式可調轉柄角度的快拆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看起來像是按壓式可調轉柄角度的快拆把手~

它在使用時完全沒有按壓的動作。
請對照第3張照片把手內的凸齒,這種把手螺絲在需要調整鬆緊時,是將把手往外拉,讓把手凸齒離開,接著將把手角度轉到適合施力的方向,彈簧又會將把手彈回凸齒......。
簡單說這個斷掉的部份不受力,它的角色只是方便讓把手停在使用者方便施力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隔壁有螺絲行,我缺螺絲時都去那裡找

螺絲行肯定是有我需要的規格,只是我只要1支,實在不好意思去買。
所以想用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覺把手加彈簧是離合器作用,壓下去才可以帶動調整,
照片圓頭是滑動件限制把手脫落,螺牙固定部份沒顯 ...

這是頭靠的零配件,公司早就倒閉了。

我一定要讓大家再回味一篇多年前的維修文︰輪椅頭靠復活記錄~高人再現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887-1-1.html

謝謝這位好友的幫忙讓我家的輪椅頭靠沿用至今還頭好壯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看起來像是按壓式可調轉柄角度的快拆把手~

下圖的板手想要緊固是順時針方向轉,這時剛好被椅背擋到無法施力,我必須將把手往紅色箭頭方向拉出不放,這時把手內的凸齒就會離開,再將把手移到不會擋到後背的方向放開把手,這時彈簧會將把手自動彈回,然後我再施力轉緊。

网友:
腳踏車有種快拆鎖緊螺絲
有興趣的話,也可評估看看

快壓螺絲 / 鎖緊快速手柄 / 快速拆卸螺桿 / 凸輪把手

网友D:
會員有常展示3D列印成品的大老,請支援做一個就圓滿解決

网友F:
去螺絲專賣店或專業的機械五金行買 "把手螺絲", 把舊的帶去比對一下應該會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員有常展示3D列印成品的大老,請支援做一個就圓滿解決

你應該跟烏骨雞學姐建議讓我買一台3D 列表機,看看會不會就常留在家裡玩這台,忘了到處去找人A 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螺絲專賣店或專業的機械五金行買 "把手螺絲", 把舊的帶去比對一下應該會有

我明天去附近的大台中五金找這種把手螺絲,如果它們也沒有的話我就要去找柯博文A 螺絲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會員有常展示3D列印成品的大老,請支援做一個就圓滿解決

3D列印還要3D圖檔,做出來還不如去買螺絲更快,經濟和時間上更划算!
而且一般PLA材質的強度很低,只能觀看,不能使用。
ABS的很臭,其它材質價格很貴,有的還有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應該跟烏骨雞學姐建議讓我買一台3D 列表機,看看會不會就常留在家裡玩這台,忘了到處去找人A 東西。 ...

老大:一下就抓到重點"買一台3D 列表機",大家伙也可以好好學習

學姐:請儘速進3D 列表機給親愛的wish測試,完美修理物品 ,也沒時間外跑(21#已答應留在家)。

网友:
引用 网友G:
3D列印還要3D圖檔,做出來還不如去買螺絲更快,經濟和時間上更划算!
而且一般PLA材質的強度很低,只能觀 ...

21#
"應該跟烏骨雞學姐建議讓我買一台3D 列表機,看看會不會就常留在家裡玩這台,忘了到處去找人A 東西"
關係到老大終生學習
請聽老大的

楼主:
昨天太忙都沒有去五金行看,今天早上的信箱就出1支螺絲,也不知道是誰拿來的。
對,我就是要這種尖頭的,因為斷的另一邊是塑膠的,用尖頭螺絲才方便螺緊,比對一下長度還真合適。

先標記一下缺口位置,沾了一下膠水就可以直接鎖進去了。

最後把把手方向改在內側比較不會撞到。

YA!完美修復。

楼主:
請問是那一位會員或朋友把螺絲放在我家信箱的可以聯絡一下嗎?不方便私訊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