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給排油煙機的馬達降速,請問可以買哪一種調速器來完成?

楼主(2024-03-30):
大家好:

家裡裝了這一台排油煙機,因為運轉時很大聲耳朵受不了,所以想給它降一點速度,產品數據如下圖所示,紅框為馬達的最大耗電量 150W。

我本來想買如下圖市售的自耦變壓器來降壓:

後來又發現這家店還有一種電子調速器:
產品連結:
https://shop.cpu.com.tw/product/69967/info/
簡單的 AC 馬達調速器可以用 TRIAC 以截斷相角的方式來做,但馬達會有卡卡聲,因為看到這個調速器有輸出電壓指示,不知道這種調速器的原理是什麼?

在露天賣場又看到有這種類似的交流調速器:
露天調速器 110~240V
產品連結: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26883055830#qa&p=1
不知道這個調速器和上面那個是否是同樣的原理?是用變頻的嗎?交流感應馬達要調速的話,除了用自耦變壓器直接降壓外,還可以用什麼降速?該買哪一種調速器來用?大家可以給我一點建議嗎?謝謝。

网友:
新裝!?  怎不先對安裝師傅打槍  不負責的師傅另當別論  但是有異議要先提出
至少 師傅能複檢安裝是否確實

其他還有 扇葉平衡
這步驟是扇葉與馬達組合時要做的平衡
但後續組成油煙機   還有很多組裝環節  誰知道出什麼魔鬼 藏在哪個細節裡

現場聲音 是不是正常水準  這時安裝師傅心裡有數

网友:
在保固內,直接請廠家來看看是否正常,如果“運轉時很大聲耳朵受不了”那肯定是不正常。廠家必定可解決

楼主:
我有打電話去問過原廠了,他們也承認這款抽油煙機聲音很大聲,但他們一直無法解決,我覺得運轉時到沒有什麼異聲,純粹就是扇葉大,轉速快,風切聲很大,所以想先降速度暫時用一下,以後再找看有沒有比較安靜的排油煙機來換掉。

网友:
可以裝調光器,對馬達不太好,會有高頻異音,電子材料行有賣 800W的就夠了,或是串12U 以上的電容試試。

楼主:
我知道吊扇可以串大電容作降壓調低速,平常切到最高速,但吊扇遙控器主機裏面可以用繼電器切換讓大電容串聯風扇馬達,這樣轉速會降低,但不知道具體是串多少電容,感謝給我一個參考值。

至於零件行賣的調光器是用 TRIAC 做的,我以前是過控制風扇會有卡卡聲,所以不想用在馬達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吊扇可以串大電容作降壓調低速,平常切到最高速,但吊扇遙控器主機裏面可以用繼電器切換讓大電容串聯 ...

個人覺得
串大電容作降壓調低速 用在大功率 可能不是很適合.
基本上,就是用自耦變壓器...只是體積跟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