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S7-392-74508G25tws開機沒畫面,插電充電燈會亮,開機開機燈會亮

楼主(2024-03-31):
前情提要:

前幾天想說把久久沒充電的S7-392拿出來充電,插上充電,充電燈橘燈 可以充到飽電的藍燈

後來充好後,想說開機來更新一下WIN,結果沒畫面,沒出現ACER的logo,但機器會熱有在運作

事情大條了.....

正文:

有爬文到 一些 S7-391的維修文章,是通病的 2顆電阻 2.2K 被下方海綿潮濕弄壞了

但392 和 391的機板又不一樣了,雖然下方也是有海綿的地雷還是沒變

目前我也把這個「吸水」的海綿移除了.....

也有爬到只有一篇是 392的文章

Acer S7 392 不開機又發熱的IC, 求助電路圖點位圖

但文章最後有提到 TPS51285, PU4501 和 PU4502

不知道這篇文主 是不是完修了?

後續是如何維修的?

目前:

前天有拍了一些機板的照片,因為不知道重點在哪要拍,拍完就又把機器裝回去

要等到今天晚上才有工作空間再來拆開來,再後續拍照補上照片

機器的問題就是

插上充電頭,充電燈會亮,翻開螢幕 和 按開機鍵,開機燈會亮,機器會熱(燙?CPU全速運作吧)

但就是沒畫面,沒ACER的 LOGO,沒BOIS的畫面,按5秒開機鍵後可以關機,開機燈會熄

開機燈亮時,拔插充電頭,一開始是沒有插拔的聲響,但之後插拔幾次後就會有 正常情況 的 插拔聲響

BIOS壞嗎?

還是螢幕壞?應該不太可能,外接過桌上螢幕試過,無法切換

還是通病的壞?

前天拆開剩下 主機板 只接 螢幕 和 前置鏡頭 的線,因為我不確定哪一條是螢幕的線

SSD也拔掉,有爬到文章說SSD壞一面,插變壓器,仍舊沒畫面的開機運作,CPU會熱,大顆的風扇轉一下轉一下的轉動

上方紅色區,是照著391的文章 對照出 海綿會出問題的區塊
下方黃色區,是唯一篇的392文章的 PU4501 和 PU4502

S7-392 的機板號 storm2 MB 12302-1 48.4LZ02.011

附上照片原始尺寸

网友:
點位圖
電路圖
Acer S7 Wistron Storm-2 12302-1 Rev1 schematic.pdf (1.53 MB, 下載次數: 23)

楼主:
這台S7 392的強刷BIOS的方法是怎樣的呢?

我有爬到一篇ACER不同型號的

Acer aspire one 開機无图像 刷BIOS方法和BIOS

BIOS檔,之前從官網下載的BIOS,剛找來看,是用windows 來更新的 .exe檔

要找 .bin 檔 (好像是叫 bin)

USB裡有需要 BIOS的程式嗎?

還是只要把 .BIN檔放進去就好?

插上USB,同時按壓住Fn與ESC兩鍵約五秒,接著按下電源鍵

楼主:
官方下載的 BIOS的window更新檔 .exe

BIOS_Acer_2.12_Windows
Winflash
isST2212.exe這個檔,有沒有程式 和方法 可以抽出 bios的檔嗎?

楼主:
我爬到了一篇,不知道這是不是這台acer s7強刷的方法

FORCE BIOS REFLASH

來源:https ://www.reddit.com/r/AcerOfficial/comments/m3izi1/acer_laptop_no_boot_fans_turn_on_blueorangepurple/

《FORCE BIOS REFLASH》
摘要:取得BIOS,放入隨身碟,在Acer筆記型電腦中強制刷新。
在功能正常的 PC 上執行以下操作:
1- 下載適用於您的特定筆記型電腦的第一個 Acer BIOS(最早的可用版本)。 (有些人在最新的 BIOS 上也取得了成功。)
在我的例子中,它被稱為“BIOS_Acer_1.05_Windows.zip”
2- 使用 7zip 解壓縮它
3- 運行BIOS 可執行文件,它將失敗並且不會對您的系統進行任何更改個人電腦。不要關閉錯誤訊息
4- 導覽至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Temp\7zXXXXXXX.TMP
名稱會有所不同,但應類似「7zS76EC.tmp」
5- 尋找「isflash.bin」* *某些較舊的裝置應該有一個.FD 檔案」
6- 將「ISFLASH.BIN」複製到已格式化為 FAT32 的可用 USB 棒中。隨身碟中不應存在其他檔案
7-重命名「ISFLASH.BIN ”到“ZZZZZx64.FD”,其中 Z 對應於您正在使用的 BIOS 名稱(從 Acer 網站獲得)
“C5PRH105”“C5PRHx64.FD”
8- 轉到損壞的 ACER 筆記型電腦,對其進行電源重置(關閉主電池並取下電源線,按住電源按鈕 45 秒,然後重新打開電池並重新打開電源線)
9- 插入 USB 記憶棒,按住 FN + ESC,然後按一次電源按鈕
10-筆記型電腦應以黑屏打開,但風扇應以100% 功率運轉。筆記型電腦將保持此狀態8 - 10 分鐘。請勿打擾。
11-筆記型電腦將自行關閉。
12-打開在筆記型電腦上。它將黑屏 2 分鐘,然後再次自行關閉。
13- 再次開啟筆記型電腦,它應該根據您的配置啟動回 BIOS 或 Windows。
14-享受復活的宏碁筆記型電腦!

在BIOS_Acer_2.12_Windows裡的 isST2212.exe

我拿到了 isflash.fd

另外,我也有找到 幾個 .BIN 檔

但我不知道 要放進usb裡時,要改什麼檔名?

有試過爬文到的 改成HeliumX64.fd

.BIN檔也有試過改 isflash.BIN

但 FN + ESC,然後按一次電源按鈕,都沒成功的感覺

只有觀察到,我FN + ESC 按下電源鍵,但 FN + ESC沒放

電源燈 亮個 3~5秒後,就熄掉,然後電源燈又亮起,3~5秒後又熄,再來亮起後就一直亮著了

這台 acer s7 的bios強刷,我找到的這些是對的嗎?

補:

剛又試了 Storm2x64.fd 這個檔名,還是一樣沒成功,電源燈一樣2次循環後就一直亮了

楼主:
................................... :'(:'(:'(:'(:'(:'(:'(:'(:'(:'(:'(:'(
................:'(:'(:'(:'(:'(

唉....我越來越難了........

現在情況變成 機板 插上 19V變壓器跳保護,變壓器就沒輸出19V了

先前是想說在量看看這些晶片的腳位電壓

(PU4501)TPS51285(1285A Ti 37i A200)

(PU4502)PD2AP FDMC 7200S

(PU4503)PDUAC FDMC 8200S

(U5201)ZSAO 36i CO7J  (LCD晶片)

祼板 插 19V電,一插 CPU就在發熱,都沒按開機鍵,這樣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反正就先來量看看,還沒按開機鍵的各晶片腳位電壓

一開始(PU4501)TPS51285,有些腳位是有電壓值的

1腳_3.115v

3腳_3.305v

10腳_4.79v

12腳_19.16v

13腳_5.02v

15腳_5.02v

不知道什麼時候19V跳保護了,好像16腳之後,我也沒發現

結果一路量完 PU4503,U5201,PU4502,後面都沒量到電壓就怪怪的

後來要再來按開機鍵開機來量時,才發現變成開不了機了......

拔開19V的頭,量不到19V輸出,想說是不是變壓器壞了....

插上電池看看能不能開機,一插上就「ㄅㄧㄤˉ」的一聲,嚇得我馬上拔開電池

.................現在好了,又不知道哪裡爆了....

救救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
................:' ...

電路圖42頁43頁44頁配合點位圖去查修
先用肉眼看燒掉的是哪顆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42頁43頁44頁配合點位圖去查修
先用肉眼看燒掉的是哪顆元件

灰心的從第一張電路圖看看,到了最後一張

看了第100頁,變壓器 進來到 DC BAT OUT 看到了 charger BQ24737 (PU4404)這顆IC

和 電池 Battery 有關

回想 電池插下去爆聲的那時刻,和 變壓器 跳保護

這也是您提點的 第44頁,PU4402 (FDMC 6679AZ)

後來去看了點位圖,去看看 19V進來後,是去了什麼地方

也是您提點的到的部份,第42頁,PC4201 和 PU4201

後來跑去找YT影片 看 關於 主機板 短路

剛好這些東西都有講到 PC4201 和 PU42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44edO_8uNQ

不知道台灣我們這邊是怎麼叫法??? 公共點?

找公共點 查修 給小電壓1V燒機? 這方法OK嗎?

我想問看看,我這個機板 的「公共點」是在哪??

若是對照影片的說明,我只猜得到 一開始說的PC4201 和 PU4201 這2個IC

後面是不是是指 第44頁 的PU4404 這邊的電路元件

「公共點」是在 PU4404 的腳位 嗎? 是哪一支腳?  還是是哪裡?

另外,我想說 量看看 第43頁 電池接口 的正極(1.2.3腳) 和負極(8.9.10腳),後面的電路是不是有短路的情況

結果也沒量到,應該還是短路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灰心的從第一張電路圖看看,到了最後一張

看了第100頁,變壓器 進來到 DC BAT OUT 看到了 charger BQ24 ...

DCBATOUT 公共點
修電腦第一步學會找公共點跟各大電感對地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BATOUT 公共點
修電腦第一步學會找公共點跟各大電感對地阻值

喔喔

感謝,DCBATOUT 就是 公共點 喔

電感對地阻值

我在還沒爆炸前,有照有一篇文章的步驟 量出來,之後就發生事故了...

2R2-338-ZSS

2.4K

2R2-404-CJ3

13M~20K (這個量的時候,值浮動的很大,從高值一直降)

3R3-343-5M7

29.37K

R20

75~76

R68-339-P73

135~158

R22 在板子的另一頭

62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BATOUT 公共點
修電腦第一步學會找公共點跟各大電感對地阻值

請問一下,我用點位圖去搜 DCBATOUT

出現了這些

像是 5V_PWR_DCBATOUT

這是指 輸出5v 電壓的 公共點,是嗎? 凡是有需要用到 5v電壓的 元件 都會要從這裡拿

那3D3V_PWR_DCBATOUT,3D,是指什麼意思?

那第3項的 DCBATOUT,是指19V電壓?

DCBATOUT_LCD,是指 LCD 端的需電口

那我若照影片中教的 用公共點 對地量 阻值,這個公共點,是指 第3項的 DCBATOUT?

還是說 5V、3V 的公共點 也是都要量一下 對地阻值 用來判斷?

還是我也可以 只要有寫 DCBATOUT 的,也可以量一下 對地阻值 用來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BATOUT 公共點
修電腦第一步學會找公共點跟各大電感對地阻值

如果我能早一點感興趣去看了您的留言板

网友(2017-11-23):
可調電源的 數顯 與指針使用指南 【全集】

或許情況不會變得這樣複雜了,哈哈

那時還能開機的情況,我會先去看查看 EDP1 和 Q5202 那邊的電路

不過,那時的我也還沒達到這個程度啦....

2天前,還在找 開 點位圖的軟體

才剛開始學看 點位圖 和 看電路圖看得吃力

結果,一個爆炸,變成不開機,現在得要從頭開始 先解決 有電開機

才能回到上一步......

网友(2024-04-02):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能早一點感興趣去看了您的留言板

网友(2017-11-23):
可調電源的 數顯 與指針使用指南 【全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494-1-1.html
點位圖軟件論壇就有了
公共點量一個DCBATOUT點對地阻值就知道有沒有短路
3D3V_PWR待機電壓GOOGLE應該有說明

楼主(2024-04-02):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494-1-1.html
點位圖軟件論壇就有了
公共點量一個DCBATOUT點對地阻值就 ...

我是找到了這個免費軟體 openboardview

我量 DCBATOUT 是量到了 約 13.6~13.9 Ω

這張圖的這個位置

其他的點,我也有好奇去量看看

5V_PWR_DCBATOUT

3D3V_PWR_DCBATOUT

也差不多是 13.6~13.9 Ω

我想,這原理應該是跟 電阻並聯公式有關吧

1/R = 1/R1 + 1/R2 +1/R3 + .....

影片中有說到,正常差不多公共點 是 400 ~600 Ω

我這個明顯差很多

接下來,是不是照著 PDF的第100頁,在點位圖上分區塊找短路點?

DCBATOUT 後面接

TPS51622這區的電路,第46、47頁(PU4601、PU4701)

TPS51367的電路,第48頁(PU4801)

TPS51206的電路,第49頁(PU4901)

還有 先前的TPS51285 (PU4501)

還是說照 PDF的第99頁,時序圖 來找查?

那第一個要查的是 RTC_AUX_S5  ???

楼主:
請問一下,關於量測電容的問題

我有看到有支影片說,SMD電容 量測的時候,不會有兩端都 接地GND,對嗎?

只有可能 一端接地GND,或 兩端都不接地,看這顆電容的用途,濾波電容 一端就會接地

2端都 接地的話,就是有問題?

那接地GND 的定義,就是對地的阻值 是為 0,對吧

例如,我測到 C3402 這個電容

它的5V_S5 會蜂鳴,兩端都會蜂鳴

我一度以為 5V_S5這個點有問題

但有想到因為 三用電表 的 蜂鳴檔,是好像200 Ω 以下,就會叫

主要還是要轉 歐姆檔 去看阻值

C3402的GND 對地阻值 是 0 Ω

C3402的5V_S5 是 12.2 Ω

所以只要對地阻值不是為 0 Ω,就算是 正常的,對嗎?

另外,關於 5V_S5

這是待機的5V,對嗎? 還是關機的5V?

例如 USB的電路

5V_S5 進來並聯 C3412 的電容 接地 濾波,經過 U3404 出來 5V_USB1_S3 也有再 並聯一些電容來濾波

不過,有寫 do not stuff,查是說 該表示板子上沒有焊該零件

這樣 看這電路,大致是正確的 嗎?

然後 5V_USB1_S3 進來 接 VBUS,這VBUS就是 一般UBS的正極供電 5V

然後,我這邊也明白了

S5 是指 狀態 status 5,那S3 是指 狀態3

-----------------------

寫到這,我回想 插上電池 有爆一聲

假設是 某個電容本體內 有短路的問題

就會讓它的 兩端接點 處於 短路情況而 插上電池 就會 啊司,對吧

那根據這個假設,我是不是 就是要找出 有沒有電容 是2端接點 對地阻值 是為 0 Ω

只是不解的事,為什麼本來 可以開機,只是沒畫面進不了BIOS,結果在插上19V量一些 IC腳位後,出了問題

會是 我在量測時該腳位時,探針 不小心 碰到 鄰腳,讓兩腳短路到,造成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關於量測電容的問題

我有看到有支影片說,SMD電容 量測的時候,不會有兩端都 接地GND,對嗎?

你要搞清對地阻值跟短路測量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搞清對地阻值跟短路測量的方法

對地阻值,我的認知是 在歐姆檔下, 一支探針 搭 主機板的鎖點(GND),另一支 搭 量測點

這樣是對的嗎?

這樣說 我突然覺得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短路,就是導通,沒阻值,阻值為 0 Ω

電阻,2端阻值 為 0,短路

-----------------------
電容的兩端在主機板的接點 是 正負2極,是並聯 GND 和 電極

若電容 本體短路(導通) 會造成 在主機板上的 正負2極 短路

所以在歐姆檔下,探針一頭搭鎖點( GND),另一支 搭 電容的 GND端,阻值 是0 Ω

又因為電容 本體短路,所以搭在 電容另一端,也會是 量到 0 Ω

若是在主機板上量電容的 「非GND」端,是有阻值 12.2,不是「電容的阻值」

而是 電容另一側線路的 總體阻值,只能表示 該電容沒短路
---------------------------------

以上認知是對的嗎?

剛去拿了一顆 電解電容來思考

用歐姆檔 量不到 阻值 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地阻值,我的認知是 在歐姆檔下, 一支探針 搭 主機板的鎖點(GND),另一支 搭 量測點

這樣是對的嗎?

對地阻值
萬用表二極體檔去測量它時(黑表筆點在元件上,紅表筆點在地線上)

什麼是公共點?
  公共點是適配器電壓與電池電壓的交匯點。

  公共點的特性
  1、 公共點到所有PWM 電路上管的D 極。
  2、 公共點給待機芯片、充電芯片……提供主供電。
  3、 公共點的對地值400 以上。
快速找到公共點:
  1、 找大電感(旁邊有兩個8 腳單管的) 。
  2、 先找出下管(下管S 極接地) 。
  3、 另一個就是上管,上管D 極就是公共點。
  4、 找到毫歐級檢流電阻。

  公共點故障判斷(舉例)
  公共點為2Ω時:公共點的電容壞,PWM 電路的上管、下管、芯片壞。
  或PWM 上管壞、PWM 中電容壞。(大短) 。
  共點為100Ω時:PWM 上管壞、芯片壞。

  公共點常見故障
  1、 對地完全短路(對地值個位數) 。
  2、 對地微短(小於400) 。
  3、 對地正常無電壓。
  4、 公共點待機時電壓正常,觸發後電壓不正常。
  5、 用適配器可開機,用電池不開機。

  對地短路的原因:
  1、 公共點濾波電容擊穿(大短) 。
  2、 上管和下管同時擊穿(大短) 。
  3、 上管和負載同時擊穿(微短或大短) 。
  4、 PWM 供電IC 內部擊穿(微短或大短) 。
  5、 其他LDO 短路(微短或大短) 。

  大短的維修方法:
  1、 先打各大電感的對地值看是否有完全短路的。
  2、 若有拆除該電感的上管,再測公共點對地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拆除供電IC。若有拆除該電感的上管,再測公共點對地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拆除供電IC。
  3、 若沒有,看公共點的濾波電容外觀不良的先拆掉,無外觀問題要逐個拆除。若公共點對地阻值還不正常,要斷開各大電感模塊的主供電來排查供電IC。
  4、 保護隔離電路不正常。

  快速測上管:
  1、 將萬用表調到二極管檔。
  2、 黑表筆接公共點。
  3、 用紅筆測各個電感,正常應該為幾百歐。
  4、 若為零測上管壞。

  對地正常但無電壓維修方法:
  查隔離保護電路
  從電源接口開始測隔離保護通道上的各個元器件兩端的電壓。
  若是電感、 保險電阻的一端有電壓另一端無電壓則該元器件壞。
  若是MOS 管一端有電壓另一端無電壓,查其導通條件,若滿足導通條件仍沒電壓MOS 管壞, 若不滿足導通條件查其G 極電壓控制電路。

  待機電壓正常觸發後不正常
  1、 電感或者保險虛焊。
  2、 隔離MOS 管不良或者G 極電壓不正常,使MOS 管處放大狀態,導致功率不足帶不起負載。
  3、 後極某路供電有嚴重短路。

  電池
  1、 不裝電池能開機裝電池後不開機。或用電池能開機用適配器無法開機。
  2、 查保護隔離、充電芯片、電池本身。

  大電感正常對地二級體值
  1、 獨立顯卡0 以上即可。
  2、 總線供電10 以上。
  3、 CPU 供電無CPU:①普通MOS 管幾百以上,②帶穩壓的MOS 管50 以上。
  4、 其他供電①普通MOS 管幾百以上,②帶穩壓的MOS 管80以上。
  5、 LDO 供電幾百以上。
  6、信號線幾百以上。

大短的維修方法:
  1、 先打各大電感的對地值看是否有完全短路的。
  2、 若有拆除該電感的上管,再測公共點對地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拆除供電IC。若有拆除該電感的上管,再測公共點對地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拆除供電IC。
  3、 若沒有,看公共點的濾波電容外觀不良的先拆掉,無外觀問題要逐個拆除。若公共點對地阻值還不正常,要斷開各大電感模塊的主供電來排查供電IC。
  4、 保護隔離電路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地阻值
萬用表二極體檔去測量它時(黑表筆點在元件上,紅表筆點在地線上)

非常感謝您的幫助

因為資料量龐大,請容我一步一步的 回覆您的幫助

--------------------------
對地阻值
萬用表二極體檔去測量它時(黑表筆點在元件上,紅表筆點在地線上)

我錯了,原來是用「二極體檔」,黑筆元件,紅筆鎖點接地

-------------------------

快速找到公共點:
  1、 找大電感(旁邊有兩個8 腳單管的) 。
  2、 先找出下管(下管S 極接地) 。
  3、 另一個就是上管,上管D 極就是公共點。
  4、 找到毫歐級檢流電阻。

------------找大電感

我重新認知一下,「大電感」是尺寸嗎? 還是它上面寫的值?

就我的機板上看到

只有認識看到 6個,剛剛GOOGLE「SMD 電感」,找圖

才發現還有 第7個,這也是電感吧,樣子比較不一樣,還有其他的嗎?

------------(旁邊有兩個8 腳單管的)

之前我找的 公共點,是不是不對 ?

它是2個在一起,但現在仔細看,這是6腳的?

我是看 點位圖 上寫 DCBATOUT,然後看一些影片是說 從19V電源進來 的2個「場管」

影片裡也是有提到 2個「場管」後 找電感,再找公共點

小弟頓悟,電感旁找不到 2個在一起的 8腳IC

這2個 在一起的8腳IC,旁邊也沒有電感,這2顆是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您的幫助

因為資料量龐大,請容我一步一步的 回覆您的幫助

剛用 點位圖 去搜 「PL」電感的開頭代碼

有PL4401

PL4501,PL4502

PL4701

PL4801

PL4901

PL5101

剛好總共 7個

一個一個去看它們的附近有沒有 8腳的IC

所以,我剛剛是誤解了,兩個 8腳的IC 會「排在一起」,是嗎?

所以是

1、 找大電感(旁邊有兩個8 腳單管的) 。

PL4401 電感 旁 的 PU4407 (4+4腳)和 PU4402(3+1+4腳),就點位圖裡標的來看

大電感就是PL4401嗎? 尺寸?

這樣正確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用 點位圖 去搜 「PL」電感的開頭代碼

有PL4401

公共點沒錯 就是從那開始 有電路圖跟點位圖你還怕你找錯

電感8腳IC是看板子設計不一定有

圖片有三個出現數字要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共點沒錯 就是從那開始 有電路圖跟點位圖你還怕你找錯

「圖片有三個出現數字要修正」

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第21樓文裡的圖片? 三個出現數字?

----------
2、 先找出下管(下管S 極接地) 。

下管 是PU4407,是嗎?

S極 接地,就是第4腳 的GND ?

3、 另一個就是上管,上管D 極就是公共點。

那上管就是指 PU4402,是吧

D極 是 DCBATCUT,公共點,就是 1.2.3腳,是嗎?

那在點位圖上,跟PU4402 相連的,也是共點的 DCBATCUT 公共點

那我在第15樓文的 PR4402 也是 DCBATCUT 公共點吧?

4、 找到毫歐級檢流電阻

是指 mΩ 的電阻,是嗎

PL4401 左邊 有一個R010的電阻,查表 是 0.01  Ω,也就是 10 mΩ

還有 上一張圖的 R015,查表 是 0.015  Ω,也就是 15 mΩ

哪一個是「檢流」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共點沒錯 就是從那開始 有電路圖跟點位圖你還怕你找錯

公共點 的 對地阻值

萬用表二極體檔去測量它時(黑表筆點在元件上,紅表筆點在地線上)

用「二極體檔」,黑筆在 PU4402元件的 1.2.3腳上,紅筆在 主機板 鎖點的接地

我剛用2台三用電表

左邊的「二極體檔」,測是 0.008 V,單位是 V ?

右邊的那台,2K/二極體檔,是 0.014

我方法有作錯嗎?

0.00X 有這麼低?

--------------------------
我把 PU4402 的 3種腳位,都量了

左邊那台HA-9180A

1.2.3腳(DCBATOUT):0.008 v

4腳(AD+):0.601v

5.6.7腳(BT+):0.495v

右邊那台

1.2.3腳(DCBATOUT):.014

4腳(AD+):.665

5.6.7腳(BT+):.526

--------------------

PU4407也順便了

左邊那台HA-9180A
1腳 PWR_BAT_UVPMON_CMPOUT:0.545v
2腳 UVPMON_BMON+:0.675v
3腳 UVPMON_CMP:0.675v
4腳 GND:0v
5腳 BMON:0.676v
6腳 BMON_2IN-:0.673v
7腳 PWR_BAT_CMPOUT:0.544v
8腳 3D3V_AUX_S5:0.421v

右邊那台
1腳 PWR_BAT_UVPMON_CMPOUT:.616
2腳 UVPMON_BMON+:.802
3腳 UVPMON_CMP:.801
4腳 GND:.0
5腳 BMON:.802
6腳 BMON_2IN-:.801
7腳 PWR_BAT_CMPOUT:.615
8腳 3D3V_AUX_S5:.44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共點 的 對地阻值

萬用表二極體檔去測量它時(黑表筆點在元件上,紅表筆點在地線上)

三張圖那個我幫你修正了

對地阻值
https://bbs.pigoo.com/thread-9680-1-1.html
公共端正常應該是400歐-600歐之間
你現在19V是大短還是輕微短路 用的是變壓器還是恆流源電供
你現在只有公共端短路先目測點位圖上面公共端元件有無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張圖那個我幫你修正了

對地阻值

「三張圖那個我幫你修正了」

感謝你

但,A豆,我還是沒搞懂,是哪三張圖?第幾樓文呀?

----------------

你現在19V是大短還是輕微短路 用的是變壓器還是恆流源電供

我是用 原廠附的變壓器,插在 瓦特錶上 看瓦數

我不知道要怎麼判斷 是大短 還是 輕微短路

情況是,我把變壓器先插在 計費錶上,另一頭 筆電的充電頭 才去插 筆電

插進去後,可以看到 從0.1W 升到 0.3W,但1~2秒後,就回到0.1W了

然後,把筆電的充電頭 拔出來,再插回去,不會剛剛一樣升0.3W

這時直接量測 筆電的充電頭 是沒有電壓值的,表示 變壓器進保護了

要把 變壓器 從 瓦特錶 拔出來,再插回去(變壓器重置),才能量到 19V的電壓

這時有19V電壓的充電頭,插筆電,才能有升到 0.3W再回0.1W,變壓器進保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張圖那個我幫你修正了」

感謝你

你的PU4402是不是燒出一個洞還是我看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張圖那個我幫你修正了

對地阻值

你現在只有公共端短路先目測點位圖上面公共端元件有無異常

----------------------------------

意思是 從PU4402 的 1.2.3腳 的公共點 開始 連外 的各點查,對吧

配 點位圖 就是這兩張 正反面

PU4402面

PU4402的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U4402是不是燒出一個洞還是我看錯

看錯,XD

那是IC第一腳的點,板子上也有 一個▼ 的記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錯,XD

那是IC第一腳的點,板子上也有 一個▼ 的記號

沒錯 不然就用燒機法 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 不然就用燒機法 找

先提問幾個問題,為明天而努力

感謝你,等等先休息了

1.
我這個整個情況,從 單純的開機可以運作,但沒BIOS畫面,沒ACER LOGO畫面

到變成 19V 會跳保護,插電池會炸一聲

這是2件的問題點嗎?

所以我從PU4402 的公共點 出來的連線,可以先查

PU4402上方的電池區

和 公共點連到背面的 Q5201、Q5202,EDP1那一區(螢幕輸出區)

2.
燒機法

因為我沒有 恆流源電供的設備

我有什麼替代設備可以用來 燒機法?

燒機法,是給1V的 定電壓 是嗎? 0.5V也可以嗎?

沒有定電流的話,會怎樣嗎?

我看影片 他們會用 酒精的揮發 去找發熱點,一般是用 95%

還是可以用 我們身邊有的 75%酒精

我記得,我還有一點的 電路板的清洗劑,那個是高揮發的,應該是有同樣效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提問幾個問題,為明天而努力

感謝你,等等先休息了

1、這是兩個問題
猜測是你檢修的時候發生第二件問題,元件爆掉!
你先從充電頭位置看看有沒有爆掉的原件,用放大鏡看
2、75的酒精含水很多,比95多20%,不能用

网友B:
先說小弟個人看法,處理決定權依舊在您。

單純就事情做分析,或許不中聽...想練功可以繼續修,Good luck!

方案(1)自己評估設定維修停損點在哪個階段?自己的能力完修機率為何?與之後繼續投資維修設備。

方案(2)付費徵求維修該筆電可能比方案一相對經濟。

------------------------------------------------------------------------------------------------------------------------

可考慮與學姐買可調電源~

GW INSTEK 台灣固緯 GPS-3303 3組輸出 電源供應器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744-1-1.html

大短路造成Adapter 保護暫時斷開。

等待些時間就能正常輸出。

DCIN進來的兩顆MOSFET 先排除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說小弟個人看法,處理決定權依舊在您。

單純就事情做分析,或許不中聽...想練功可以繼續修,Good luck!

請問您說的

DCIN進來的兩顆MOSFET 先排除是否短路?!

兩顆MOSFET是這2個嗎?

都是 3個功能 的腳位

我要如何判斷 是不是正常? 有沒有短路?

直接用 蜂鳴檔 3腳 兩兩相測?

還是看 3腳 的 對地阻值?

還是說需要先解下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您說的

DCIN進來的兩顆MOSFET 先排除是否短路?!

不需要拆下來,針對PU4401、4201 D S極二極體檔測量,正常應該有個正常的二極值。

以PU4401來說123(S)接紅色表筆   5678(D)接黑色表筆,然後再反向測(正向反向都測量),

應該會有一個是OL、另一邊有二極值。

對照電路圖,應該很好理解這兩個元件特性,在二極體檔正反向會是怎麼樣的數據。

這兩顆沒有短路的話,就是繼續查後端電感,可以參考版主19樓的建議去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說小弟個人看法,處理決定權依舊在您。

單純就事情做分析,或許不中聽...想練功可以繼續修,Good luck!

燒機法

我可以找個 1.5V 的沒有保護機制的變壓器,電流提供可能只有 0.5A、0.8A

來替代嗎?

還是說 一定要有 定電流 來防止 燒壞其他元件

燒機法

原理是 用低電壓 沒保護機制,利用 短路元件 會有電流 而發熱 來找尋,我這樣認知是差不多正確嗎?

我看有些,會用 3V、5V 來燒,所以1V低電壓 是需要的嗎?

---------------------------------------

目前 是想練練功,多學習,自己程度有到那的話,我想自然會知道需要買

但自己也不是學來開業的,程度還差得很遠

就像 本來也只有 一支焊槍,就修修東,修修西

後來 只用6、7年的6萬多洗衣機 機板壞,原廠說沒料沒得修,換新機有折扣

怎麼受得了

只好從eBUY, 找到同板型,不同機型的機板來修,從遠洋飛來

所以只好從一支焊槍 升級到了 溫控熱風槍帶焊槍,要來對換 機板上的 處理器

那時可以不用查修電路,買二手同機板,處理器 對換就好了

現在 筆電 主機板 壞了,是要面對這個課題了XDDD

网友:
引用 楼主:
燒機法

我可以找個 1.5V 的沒有保護機制的變壓器,電流提供可能只有 0.5A、0.8A

主要是可調電源能夠在大短路下降壓保護,不至於擴大故障範圍,只要設定合適的電壓電流應該都能找到短路點。

怕是你說的替代方案[1.5V 小電流 adapter]去燒,遇到非完全短路可能就摸不出來發熱點。

"我看有些,會用 3V、5V 來燒,所以1V低電壓 是需要的嗎?"

有的人說不要超過5V,但也是看當下供電條件去做設置。

買傳統指針式可調電源也可以勝任,反而耐用。

大致了解樓主的背景,似乎是在國外?!

多從RLC、二極體、BJT、MOSFET元件測量練起,

(可以從報廢電源板、主機板練習查零件型號與datasheet)基礎功扎實了之後。

累積經驗值,日後大致就知道該從哪裡去找切入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拆下來,針對PU4401、4201 D S極二極體檔測量,正常應該有個正常的二極值。

以PU4401來說123(S)接 ...

MOSFET 電晶體

PU4201

看了電路圖後,感覺好像有認識過 相關的東西

去網路上找了 MOSFET的資料

好像半導體

其實它就是半導體

所以,這PU4201 和 PU4401,就是一個開關,吧????

PU 開頭的,都是一種開關,由第四腳位 控制,對吧?

我不知道 這種東西 有沒有其他特珠功能 是一般半導體 沒有的

19V 從 AD_JK 進來後,到 PU4201 的源極(S),由 閘極(G)的 條件腳 控制,源極(S) 到 汲極(D) 之間 的開關(導通 OR 不通)(短路 OR 開路)

1.2.3腳的源極(S)(AD_JK) 能不能通過到 5.6.7.8腳的汲極(D)(AD+),由 第4腳的 閘極(G) 後方的 條件設計電路,條件腳

所以,我這樣想

故障的情況

1. 第4腳,閘極(G),條件腳 後方的電路裡,有某環節 出問題,而導致無法形成 設計的條件來 讓 源極(S) 到 汲極(D) 之間 的開OR關

也就是 可能會 常開 OR 常關

2.源極(S) 到 汲極(D) 之間的開關本身就出問題,不受第4腳閘極(G)的控制

也就是 要馬 源極(S) 到 汲極(D) 之間 是處於 開路(常開)(不通),要馬就是 處於 短路(常閉)(導通)

這大概是我目前看了一些文章所認知到的

可是我 用 二極體檔 量測出來的值,我怎麼又搞不懂了 MOSFET

--------------
PU4201
-------------
正向 123(S)接紅, 5678(D)接黑

1 AD_JK                OL                        1
2 AD_JK
3 AD_JK

4 PWR_AD+_2        OL                        1

反向 123(S)接黑, 5678(D)接紅

1 AD_JK                0.479 v                .496
2 AD_JK
3 AD_JK

4 PWR_AD+_2        OL                        1

-------------
PU4401
-----------
正向 123(S)接紅5678(D)接黑

1 AD+_TO_SYS                0.602 v                .486
2 AD+_TO_SYS
3 AD+_TO_SYS

4 AD+_G_2                OL                1

反向 123(S)接黑5678(D)接紅

1 AD+_TO_SYS                0.466 v                .680
2 AD+_TO_SYS
3 AD+_TO_SYS

4 AD+_G_2                OL                1

---------------
PU4201正常的話,S→D順向 不是要有壓降? 卻是 OL(不通),也不是 0V(導通)

反而 是 反向 D→S有數值??

這是好的,還是有問題?

而 PU4401

順向 S→D逆向 D→S,都有數值?? 不是說 半導體 順向會壓降,逆向 是不通

這2顆,我看不懂 是 好的,還是壞的耶......

所以

我還去找了 三用電錶的 二極體檔 的使用方法 和 判讀

是說

二極體檔,紅黑針 之間 會給出 一個電壓差,我2台 互量,有電流勾的錶是 1.44V,一般型的是 2.88V

電流勾的二極體檔,單位是V

顯示 0V 代表 導通,OL 是不通,那顯示有壓降是數值 是什麼狀態? 也算導通嗎?

是說 二體極 顯示 0.5~0.9V之間的壓降,還算是正常沒故障

那PU4201 和 PU4401 有沒有問題?

我看不懂有沒有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FET 電晶體

PU4201

你觀察電路圖DS間有個二極體,二極體的特性是順向二極值為0.4XX,反向為OL。

以PU4401為例, D紅 S黑  會有值,反向則會OL

再來就是你自己花時間練習判別。

楼主:
PU4201

二極體方向,+到-,順向

就是D→S (D紅S黑):0.479 V

S→D(S紅D黑):OL

那這樣PU4201就是好的

PU4401

D→S (D紅S黑):0.466 V

S→D(S紅D黑):0.602 V,這個怎麼會有數值?

所以PU4401是故障的?

网友:
只能說疑似,要確認最好能拆下來測量。

楼主:
關於 電路圖的識讀

這幾天 一直看了一遍又一遍,從看不太懂,也慢慢看懂了一些

但有些 還是悟不到

以下,若有認知錯的,還請指正,感謝

1.

PR4401
PR4404
PRXXXX開頭的都是 電阻
附近的 編號,像是PR4401的 10KR2F-L1-GP,前面的 10K,是指這個電阻的阻值,10K Ω
100KR2F-L3-GP,就是 100K Ω
後面的 R2F,L1,GP,還是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PUXXXX 開頭的是,開關,有S極,源極,入口,到 出口的 D極,汲極,兩者由 G極,閘極 控制
1.2.3腳位 是S極,4腳位 是G極,5.6.7.8腳位 是D極

2.

PR4406,電阻
但寫 do not stuff,表示 沒有焊上該物件

PCXXXX,PC開頭,是 電容
PC4401
SCD1U25V2KX-L-GP
不知道,是看 D1U,還是1U,1uf? 0.1uf?,25V
後面的 2KX-L-GP,也是不知道代表什麼

3.

PR4410,電阻
0R3J-L1-GP
阻值:0R3,0.3 Ω,R是小數點

PC4409,電容
SCD047U25V2KX-GP
電容量:D047U? 047U? 0.47uf?
耐壓:25V

PD4402,二極體

PC4408,電容,另一邊直接接地GND,這種接法的電容,應該是用來濾波用的電容,濾波電容
SC1U25V3KX-1-GP
耐壓:25V
1U? 1uf?

4.

PL4401
PLXXXX,PL開頭的是 電感
IND-3D3UH-131-GP
整串不知

cyntec. 5x5x3
cyntec. 是公司名
5x5x3,是該元件的尺寸
DSR:32~38m Ohm,32~38m Ω ???

5.

PC4422, 濾波用的電容,一邊接地
SCD1U25V2KX-L-GP

D1U ???
25V

6.

PT4502
ST15U25VBM-1-GP
電容量:15U,15uf,25V

PTXXXX,PT開頭,好像也是電容,外觀不一樣,一端接地,也是用來濾波

7.

PC4503,濾波電容
SC10U25V5KX-2-GP

15uf,25V

8.

PT4501,濾波電容
ST220U6D3VBM-3-GP

220uf ?
6D3 V?這是多少 V?

PC4508,濾波電容
SCD1U10V2KX-L1-GP
D1U ?
10V

PR4501
2D2R3F-L-GP

2D2? 2.2 Ω?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於 電路圖的識讀

這幾天 一直看了一遍又一遍,從看不太懂,也慢慢看懂了一些

1.電路圖標示各廠商略有不同,R對照符號可以確定是電阻,完整編號定義不用太深究。

會翻出電路圖、點位圖,主要目的是找到故障點,不太重要的不需要全部理解。

找到該零件想要的重要規格,如阻值、瓦數,剩下的可能就是定義製程、尺寸之類的。

2.PC開頭符號沒有標示正負極,那很大機率就是MLCC。

電容主要規格就是電容量、耐壓值、尺寸。

SCD1U25V2KX-L-GP,其電容容量應該是0.1uF,耐壓25V

D1U D應該就是dot,表示為小數點。

3.同2.說明

4. 同樣參考2., 3D3UH-131-GP 電感量3.3uH

5.同2.說明

6.PT4502  ST15U25VBM-1-GP

電解電容,符號一端內凹為負極。

15uf 耐壓25V

7.同2.說明

8.ST220U6D3VBM-3-GP
電容量220uf 6.3V,同2.說明

SCD1U10V2KX-L1-GP
電容量 0.1uf 耐壓10V,同2.說明

補充內容 (2024-4-6 11:04 AM):
更正: 對照實物,PT在這片筆記型主機板上是鉭電容

楼主:
PT開頭的原來是「電解電容」

我只認識 一般 圓筒狀的

因為我之前覺得怪怪的,為什麼用 蜂嗚檔 量兩端 有些電容是 會叫的

這PT開頭的電容,也是查了網路,才看到 也是電容的一種

我用點位圖 搜了 PT開頭的,看到了4顆,也都是一端都是接地(GND)

所以都是用來 濾波用的功能,濾波電容,感覺 線路比較簡單,一端直接就接地了,好像會比較好判

量測後,數值都覺得不正常,只有一、兩顆,比較符合 我目前的認知....

麻煩幫我判讀一下,感謝

1.-----------------------
PT4501
ST220U6D3VBM-3-GP

220uf,6.3v

1 PWR_3D3V_PHASE2_L
2 GND

歐姆檔
正:2.485k
負:0

蜂嗚檔
+無,OL (這比較符合我的認知,沒蜂嗚,阻值也大)
-有,0.5↓

電容檔
?
電容值,每次測都不一樣,不準,是不是要先放電?

二極體檔
正:0.303v
負:0

2.-------------------
PT4502
ST15U25VBM-1-GP

15uf,25v

1 DCBATOUT
2 GND

歐姆檔
正:13.9
負:0

蜂嗚檔
+有,14.4
-有,0.5↓

電容檔
?

二極體檔
正:0.008v
負:0

這顆是有短路的嗎? 負極是直接接地了,正極會有蜂鳴,但仍有一些阻值,正極是 公共點接來的
但因為是公共點接來的,所以有可能是其他也是接公共點後,也是直接接地的元件影響的

3.-----------------------
PT4503
ST220U6D3VDM-20GP

220uf,6.3v

PT4503
1 PWR_5V_PHASE1_L
2 GND

歐姆檔
正:12.3
負:0

蜂嗚檔
+有,13.4↓
-有,0.5↓

電容檔
?

二極體檔
正:0.007v
負:0

這顆也是類似短路,跟PT4502差不多,但正極 不是 公共點 來的

4.-------------------
PT4701
ST15U25VBM-1-GP

15uf,25v

PT4701
1 DCBATOUT
2 GND

歐姆檔
正:13.9
負:0

蜂嗚檔
+有,14.4↓
-有,0.5↓

電容檔
?

二極體檔
正:0.008v
負:0

這顆跟 PT4502 一樣的情況

後來,我再巡板的時候,有看到長得一樣的「電解電容」,但PT搜沒搜出來

所以發現是 TC開頭,還有兩顆

5.-------------------
TC3401
ST100U6D3VBM-22-GP
100uf,6.3V

1 5V_USB1_S3
2 GND

歐姆檔
+:12.4
-:0

蜂嗚檔
+:有,13.4↓
-:有,0.5↓

電容檔
?

二極體檔
正:0.007v
負:0

這顆也是類似短路,跟PT4502、PT4503一樣,正極 不是 公共點 來的

6.-----------------------
TC3402
ST100U6D3VBM-22-GP
100uf,6.3V

1 5V_USB2_S3
2 GND

歐姆檔
+:M→OL
-:0

蜂嗚檔
+:無,OL
-:有,0.8↓

電容檔
?

二極體檔
正:OL
負:0

這個跟PT4501一樣,有符合我的認知,都是OL,只是電容值,還是測不準

TC3401 和 TC3402,電路好像是一樣的,但測量出來的表現不一樣?

所以TC3401 是一定有問題的? TC3402是正常的???

---------------------------------------------------------
事後,我有再看一下,它們的電路圖,多少都是並聯到 其他 PC開頭的電容,之後我再量看看電路圖並聯的
在測量時,應該會被受影響,但就 PT4501 和 TC3402來看,又好像沒影響???

現在這些有 類短路的,會有什麼可能其他因素
還是說,有阻值,就不算有短路?

補充內容 (2024-4-6 11:05 AM):
電容看了很多文章 和 影片,大多是說 要測量 容量值,都要下線才能量得準
除了 電容值之外,其他的表徵,怎麼看起來 好像都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PT開頭的原來是「電解電容」

我只認識 一般 圓筒狀的

1. PWR_3D3V_PHASE2_L 電感只需要使用二極體檔量測對地二極值(紅筆接地,黑筆接待測零件)。

電容板上測量一般是不太準確。

2.之前就已確定短路了。所以會先確認直連的兩個MOSFET是否有問題,再藉由燒機確認後端哪個地方短路。

現階段樓主沒有可調電源,只能先測3.3/5V電感、CPU、GPU電感是否有短路?

"但因為是公共點接來的,所以有可能是其他也是接公共點後,也是直接接地的元件影響的"

對!某個零件異常短路,造成公共點電壓直接連到該供電,若為CPU,則CPU很大機率打穿。

3. PWR_5V_PHASE1_L 這個5V短路。

4.應該也是鉭電容的一種。

更正: 對照實物,PT在這片筆記型主機板上是鉭電容。

5.短路

目前用可調電源燒機是最快找到短路點的方法。

電表二極值測試已經有其極限,無法切確判別哪顆零件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PWR_3D3V_PHASE2_L 電感只需要使用二極體檔量測對地二極值(紅筆接地,黑筆接待測零件)。

電容板上測 ...

太感謝了,您的複判,讓我有那一點點的踏實了

不然,我都不知道,我的認知 是不是錯很多,無法確定

就目前上一篇PT 和TC的測量來說

PT4503 和 TC3401,這2顆電容 可以最優先拆下來看

再用 蜂鳴檔 確定 短路,歐姆檔 為 0Ω,電容檔 看值

然後,再用二極體檔 量一次,機板的 公共點 的對地阻值(二極值) 是不是有變化

看有沒有 回到 400~600 ? 這是 V的單位嗎? 我記得我看文章是說 二極體檔的值 是指 壓降值,所以是V

400~600 是 Ω 的單位? 那是用歐姆檔 量的?

二極體檔 的正常值是多少?0.4~0.8 V ?

------------------------------------------------------------------
「某個零件異常短路,造成公共點電壓直接連到該供電,若為CPU,則CPU很大機率打穿。」

我的心裡真的涼涼的......

被自己弄爆.....

公共點的二極值,0.008 V,這是不是算是大短? 短到CPU了?

還是問題點 可能不只一處,是很多處的短路,並聯 成 極小的阻值13.X Ω (二極值 0.008V)

在插上電池爆了一聲後

我在還搞不清楚狀況時,又在19V拔插拔插之間,是有在那5個電感的那一大區塊,聞到一點味道,所以是有東西燒了

更又是好像偏向CPU的那邊的方向,只是我無法確定

-----------------------------------------
如果,PT4503 和 TC3401,下來後,公共點的對地阻值 正常

那其他 類似短路的 PT4502、PT4701,再量看看有沒有變化,有沒有像 PT4501、TC3402類正常

TC3402 的數值 是不是又比 PT4501 更是正常?

TC3402應該是「確定」正常的吧,除了 電容值之外
.
.
.
但,事情應該不會這麼順利,還那2顆MOSFET,而且 插上電池 爆元件的情況,應該蠻嚴重的

-------------------------------------
燒機法

我沒有經驗,雖然想試看這方法,但沒有信心不會再發生更糟的情況

畢竟,已經自爆了一次了....

學姐的那台,3通道,我應該是用不到這麼好的,就目前我的程度

我有在看網站 皮皮的 和 沒衣服的

有看到 一種 升降壓 的模塊,可調,恆壓恆流,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感謝了,您的複判,讓我有那一點點的踏實了

不然,我都不知道,我的認知 是不是錯很多,無法確定

且慢~先不用拆!

PT4503 和 TC3401,這個電感短路。

很高機率會"槓龜"!

可調電源燒機依舊為排除短路的首選方案!

PT4503為5V的濾波電容,可以先將旁邊的電感拆下,判斷前、後級短路?

藉此是判別電感前方5V供電短路或是後級負載短路。

要拆電感先用烙鐵上新錫,以熱風槍輔助加熱,會更容易處理。

-----------------------------------------------------------------------------

蜂鳴檔是比較直覺,但要看電表設計,有的電表二極體檔短路會響,有的不會。

我偏好使用二極體檔測量,有些電表電阻檔速度太慢不好判定,二極體檔相對快許多。

二極體檔單位是V,所謂對地來說是個相對值。

正常二極值範圍,要視該電感輸出的電壓決定其對地二極值。

或者有同型號正常板子可當對照組做比較。

-----------------------------------------------------------------------------
只是舉個例子,目前樓主沒有合適設備判別哪個元件短路,不需要先預設立場過於憂慮。

目前缺可調電源燒機,一切都是未知數。

當下可以先從疑似短路的區域拆電桿(翹一邊)排除哪一級(邊)短路。

等可調電源到手再做燒機。

也或許不用採購可調電源,藉由上面斷開電感的方式就能找出短路點~

爆一聲,有可能是功率元件打穿。

當下就先不要再上電。大短路 19V adapter插拔造成暫時性保護。
-----------------------------------------------------------------------------

TC3402應該沒事,可以先不理它。
-----------------------------------------------------------------------------
從你44樓懷疑的短路點(對照點位圖做確認)

PWR_3D3V_PHASE2_L可以先移除(翹起一端)電感PL4501看是負載pin2還是IC pin1短路?

PWR_5V_PHASE1_L 可以先移除(翹起一端)電感PL4502看是負載pin1還是IC pin2短路?

這裡確定是IC短路的話,5V_USB_S3應該可以排除短路疑慮。

測量5V_USB1_S3,這點是否恢復正常?

DCBATOUT公共點這個範圍太大,可以先跳過。

圖一 方塊圖,公共點牽涉太廣

网友B:
"有看到 一種 升降壓 的模塊,可調,恆壓恆流,不知道能不能用?"

這個沒看到實物說明,很難說能不能用。

燒機只要合適電壓不會造成故障擴大,尤其是大短路狀態,幾乎都是一翻兩瞪眼,迅速抓到元凶。

燒機連拆電感都不需要。

燒機法不會更糟,結果出來會讓你考慮停損點,確定是否繼續要修還是蓋白布抬走...

當然後者就是CPU、GPU掛了...laptop的CPU都是與PCH集成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看到 一種 升降壓 的模塊,可調,恆壓恆流,不知道能不能用?"

這個沒看到實物說明,很難說能不能用。

https://reurl.cc/dLKpo8

https://reurl.cc/OGx6a7

這種的吧
------------------------------------------

「PT4503 和 TC3401,這個電感短路。」

電感PL4502,要斷哪邊比較好?還是都一樣?

1 PWR_5V_PHASE1_L
2 PWR_5V_PHASE1

電感PL4501
1 PWR_3D3V_PHASE2
2 PWR_3D3V_PHASE2_L

PWR_5V_PHASE1_L 可以先移除(翹起這端?)電感PL4502看是負載pin1還是IC pin2短路?

量測,是 蜂鳴檔? 黑接GND,紅接PL4502的PWR_5V_PHASE1_L(翹起的端)?,還是不包PL4502的WR_5V_PHASE1腳?量有沒有短路

再測 黑接GND,紅接 板子上的PWR_5V_PHASE1_L,測負載pin1這邊有沒有短路

PL4502的PWR_5V_PHASE1_L(翹起後),IC短路的話,不復位,再量測5V_USB1_S3這點是否恢復正常?

----------------------
慘損點

我可能就是CPU、GPU掛了,各大功能掛了,直流電供開下去了一千多元,慘賠

停損點

我大概就是 升降壓 的模塊,可調,恆壓恆流 可用來燒機法,但還是 修不起來

最好的是

升降壓 的模塊,可調,恆壓恆流 可用來燒機法,筆電修回來了,信心有了,再修 待修的SOUND BAR
直流電供開下去了一千多元,筆電修回來了,信心有了,再修 待修的SOUND BAR

网友:
1.我自己沒買過這類產品,不清楚能否燒機?!也不好推薦哪款好用。

但不要挑前者這個賣場。這個也是代購而已,沒有現貨。後者這家也難說優不優,購買樣本數不多,難判斷優劣。

2."要斷哪邊比較好?還是都一樣?"

都可以,斷開後兩個端點都要確認對地二極值。

使用二極體檔,測對地二極值(紅接地,黑接電桿pin1 pin2)。

3.可調電源用處很多,值得投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且慢~先不用拆!

PT4503 和 TC3401,這個電感短路。

呵呵 ,PL4501,被我拆爆了....

PL4502活下來了

用 二極體檔 量測 紅接地,黑接公共點

PR4402
1 AD+_TO_SYS
2 DCBATOUT                0.160 v

比原本的 0.007 v 高了,但0.160 v 還是有地方短路嗎?

------------------------------------------------------------
用 二極體檔 量測 紅接地,黑接 板子上的2點

PL4501
1 PWR_3D3V_PHASE2                0.140 v
2 PWR_3D3V_PHASE2_L                0.368 v

兩邊都沒事? 這值的大小有意義嗎?

---------------------------------------------------
用 二極體檔 量測 紅接地,黑接

PL4502
1 PWR_5V_PHASE1_L(板子上的點)                0.158 v
1 PWR_5V_PHASE1_L(PL4502的翹腳)                0.007 v
2 PWR_5V_PHASE1                                        0.007 v

所以 PT4503 那個方向是沒事?

PC4507、PR4502、PU4501 那個方向 有問題,對嗎?

-------------------------------------------------
PL4501 裂開了,還能用嗎?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PL4501,被我拆爆了....

拆壞的電感可以測兩端是否導通(0歐姆)?

若開路就是壞了,之後要找替代品。
--------------------------------------------------------------------------------------------

本來針對樓主測量的對地二極值已經擬好草稿,但翻到電路圖page 99, 100

時序、供電一層又一層,當初想用斷開電感去排除短路,這個法子沒這麼好用。

反而可能誤殺無辜、把問題複雜化了@@

{n_075:}為了不誤導樓主,就此打住

將電感回復原狀,若電感開路可暫時用線短接,

最好先將可調電源買回來,以燒機法去排除短路點。

楼主:
PL4501電感 2R2 338 ZSS

我量2端 是有導通的

若要買過的話,是不是 找 2.2UH 電感,尺寸用 尺量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https://shop.cpu.com.tw/product/64270/info/

是這種的嗎?只是它這款 厚度比較薄,只有2mm,原本的有3mm

貼片式功率電感?

----------------------------

那現在 量出來的 二極值,沒意義嗎?

像是 DCBATOUT                0.160 v

我是有看過印象中,文章說,斷開 DCBATOUT之後的 跟每一個功能 的供電,cpu、螢幕、等等等

中間好像是有什麼 電阻

就可以查說,是哪一個部份有問題

我這個板子不是這樣設計的嗎?

------------------

電感,在這這筆電上,是什麼用的存在?

我印象中,電感,好像是 像 變壓器一樣,轉換電壓用的?

但像是 19樓文的電感,好像是 一個功能 配一個電感

一個電感 配 上管 和下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4501電感 2R2 338 ZSS

我量2端 是有導通的

小弟不才不是不想幫你,而是這板子真的要說清楚不容易,這張板多層供電要化繁為簡,

目前只能是燒機法才能準確解決短路。

你現在提問的問題其實都不是問題,等涉獵廣度夠就知道那些是基本常識

,那些不是問題。

目前當下重中之重的問題是什麼?

樓主若能回答正確,根據獅子魚版主提供的方法去嘗試,問題就一翻兩瞪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不才不是不想幫你,而是這板子真的要說清楚不容易,這張板多層供電要化繁為簡,

目前只能是燒機法才 ...

快別這麼說,勞累您了

我有看 100頁的圖

從DCBATOUT出來

先是第一層的TPS51622、TPS51367,TPS51367,TPS51285

在TPS51285之下5V_S5 和 3D3V_S5

SY6288CCAC、SY6288DCAC、G5244A....等等,應該算是第2層吧

再下去,也有2層?最後一層就是 5V_S0_FAN、5V_AUDIO、Lightning bolt,LCDVDD

您說的意思就是這個吧

----------------------------

LCDVDD,這個應該是我一開始 沒畫面時就要先查的吧,只是現在是自爆短路的問題

可調恆壓恆流電源,我該買了XD

非常感謝您的幫助

楼主:
這周才弄完了 可調電壓限流的電源供應器

剛剛才寫完文章

西華 icute p4-3000etcc 二改+ZK-4KX直流可調升降壓模組 0.5-30V 4A

再來就要回來,弄這篇的 筆電的主板了...

改天要來 燒機法 找短路了,今天寫完文章,有點累了

看說 是用 1V的電壓,接 公共點,負極接負極

從1A的電流 再 2A 慢慢調上去,看有沒有地方 發熱,就是有短路的地方是嗎?

用這方法,有其他要注意的事嗎?

我也有看到有說,有人是用3V、5V下去燒

這是有什麼原因嗎?

楼主:
我用 燒機 1V,先限流 0.5A

在PR4402的公共點 和 DC IN 的負極 去燒

結果,電流只有 0.03A ? 沒有被限流到....

一樣用1V,先限流 0.5A

試一下用 DC IN的 正極 和 負極,結果 沒有電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 燒機 1V,先限流 0.5A

在PR4402的公共點 和 DC IN 的負極 去燒

請用3V公共端下去燒 限流1A 2A 3A去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用3V公共端下去燒 限流1A 2A 3A去調整

3V 燒 公共端

一樣都沒到限流,0.455A而已

不過,有2個地方是有點溫度,約30度,溫升 差不多5度吧

這是晶片在3V工作吧?

這邊不太確定是什麼有升溫到30度,PU4402 還是 PU4407 ?

我是用紅外線測溫槍下去照

用手摸的話,只摸得出 那個 HD Audio ALC3225 晶片溫溫的

---------------------
我以為我會遇到的燒機情況是,電流到了限流的0.5A,還是1A,然後設定的電壓會壓降

結果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3V 燒 公共端

一樣都沒到限流,0.455A而已

燒機法 是看哪裡發熱
有問題就拆下來測量
小元件先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