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一直出現提醒手機被入侵

楼主(2024-04-01):
看完一個FB的影片點離開卻變成開啟一可不明網址關閉後~
後手機一直出現提醒手機被入侵
如下圖
怎麼關多關不掉,最後只能移除Chrome軟體
才不會出現,不知這是什麼病毒
對資安有沒有重大威脅,不知道要不要重置手機

网友:
簡中字應該不是什麼正常官方通知  據字串文意 估計是釣魚
中毒不至於 你試試
chrome /設定/通知   找到[允許通知] 之下的網站列表
裡面有無對應那個 callmebigpapa.pro
看是刪了還是關閉 試試

許多網站 喜歡推通知   煩哪...

网友:
  或許是不慎誤點了某鏈結, 或開啟了某網頁留下了 Cookie. 狂跳ㄍㄨㄤˇ ㄍㄠˋ  對話框或頁面.

  設定 > 網站設定 > 所有網站 > 放大鏡, 鍵入 callmebigpapa.pro .

  若有相關結果, 按下所有項目右側的垃圾桶即可刪除該網站資料並重設權限.

网友:
手機的防駭能力較差,要看片片還是用電腦比較妥當。

网友:
2樓應該是正解,瀏覽器的通知功能。
你之前看網頁時不小心按到該網站跳出的選單,接受通知。

之前被老人家問,手機一直跳出中毒了怎麼辦?
我研究了一下,原來是免費app上面的 廣 告,廣 告 圖面就是 你的手機已中毒,請按鈕解決.....
就是單純的 廣 告 ,騙使用者去點連結安裝新的app。
讓使用者別管這個。說明之後,老人家還是不相信,每次都問我。
直到有一天,那個 廣 告 沒再出現,我的耳根就清淨多了。

网友:
釣魚訊息! 純粹是ㄍㄨㄤˇ ㄍㄠˋ  點吉率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