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B460M gaming HD REV1.0 CPU 12V短路案例分享 | VCCGT上管燒毀

楼主(2024-04-02):
(1)廠商、型號、版本:技嘉 B460M gaming HD REV:1.0
(2)症狀:初步目檢核心供電短路。
(3)檢修過程:
     <1>測量ATX24pin對地二極值正常、CPU12V對地短路。

     上管4C10N燒毀,移除後CPU12V對第二極值恢復正常,下管G極正常,該相由driver ISL6625A驅動。

     對照其餘兩相採用同型號的兩相供電UG、LG對地二極值接近。推測該相 driver應該也沒問題。
     供電方案:上管4C10N、下管4C06N、driver ISL6625A (絲印5AZ)
     CPU供電IC附近MOSFET、MLCC腐蝕,清潔並回焊處理。
      <2>辨識核心供電上方最右邊兩相為VCCGT供電,其餘四相為VCORE。

             翻出2014年GTX770廢板,拆下核心供電上的4C10N移植過去。
      <3>上電開機,確認板上為最初版F3 BIOS,進入BIOS期間會不定時重開機。
      <4>只能吹焊拆下BIOS重燒F4版本確認是否有改善?!

      <5>F4版刷完,依舊會不定時重開機,但維持時間稍微變長了。

             示波器確認VCORE四相只有上面最左邊電感有PWM波形,其餘三相都沒有。

     <6>進入win10做cinebench燒機測試,過程滿載時只有兩相有波形。

            燒機過程中還會重開機,再嘗試燒錄最新的F7版本BIOS。
     <7>再次cinebench燒機,燒機期間示波器確認四相波形都正常出現,最後順利跑完。

             VCORE供電溫度最高38度左右。待機時只有一相波形,CPUZ的bench測試可以抓取到兩相波形。

             燒毀的VCCGT供電溫度正常
             cinebench燒機通過
     <8>推測初期版本BIOS疑似最佳化不完全,造成不定時重開機。

             至此完修,感謝收看。歡迎討論與交換意見。

             預祝即將到來的清明節連假慎終追遠、行車平安。
(4)參考文獻:
     <1>ISL6625A datasheet

補充內容 (2024-4-3 06:57 AM):
也可能是BIOS 資料受損造成。

网友A:
剛查技嘉 B460M gaming的bios更新說明,
F4版改進4K顯示支援,

F3、F4會造成供電相數不齊,不定時重開機?
似乎不太可能,若有的話應會有大量災情,
會不會是那顆flash晶片有問題,某幾個bits錯誤,造成這個怪現象?

我之前有發過一篇BC-4S15D充電器維修案例,
重燒韌體後,修復,
但隔約一周,再度故障,
讀出的韌體,發現有幾bits又錯了,
換新flash重燒,至今穩定運行,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查技嘉 B460M gaming的bios更新說明,
F4版改進4K顯示支援,

Flash也有可能,我記得拆下來,要讀取內部資料期間卡住無法回應。

只能強行拔出再重讀備份原有的BIOS資料。

但也沒辦法解釋F4版依舊重開機的現象...

本來是想説刷了F7版,若還是重開機的話

,就先換掉待機那相整套MOSFET 。

我抽空將備份的F3與網路上原廠的F3比對看看,看資料有無異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sh也有可能,我記得拆下來,要讀取內部資料期間卡住無法回應。

只能強行拔出再重讀備份原有的BIOS資 ...

"解釋F4版依舊重開機的現象..."

Ans: 燒F4版依舊重開機,
很可能flash不良的那幾bit,在焊回主板時又錯掉了,

除非當初要重燒F7前,有先比對flash中的F4是否和原F4版相同,
就可排除這疑慮,

"將備份的F3與網路上原廠的F3比對" 同樣可釐清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釋F4版依舊重開機的現象..."

Ans: 燒F4版依舊重開機,

連續兩天做cinebench 測試,都順利跑完。

的確有部分不太一致。

original BIOS

网友B:
我有一片一樣的! 之前 送修過技嘉! 因為 換CPU 都會 卡BIOS LOGO 按RESET 就好
技嘉工程師!幫我拔BIOS 起來重燒 說這樣就好了 之後還是沒好(那時因為系統以為是保內 幫我免費修一次)
現在 只要插上記憶體換 BANK1 換過2 就會卡 開機 LOGO 按RESET就會好
好像只要偵測到 新的 硬體 才會卡 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一樣的! 之前 送修過技嘉! 因為 換CPU 都會 卡BIOS LOGO 按RESET 就好
技嘉工程師!幫我拔BIOS 起來 ...

比對備份的資料與原廠的有無異常?!

F7版本可以先試試!有修正logofail的issue。

真的故障依舊,可以換顆新的FLASH試試看?!

過往我使用NeoProgrammer燒錄都將最後一個verify取消,省點時間,只選erase、blank check、writ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對備份的資料與原廠的有無異常?!

F7版本可以先試試!有修正logofail的issue。

剛 看 主機板 技嘉 也是F7版本! 但是 我重新 下載官網的 F7版本 更新後 換記憶體!BANK1 -0 不會卡 LOGO
還是之前 送修的時候 原廠更新的 F7版是舊的!(2024 1.25 通知取件的) 看官網 好像是1月份出的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 看 主機板 技嘉 也是F7版本! 但是 我重新 下在官網的 F7版本 更新後 換記憶體!BANK1 -0 不會卡 LOGO

F7更新時間是2024/01/04,可以將備份出來的資料比較官網的F7差別在哪?

可能是存在Flash內的部份資料已經受損?!

我燒錄兩次後就正常了。(一次F4、一次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