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請種卡榫要怎麼取出?

楼主(2024-04-02):
夏天到了!烏骨雞學姐要我把風扇清一清,第一次遇到扇頁這種固定法。

請問大家這是要怎麼拆?謝謝

网友:
大力出奇蹟

网友A:
拿小一點的一字起子,敲進那個縫隙間,往外翹,讓那個尖端不要貼在軸心,就可以輕鬆拿出,要裝入時,再將那個尖端往軸心敲近些,裝入時要貼住軸心,這樣就可進不可出。

楼主:
可能會被我搞壞,更可能造成我受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小一點的一字起子,敲進那個縫隙間,往外翹,讓那個尖端不要貼在軸心,就可以輕鬆拿出,要裝入時,再將那 ...

嘗試過後還是拆不下來,我看用擦的好了。

楼主:
他也是沒有拆開扇頁,我的意思是想問這種設計要怎麼把扇頁拆下來?

网友:
這是沒有要讓你拆的設計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也是沒有拆開扇頁,我的意思是想問這種設計要怎麼把扇頁拆下來?

Wish大,你沒貼廠牌和型號,我只能隨便找個說明書給你參考。

扇葉請勿強行拆除清潔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你沒貼廠牌和型號,我只能隨便找個說明書給你參考。

扇葉請勿強行拆除清潔

真是巧,我家這台其實就是6樓你貼的連結那台,我最後是用擦的,如果有不會拆壞的方法還是要學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