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電子儀表] 短路查找器

楼主(2024-04-02):
短路查找器
您是否很難找到電子電路 PCB 板上的短路位置?
DMM歐姆檔的連續性短路測試(Continuity Test)功能, 最多只能測得50歐姆以下。
那麼真正短路位置的修復可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來查找以排除故障。

當元件組裝如果未對準或者對電路板進行返工後,極可能會發生短路。它可能是相鄰引腳/通孔之間的焊接橋,也可能是由於 PCB 板製作不良造成的。 IC 接腳之間黏有小顆粒或者細如毛髮般的錫絲都會導致短路。密集的 PCB 板上的短路就更難追查。如果短路發生在通常穿過電路板的電源走線上則尤其如此。短路的位置幾乎無所不在。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看來極為簡單的短路可能會讓您發瘋,因為這可能需要花費數小時進行故障排除,  只是為了想知道短路在哪裡。您可能別無選擇,只能將組件逐一拆焊來找到短路處,或者乾脆放棄維修,將故障的電路板扔進垃圾桶。

介紹…短路查找器SF101
這台SF101內建了靈敏的毫歐電阻感測電路, 採用四線式測試棒, 類似同毫歐表之工作原理...

此短路尋跡器能夠幫助您縮小查找範圍, 最終找到短路位置.
它非常敏感,因為可以區分電阻的微小變化。發出的蜂鳴音以及LED同步顯示可幫助您判別
測量的短路距離。隨著短路越來越近,蜂鳴聲的頻率會增加。然後您可以逐步探測電路以縮小短路位置的範圍。這個IDEA是從在電影"異形"中來的, 當異形接近時距離感測器就會發出急促的警告聲一樣。

因此, 這是每個電子技術人員或工程師都應該擁有這款便利的故障排除工具。

電路圖

製作

成品

目前在蝦皮已上架

网友A:
太讚了!! 有沒有蝦皮的連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讚了!! 有沒有蝦皮的連結?

短路查找器

是不是樓主的賣場 就不知了
還有很多測試的東西

网友:
短路查找器,使用上對我來說很困難。

焊點上的錫膏和焊點氧化層對測量成問題。
還有我按壓探棒力道和角度影響測量結果,很多時候阻值在10歐以下我就認為是短路了!

网友B:
是800元那個嗎?  用接觸電阻判斷誤差大,另外如果零件太接近也是不好判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800元那個嗎?  用接觸電阻判斷誤差大,另外如果零件太接近也是不好判斷

該儀表設計理念是,人對聲音的敏感度非常高,而且此時耳朵正好空嫌沒有使用,是很好的故障排除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該儀表設計理念是,人對聲音的敏感度非常高,而且此時耳朵正好空嫌沒有使用,是很好的故障排除工具。 ...

小弟的意思是會不會你已經接觸到導通的MLCC,可是因為接點氧化還是其他因素,測出來的阻值反而比旁邊那顆還高(假設這顆沒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