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變音導通檢查器·連續性測試器

楼主(2024-04-02):
大家好,
我正在尋找一個簡單的、有特色的導通/連續性測試儀(Continuity Tester)。
一定要有響亮的蜂鳴器以及LED顯示。

當然,數位電表DMM也可以做到,但一般DMM的短路測試檔其電阻都在50歐姆甚至更高, 且通常反應速度太慢,而且大多數都聽不到小小聲的蜂鳴器。

如果當導通阻低於 1 歐姆時響亮,也就是表示待測物的連接非常緊密而且導通良好,若又如果可以調整電阻,那就太好了, 我為此設計了三款不同導通阻抗的測試器。同時, 它還應該使用非常小的電流進行測試,不讓破壞任何可能連接的組件。

以下是這3款的比較表:

CT01 導通/連續性測試器
特色:
- 不求人可以輕易查線路, 不帶電測試線
- 帶手電筒LED照明
- 線加粗不易拉扯斷裂
- 鱷魚夾長短設計,不容易誤觸而發出聲響
- 蜂鳴器聲音大聲且尖銳容易聽到

CT02 變音導通檢查器
這是一款聲音高低音可變的導通/連續性檢查器, 比數位萬用表在檢查短路時更為直觀。
特色:
- 您可以分辨大約 100 Ω 和 1 MΩ 之間的高低音差異。
- 您可以透過高低音下降的時間來辨別 1 μF 和 100 μF 電容器之間的差異。
- 由於存在不同導通電阻發出不同聲音,因此您可以快速識別IC引腳上阻值特性上的差異。
- 較低的測量電流,不太可能對被測電路產生不利影響。
- ˊ600mV或更低的測量電壓, 不會對被測電路產生不利影響。
- 高可靠性、低電流消耗,可長時間使用

CT03 導通/連續性測試器
特色:
- 如果導通,蜂鳴器會發出聲音。
- 防止因電路中的半導體元件(電晶體、二極體、IC等)或電阻器導致蜂鳴器意外鳴響。
- 導通電阻有3段可調: 1Ω/10Ω/50Ω 以下時,判斷為導通,蜂鳴器鳴響。
- 使用比較器IC,進行準確判斷。
- 在低電壓和低電流下檢查,以免影響被檢測的電路。
- 內建保護電路,即使不小心接觸帶電電路也能防止被打壞。如果是24V以下或AC100V 短時間內如果接觸帶電的電源線也不會損壞。
- 使用 2 顆四號乾電池供電。消耗電力極低。

目前在蝦皮均已上架

网友:
要是我會設計;1.三種量程,放同一台機殼,用開關切換,使用上較方便。
                      2.鋰電池USB充電,不會放久電池漏液

网友:
建議加個 數字顯示毫歐表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