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7805當小型電熱板

楼主(2024-04-03):
1.常見SMD拆焊工具為熱風槍,但常因維修人員在控制風量或溫度時,較不易拿捏,而造成拆焊失敗.
2.視頻中使用一顆常見的LM7805,並將左側電源輸入腳剪除,並在2-3腳加入反向偏壓,可令其背部散熱片產生高溫,並塗上些許焊錫,可增加與電路板均勻的導熱結合.
3.有空請你也一起來實驗看看,拆LED燈珠或電路板上的SMD元件,是否也能和視頻中,順利進行元件的拆除與焊接吧.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or8Ekr_RvGI

4.不知這種短視頻,要如何在文件編輯時,加入"Tube"的選項中?

楼主:
1.經測試不管使用7805以5V供電,或7812以12V供電,使用定電流供電,設定電流在達2.5A時,可令其散熱片達到融錫效果.
2.請注意,在較長時間使用時,穩壓器上的熱量會經由其2個接腳傳回至電源引線,故使用引線須留意其本身的耐熱度.

网友A:
4.不知這種短視頻,要如何在文件編輯時,加入"Tube"的選項中?

  與正常影音一樣呀!
[youtube]or8Ekr_RvGI[/youtube]

  驗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與正常影音一樣呀!

  驗證:

了解,感謝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