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UN 電動牙刷充電座壞了就別拆了

楼主(2024-04-03):
BRAUN 電動牙刷不充電故障就別拆了
↑↑↑↑↑↑↑↑↑↑↑↑↑↑↑
內部封膠應該是為了防水

网友A:
是軟膠還是硬膠?軟膠的話,小心摳就會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軟膠還是硬膠?軟膠的話,小心摳就會掉

不是洗衣機電路面板內的軟膠這如同AB補土一般的硬度

网友:
充電座壞了,就是提醒換新機 ,也有單獨出售充電座

网友B:
蔡大有缺嗎?
這充電座找一找應該有4~5個以上。
每次都是電動牙刷先壞,還沒壞過充電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蔡大有缺嗎?
這充電座找一找應該有4~5個以上。
每次都是電動牙刷先壞,還沒壞過充電座的。

感謝b大!充電是親戚拿給我檢視故障問題的(有問題才會來找的親戚)
不是小弟的,壞了不可修!就不處理了讓他自己去買
感謝b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