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z 表格 TABLE 代碼 使用基礎

楼主(2024-04-03):
▼例子1--表格寬度 50%,背景默認白色
[table=50%]
[tr][td]例子1--表格宽度 50%,背景默认白色[/td][/tr]
[/table]

例子2--表格寬度 30%,背景銀灰色
[table=30%,Silver]
[tr][td]例子2--表格宽度 30%,背景银灰色[/td][/tr]
[/table]

例子3--表格背景銀灰色
例子3--表中表背景為粉色
[table=50%,Silver]
  [tr][td]例子3--表格背景銀灰色[/td][/tr]
  [tr][td] [table=50%,pink] [tr][td]例子3--表中表背景為粉色[/td][/tr][/table] [/td][/tr]
[/table]

▼例子4例子4
例子4--占兩列

[table]
[tr] [td]例子4[/td] [td]例子4[/td] [/tr]
[tr] [td=2,1]例子4--占兩列[/td][/tr]
[/table]

▼例子5--占兩行例子5例子5
例子5例子5
▼例子5例子5--占兩列

[table=50%,Silver]
[tr][td=1,2]例子5--占兩行[/td][td]例子5[/td][td]例子5[/td][/tr]
[tr=pink][td]例子5[/td][td]例子5[/td][/tr]
[tr][td]例子5[/td][td=2,1]例子5--占兩列[/td][/tr]
[/table]

TABLE代碼詳解:

[ table]  [ /table] 是表格整體框架

[table=98%,Silver] 的意思是
表格寬度98%、可以固定但不能超過560數值超過則變98%、
Silver是表格背景色可以更換可用#FFFFFF類似代碼

[tr] [/tr] 是行代碼
[td] [/td] 則是列代碼

所以

一行一列 = [tr][td] [/td][/tr]
一行兩列 = [tr][td] [/td][td] [/td][/tr]
兩行兩列 = [tr][td] [/td][td] [/td][/tr]    [tr]  [td] [/td] [td] [/td]  [/tr]

當然要加上[ table]  [ /table]

TABLE高級應用:

[tr]代碼屬性是行,所以他可以定義此行的顏色 代碼為[tr=red] 那麽此行的顏色就為紅色。[table]所定義的顏色就會在本行失效

[td]代碼屬性是列 那麽我們想要合並單元格就全靠他
[td=2,1] = 合並此行的兩個單元格
[td=1,2] = 合並兩行的一列單元格

我們合並了此列或者此行的單元格了,那麽就必須把其他行或者列的表示代碼給刪除,不然就會造成錯誤!!!

1、TABLE代碼 不能單獨自定義顏色,即自定義顏色時必須輸入表格大小數值;
2、TABLE代碼 不能自定義邊框顏色,邊框顏色默認為淺藍色;
3、TABLE代碼 不會自動居中,如果需要則需使用居中代碼。
4、TABLE代碼 最多可以重疊五層,第六層開始代碼失效;

网友A:
老實說還是挺累人的用法
想用的都要轉幾圈  像windows人口 重回dos敲指令
我之前被繞昏前 想出自救法
1.先在Execl 之類table 編輯器建表 先初步完成表內資料
2.然後將table 加進去  作法就是 插入整排TABLE代碼
3.整塊複製貼到 Discuz 編輯器

還是挺累人的  我想這是很少見到 站內有人建表的原因
而且管理員 加上規則: 貼出後 限時更改編輯 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有個 預覽功能  會不錯 ... 但不如來個 table 編輯器 直接有效

Discuz 這方面很混蛋  不然就是賣外掛要收費  table 編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實說還是挺累人的用法
想用的都要轉幾圈  像windows人口 重回dos敲指令
我之前被繞昏前 想出自救法

很多年前Discuz 官網論壇就很多人請命改寫較好使用的編輯器,可是都沒有下文。

网友A:
1.先在Execl 之類table 編輯器建表 先初步完成表內資料
2.然後將table 加進去  作法就是 插入整排TABLE代碼
3.整塊複製貼到 Discuz 編輯器

[table=50%]
[tr=Silver] [td=2,1]        渣男的五十道陰影                        [/td][/tr]
[tr] [td]        Day        [/td] [td]        Name        [/td][/tr]
[tr] [td]        Monday        [/td] [td]        Mandy        [/td][/tr]
[tr] [td]        Tuesday        [/td] [td]        Christina        [/td][/tr]
[tr] [td]        Wednesday        [/td] [td]        Erika        [/td][/tr]
[tr] [td]        Thursday        [/td] [td]        Aurora        [/td][/tr]
[tr] [td]        Friday        [/td] [td]        Hunting        [/td][/tr]
[tr] [td]        Saturday        [/td] [td]        Hunting        [/td][/tr]
[tr=pink] [td]        Sunday        [/td] [td]        Rousseau        [/td][/tr]
[/table]

        渣男的五十道陰影
        Day                Name
        Monday                Mandy
        Tuesday                Christina
        Wednesday                Erika
        Thursday                Aurora
        Friday                Hunting
        Saturday                Hunting
        Sunday                Rousseau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在Execl 之類table 編輯器建表 先初步完成表內資料
2.然後將table 加進去  作法就是 插入整排TABLE代碼 ...

我們論壇的伺服器作業系統為了節省空間都是用文字模式,背敲指令也不陌生,Discuz 的語法跟html 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