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冷氣 CU-K40BCA2 H11

楼主(2024-04-03):
先上主機板全圖

正面

背面

冷氣故障跳H11通訊不良

檢查室外機主機板23腳無震盪

檢查電路板上有標示的16V 14V 5V電壓很小或無電壓

後來我把16V的地方接上電源燒機 找到有顆電容短路了

但剷掉之後 電源IC似乎還是因為過電流燒掉了

把16V供電後 14V的地方有15V 5V的地方有5V 似乎正常了

但該IC好像比較少見 BM2P016 買料可能要等2周

但我的疑問是 這電路怎麼我看不太懂 資料上面寫說這也需要線圈震盪

但電路板上卻找不到任何變壓器可以震盪

甚至橋式過來供電時 負極完全沒接東西?

楼主:
結果同步在FB上發文 有大師解答了

原來這IC還有免開關變壓器也能使用

ˋ只是橋式進來不用接負極還是蠻微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同步在FB上發文 有大師解答了

原來這IC還有免開關變壓器也能使用

AC-DC 非隔離型降壓轉換器...畫線是關鍵字

還是要一個儲能電感 , 1#提到的震盪線圈用詞不是很好 ,
事實上1#變壓器在轉換上也是也是儲能電感 但兼具了隔離作用
所以 AC-DC 非隔離型降壓轉換器 一詞裡 非隔離型 字義被強調出來

當下許多家電設計 為了省錢 將比較貴的變壓器隔離型 換成 便宜的單純電感
但至少比阻容降壓可靠的多 ,  稍早幾年前一堆除濕機出現災情 , 就是阻容降壓的傑作
至今阻容降壓仍被大量使用 ,  然後電容故障名聲不絕於江湖...例如溫控發熱毯

話說回來 ...
非隔離型字義被強調出來 , 潛在意思是 要注意觸電事件發生
若將他想成 USB 供電 ,  USB插座金屬殼觸摸了會如何?
或者更直接指出來 , 2#圖裡 VOUT /GND  兩端 人體能不能觸摸?
所以 這類電器產品 一定是包的嚴嚴實實  不露出金屬導體
這是電學安全觀念要注意的

參考ROHM 網站 該站有系列入門介紹中文技術說明
AC-DC 非隔離型降壓轉換器的設計案例概要
https://techweb.rohm.com.tw/prod ... c/acdc-design/3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