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缺少VTT_DDR_EN,該信號源頭直連CPU socket DDR_VTT_CNTL

楼主(2024-04-04):
請教各位先進

手上有另一張華碩ASUS D640MB MAIN BD主機板,記憶體供電VPP 2.5V、DDR1.2V都有,唯獨VTT_DDR沒有出來。

該供電IC為RT9088A,確認VIN 1.2V、REFIN 0.6V、REFOUT 0.6V、EN沒有出來,EN對地二極值正常。

上拉電源有3.3V,702 n-ch MOSFET g極有5V,前級NPN 3904沒有導通。

3904的B極串接1K歐姆、0歐姆,直連CPU信號H_DDR_VTT_CNTL(電路圖名稱為 DDR_VTT_CNTL)。

該信號沒有電壓,已確認該條信號沒有開路、測試用CPU也正常。

正常板子DDR_VTT_CNTL是有1.2V。

請問這是時序上缺少某信號造成還是其他因素使該信號沒電壓?

可參考ASUS B250 mining expert點位圖(感謝大俠分享),已確認VTT_DDR 周邊電路是同樣方案。

我繪出下方電路圖方便理解分析。

還請各位先進不吝提出寶貴意見做交流。感謝~
https://tinyurl.com/26mm6srp

參考文獻:
(1)ASUS B250 mining expert點位圖(感謝大俠分享)
(2)RT9088A datasheet

网友A:
BIOS有拆下來重新刷過嗎

网友B:
這篇是交流篇?

--
這塊和 PRIME B365M-C/CSM 長的很像,大概就右下角有些不一樣

不過這塊我也沒找到點位就是了

网友C:
紅色框 3904的B極串接1K歐姆、0歐姆,直連CPU信號
將它們,另外找新元件,在板外重建一個新電路
暫時不用舊件於板內接點:排除板內接線可能吃掉信號問題

線路不複雜,如此 新元件、新通道  問題一翻兩瞪眼
只是排除分割,理清問題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有拆下來重新刷過嗎

感謝回覆,有拔下來備份並刷324版,狀況依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篇是交流篇?

--

感謝回覆!

單純討論VTT_DDR的EN不出原因與有什麼樣方案可解決。

周遭電路參考同樣華碩的點位圖六七代即可跑出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色框 3904的B極串接1K歐姆、0歐姆,直連CPU信號
將它們,另外找新元件,在板外重建一個新電路
暫時不用 ...

感謝Simon 大的回覆

我找張洞洞板與零件重接這段驗證問題。

是該信號沒出還是板子、零件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Simon 大的回覆

我找張洞洞板與零件重接這段驗證問題。

哪還要洞洞板? 直接3D立體空中架橋上了
只是驗證分割 懷疑的地方 就是分割這句話
是該信號沒出還是板子、零件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還要洞洞板? 直接3D立體空中架橋上了
只是驗證分割 懷疑的地方 就是分割這句話

~3D主機板

殘念了....感謝Simon大,至少排除PCB、零件問題。

斷開0歐姆,VTT_DDR_CNTL、5VSB、GND接上,該信號依舊沒有1.2V。

未裝上CPU該信號對地二極值為OL,裝上CPU對地二極值為0.279,證明socket與CPU接觸也沒問題。

紅框懷疑元件也沒問題,PCB也沒問題...似乎是指向時序條件沒滿足導致CPU沒出這個信號?!

這下要根據時序逐一查信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D主機板

殘念了...

你看多好! A到Z懷疑到天明  分割後就澄清方向了

网友D:
有嘗試過強開EN嗎?
從UP8815P Datasheet 相同方案來看
EN貌似沒有很嚴謹的規範,1.7v以上工作、0.3v不工作
3.3上拉 改0r,上層三條腿的管子拔掉,不過還是會想追出到底是哪裡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嘗試過強開EN嗎?
從UP8815P Datasheet 相同方案來看
EN貌似沒有很嚴謹的規範,1.7v以上工作、0.3v不工作

感謝Q大回覆~

有想過! DDR 1.2V就在旁邊,怎麼能不心動?!

從RT9088A datasheet,EN腳位定義提到可以透過SLP_S3實作或者其他方案。

板上VTT_DDR電路部分沒上件的PAD,或許能找到與SLP_S3連通的PAD?

理想是優先找到原始問題點,SLP_S3的方案當作預備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Q大回覆~

有想過! 從RT9088A datasheet,EN腳位定義提到可以透過SLP_S3實作或者其他方案 ...

PRIME Q270M-C.zip (146.74 KB, 下載次數: 4)
這個圖紙你倒是可以比對看看,十分相近了
SLP_S3 這的確是備用方案,可以嘗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圖紙你倒是可以比對看看,十分相近了
SLP_S3 這的確是備用方案,可以嘗試 ...

感謝Q大分享,有找到故障點會分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