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櫻花牌Q9560AWL烘碗機輔助燈上的LED規格

楼主(2024-04-04):
請問一下櫻花牌Q9560AWL烘碗機輔助燈上的LED規格

背面標示 L30-A038    AC110V 6W 4000K

有一個LED燈不亮 , 導致亮度變很暗

想買幾個LED 來更換不亮的LED  , 不知LED規格要買哪種的

等待大大們告知 謝謝

网友:
要換LED 顆粒就全部換,否則就算同型號點起來也是有的比較亮,有的比較不亮。
拆下一個好的LED,用測試儀或可供電的裝置+電表測知它的工作電壓電流值。
換這種LED 顆粒是要有基本功跟技巧的。

网友:
用卡尺量燈珠長寬基本上就是燈珠型號
例如5050燈珠就是長5mm寬5mm

不過單獨壞一顆應該不會暗太多,可能的原因 燈珠串連碰到壞掉那顆導致後面一起罷工。
我的處理方式比較簡單,直接摳掉壞的那顆燈珠再一坨錫幹上去短路就解決了,不過這不適合多顆燈珠損壞,不然電流增大其他燈珠也活不久

网友:
我的和你一樣: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512-1-1.html

最後放棄治療, 直接改用夜市燈 x2,
目前頭好壯壯 :)

网友:
1.先檢查是哪一個LED燒了
2.備料(上網買}
3.用打火機更換就好!!
(個人覺得打火機蠻方便的)

空間允許,也可以改接 UBS充電器+USB LED燈 自由度更高~~

网友:
像我家檯燈~原本是燈炮的~
後來改成USB LED
將來壞了~直接換了就好了~
有 3 5 8 燈等要多長有多長~~
一個也才30元左右~

楼主:
感謝 各位大大們告知 學到了幾招

网友:
如果是 6W的話,不應該是20顆燈珠, 所以是0.25W 2835 中性白的燈珠,4顆就1W,這樣是5W,另外一瓦就是其他的零件消耗,你可以買0.5W的燈珠來更換,這樣比較耐用,致於燈珠的電壓,就照WISH大大說的,測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