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2吋工業扇FR-1288

楼主(2024-04-05):
你好,因為我上次的文章太久不能回覆了
所以在這請問一下,我量測時一條是固定在120歐姆左右
可是另一條卻是12.M歐姆一直下降,它不會固定下來
請問該如何知道哪條是接電容

网友A:
你的馬達有斷線 或是 你馬達接線處錯誤

目前市面上馬達都是下方圖示的(馬達內包含調速線圈)  已經沒在用單獨的降速線圈 所以不說明

目前市面的馬達圖示 : 來源為家用電風扇的電路圖#7  lhc 大的圖示

初看會亂掉
先將電容器拿掉不看
會看到主線圈 調速線圈 啟動線圈
主線圈 A1 到 A2  而 調速線圈是 B1 到 B4  啟動線圈是 C1 到 C2
A2跟B1 是短接  B2跟B3 是短接 B4跟C1是短接  接出線是三條線

所以 A1 到 C2 是一個環閉迴路

而馬達總抽頭線是8條線  只有 A1 跟 C2 只一條銅線 接出線 其餘都是兩條銅線 接出線

所以是 其一電源線接溫度保險絲 接A1 經過 調速線圈 到 啟動線圈 出來
這樣說明望能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馬達有斷線 或是 你馬達接線處錯誤

目前市面上馬達都是下方圖示的(馬達內包含調速線圈)  已經沒在用單 ...

所以會一直跳降的是接啟動電容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會一直跳降的是接啟動電容端嗎

你所說的跳降
我認為是你量到電容器的充放電容量,由幾十或幾百歐姆在降到幾K或幾十K甚至無窮大
要確認先將電容器取下,在去量測馬達線圈有無斷路
確認馬達線圈無斷路,那阻值最大的那兩條線就是接電容器的兩端。

楼主(2024-05-10):
引用 网友A:
你所說的跳降
我認為是你量到電容器的充放電容量,由幾十或幾百歐姆在降到幾K或幾十K甚至無窮大
要確認先 ...

喔,原來啟動電容要先取下
明天休假日再來測試
===============
另外還有一台也有點小狀況,就是通電後有嗡嗡聲
需用手轉動助力才會啟動
目前確定啟動電容正常,溫度保險絲正常
想請教是否有可能線圈內斷路了
有簡易的檢測方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原來啟動電容要先取下
明天休假日再來測試
===============

用手轉一下才會動
3種可能  電容  軸心與軸套磨損而致偏心  啟動線圈

測量法跟上面說明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