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GTX1060 3G 雪原豹 維修案例

楼主(2024-04-06):
此張 ASUS GTX1060 3G 雪原豹 由痞酷網友提供素材 故障表現 : 時常點不亮,DP及DVI無畫面

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其餘無短路現象

看到接口這情況,稍微分析一下
DVI之所以有這種情況,猜想是使用者用 DVI to VGA 轉接頭發現捅不進去
於是想說直接挖一個正方形大小好讓轉接頭可以插上 ,但發現還是不行
稍微科普一下,10系列以上除非特定型號(索太1030),不然已經沒有類比訊號,全面都是數位訊號
DVI to VGA 轉接頭 基本上運用在9系以前才有使用到的機會,10系要用轉換線才可以輸出。
(詳細資料可以Google 有點懶得介紹太多 )

至於DP孔為何會左右兩角防呆不見,多半是拿HDMI硬捅造成的

眼睛能看到比較明顯的問題就屬這兩個
拔料版座子更換手術,拔下座子時統一用有鉛中溫,可以很順利拔下
焊接回去時使用無鉛中溫,成果如上

畫面點亮~且壓力測試都能正常通過了

* 只能說使用者有探索的精神,算是給自己上一課了,由於在破壞接口內部同時,有可能數據線錯位導致
顯卡出現一些莫名問題,病灶更換後,就完全恢復正常了

网友:
恭喜Q大完修

真的是大力出奇蹟~有洞60分

補充內容 (2024-4-6 11:16 PM):
這算明顯症狀,礦卡不顯示的接口慘況,真的就是頭疼。

网友:
有些使用者,想像力很驚人。
之前有個朋友跟我聯絡,說他買了新電腦,不過新電腦上面有個塞子,怎麼樣都拆不出來。
他研究了很久,用各種工具去撬都不順手。
方法用盡,只好問我這是什麼裝置,為什麼塞了一個堅固的塞子?

完全猜不出來他的問題是什麼,請他拍一張照片給我看看。
...........Type C 插孔
還好沒被他挖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