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W Instek AFG-2112 訊號產生器故障維修

楼主(2024-04-07):
這台GW Instek AFG-2112 訊號產生器購自網路,賣家宣稱無法開機過電所以廉價出售。小弟認為問題不大因此買了一台維修看看,順便淘汰手上的茂迪FG-506。

外觀還算OK,右上方遺失一個塑膠墊。控制面板很漂亮,沒有刮傷等瑕疵,整體約有85新。

第一步當然是掀開外殼,映入眼簾的是交換式變壓器、FPGA等控制電路。PCB背面有明顯動過的痕跡,看來已經有人維修過(情況不妙)

看一下,發現沒有保險絲,心想不會吧? 不可能這麼簡單? 於是隨手裝上一顆1A的保險絲,但是此時還不敢馬上開機

檢查一下SMPS輸出,發現有一顆電容似乎被剪斷了,這顆應該是TL-431上分壓電阻的濾波電容,不知道為何前一手移除了它? 另外,二次側的蕭特基二極體壓降只有0.12V左右,有點偏低。

先把二次側的蕭特基二極體SR306請下,換成手上的10A10 10A的二極體,然後斷開濾波電感,量測後端有無短路情形。結果後端對地呈現46.8歐的詭異阻值。

我懷疑是電容輕微短路,因此將CLC的電容換成固態電容(這路為5V供電)。舊電容1000uf/10V只剩859uf,而且D值有點高,應該是接近故障邊緣。

電容更換後,後端對地依然有46.8歐姆的阻值,但是電感前的電壓呈現5V,代表SMPS電源輸出正常,看來真正的原因尚未浮現。接下來改用外部電源供應器供電5V 1A試試,結果機器就正常開機了,此時電流約0.45A,後端不算是短路。最後不信邪又追查了一下線路,發現46.8歐姆來自於一顆47歐電阻下地,目的應該是不想讓SMPS進入省電模式所致,在此推斷機器應該完修了...

接下來燒機5分鐘,結果發現10A10嚴重發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畢竟後端負載只有0.45A,沒道理10A的二極體會撐不住。為了降溫,只好將二極體改成TO220的HFA08TB60加散熱片。沒改還好改完後上電SMPS竟然發生囂叫! 這時我才明白TL431少了一顆回授電容所致,所以馬上找一顆0.1uf基層電容補上,此時電源已不再囂叫,而且二極體也只有微溫而已

用示波器測試了一些波型,輸出都正常,應該算是完修了!

後記
我推估本機的故障原因應該是那顆0.1uf電容失效(原廠可能用電解電容),導致SMPS工作不正常,讓二極體產生高溫,連帶影響後端電容的壽命。 賣家說手上有20多台都是一樣的故障,所以這應該是設計缺陷導致。如果您手上也有相同的機器,記得檢查一下次級的二極體與0.1uf電容。

楼主:
補充一下,在查了SR306的規格書後,發現其Vf 0.12V是正常的,所以本次維修共更換了回授電容、濾波電容與保險絲

网友:
好強喔!恭喜完修,描述詳細有條理,連我外行的也很好理解吸收,值得效法,讚一個!

网友A:
"賣家說手上有20多台都是一樣的故障",就趕快批購修理,給烏骨雞學姐造福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賣家說手上有20多台都是一樣的故障",就趕快批購修理,給烏骨雞學姐造福大家 ...

來不及了啦,記得那時候大家搶得滿快的 哈哈(小弟不會維修,不敢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賣家說手上有20多台都是一樣的故障",就趕快批購修理,給烏骨雞學姐造福大家 ...

昨天中午收到貨,修好後跟賣家聯繫,對方已經不賣了,應該知道故障原因是簡單的保險絲問題。我這台還少了一顆關鍵電容,光是裝上保險絲是不夠的,長時間下來不是爆電容就是燒二極體。另外,SMPS輸出電容D值都過高,昨晚乾脆全換了,一共六顆

网友:
有看到這拍賣文,有搶到的應該都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