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關於電動車的控制器

楼主(2024-04-07):
朋友給一台故障的綠博電動車
經拆開後,發現控制器故障
請問有推薦的 48V 500W 的控制器的廠牌嗎??

网友A:
電動二輪車 請問有推薦的 48V 500W 的控制器的廠牌 ?
控制器的廠牌真的不勝煩舉 要推薦的 當然找原廠(綠博) 線路接頭都不需修改 直接插上即可

電動二輪車控制器不容易壞 不知樓主是如何確定控制器出問題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動二輪車 請問有推薦的 48V 500W 的控制器的廠牌 ?
控制器的廠牌真的不勝煩舉 要推薦的 當然找原廠(綠博) ...

量測轉把的5V沒有輸出

請教有推薦副廠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測轉把的5V沒有輸出

請教有推薦副廠的嗎??

轉把5V沒輸出
先確認 控制器端的電門電壓有無開啟控制器電壓
在控制器端的轉把線端子測量有無5V電壓
我還沒遇過控制器無轉把電壓輸出的

不要量轉把端  要量控制器輸出接轉把的端子

网友:
網路查詢:有
綠鎛電動車,可以就近去檢查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轉把5V沒輸出
先確認 控制器端的電門電壓有無開啟控制器電壓
在控制器端的轉把線端子測量有無5V電壓

有直接量測控制器的轉把接點,無電壓輸出,
所以想直接買顆大陸製的控制器
但不知道哪個品牌的控制器品質較穩定的??

楼主:
經詢問綠鎛電動車公司,
說現在已沒有綠鎛電能,
也買不到原廠控制器,

只有"通用型"控制器
48V  500W 賣1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詢問綠鎛電動車公司,
說現在已沒有綠鎛電能,
也買不到原廠控制器,

原廠已無同型式控制器 那就要改了

通用型 48V500W 控制器 一般賣價視乎有點貴 (除非都能對應到原車插座)

目前電動二輪車行 也都是用通用型去代用沒錯
其實更換控制器也不難 因通用型控制器插頭插座都也標明功能

更換通用型控制器 :
先斷電 :
依序將電源正極(粗紅色) 負極(粗黑色) 鎖頭線(一般都細紅色 也有其他顏色的 要注意)
電機三條相位線依原色接實 (黃綠藍三色)
電機霍爾線 紅黑黃綠藍 五色 對接
這時就能送電 :
先開鎖頭線  找控制器有一對插頭座的學習線 (一般是白色線對插) 此時電機就會轉動了
如電機反轉 將學習線拔開等電機停止後約三秒 再從新插上此時電機就正轉了
讓電機正轉約一分鐘 再將學習線拔開 再關閉鎖頭

再來要注意了 :
轉把 有分 紅色 +5V   黑色 負極  綠色(信號線)  不可接錯 接錯轉轉把不會走
煞車 有分 高壓煞車 與 低壓煞車 要確認哪種煞車法 不能接錯 接錯有可能燒毀控制器
速度儀表 有分兩種測速法 (有兩條線接錯不會燒)
調速檔  有高中低檔位 有三條線 其中一條是負極線(黑色)  三條都斷開是中速 負極依序接其餘兩線 一條是高速 一條是低速

其他多餘的線 就不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