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Canon 40D相機 USB母座損壞維修求助!

楼主(2024-04-08):
各位前輩大家好

想請問不知道台北有沒有哪些店家可以維修替換損壞的SMT mini USB-B母座的呢?
因為工作的博物館裡常用的Canon 40D相機今天突然USB孔終於壽終正寢了<如下圖一樣內部接點已經不太完整,但平常都是和電腦連線操作,因此USB線接不了就等於工作都得暫停了
不知道這種維修適不適合找修理遊戲手把的店家,但感覺機殼拆裝難度差異很大有點怕被拒收

最近好一陣子都沒有回來發文,好不容易上來就是要尋求幫助還真是不好意思..... 真的萬分感謝

网友A:
推薦台北 "高昇數位相機修理",

曾送修自己的nikon數位單眼,
技術好,維修價格公道!

网友:
拔記憶卡讀取就好了啊

拆相機比較麻煩是螺絲很亂需要分類,粗牙+細牙+長短不一

网友:
40D 覺得沒維修的價值了! 拔記憶卡!卡實在!
說不定報價 可以買一台2手的了!
店家 哪有可能幫你修 USB 的座阿 光拆到主機板 就要拆很久
我自己拆過6D(換撥輪) 我知道 很麻煩的!

网友:
看起來不難,usb是在主板上,

拆下螢幕 ,應該就可以拆主板解焊了

獨自修過D80+D90

网友A:
維修DIY很簡單:
    過程一看就會,
    自己動手,一幹就廢,

我當初就是想自己修光圈連桿,
中途一支螺絲拆不下來,搞到螺絲、螺絲起子全崩,
轉送高昇,更換崩牙螺絲+光圈連桿維修,
價格忘了,總之覺得是佛心價!

這次經驗後,全部工具我都至少買S2鋼材,
想自己修,除了細心,還要肯投資好工具,
如果這點做不到,建議送修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維修DIY很簡單:
    過程一看就會,
    自己動手,一幹就廢,

真的!

隔行如隔山,同樣是電子領域,維修螢幕、電視門檻也不小!

看對岸up主好像輕鬆寫意,其實花費的時間、走錯路的,每個都有過。

更不用說有些產品沒有相關技術資料,還需要自己跑線路、盲人摸象。

然後還被客戶砍價,維修兼客戶窗口才知道就是一個無奈...

网友B:
老機器網路上有手冊,螺絲也有備註規格

連結

网友:
日本的机器模块化做得很好,只要按规程拆解应该很轻松。记得之前帮他人维修过几个卡片机,过程不难,但是讨厌的是,时时被电到!有一次差点把相机都甩出去喽。。。。。。现在年纪上去,头晕眼花、记性不如当年,这种细巧、考验记忆力的活看着都畏惧。不服老不行……哎,能花钱的还是花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薦台北 "高昇數位相機修理",

曾送修自己的nikon數位單眼,

感謝大家的推薦

會需要USB是因為工作場所需要連線接大螢幕用,用記憶卡還是嫌麻煩了點
確實換一台是最好的方法,但我們這種大學內的機構都預算都是半年一年的在算,相機屬於「設備」類別,是最麻煩的東西,現在要買也得等到下半年甚至明年了!

不自己拆倒不是因為麻煩什麼的,而是這是有財產標籤的東西,加上小弟我對熱風槍拆裝SMD端子還不是很熟練,前陣子還吹壞過一張板子,所以對這種有財產標籤的東西還是想說求助問問看有沒有能修的地方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機器網路上有手冊,螺絲也有備註規格

連結

謝謝大俠兄的Service manual,如果店家修不好我再來自己幹吧!
有手冊修起來會安心很多,尤其是相機這種內部板子奇形怪狀的東西,最怕從後面拆結果發現東西要從下面拆,還是從上面拆然後發現要調整的地方要拆前面........

网友C:
影像輸出上面有VIDEO OUT 找一下原來線材或購買線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推薦

會需要USB是因為工作場所需要連線接大螢幕用,用記憶卡還是嫌麻煩了點

烙鐵拆換 USB port ,看能否參考練功看看
焊油可能是很關鍵性助攻耗材

Fixing a Broken USB Port with Basic Tool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Rxfn6rqsr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影像輸出上面有VIDEO OUT 找一下原來線材或購買線材

不清楚 CANON 40D VIDEO OUT port 是否可輸出照片到外接設備

小弟為例
手中的老數位像機,VIDEO OUT 只能輸出像機中的 "影片"檔案
"照片" 檔是無法透過VIDEO OUT port 輸出的

网友:
"不清楚 CANON 40D VIDEO OUT port 是否可輸出照片到外接設備"
嘗試看看連線接大螢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維修DIY很簡單:
    過程一看就會,
    自己動手,一幹就廢,

工具S2鋼材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下次買工具要細看一下!!

网友D:
歪樓!回覆
手工具及汽動工具的材料,早期是用SNCM21~SNCM23(鎳鉻鉬鋼),後來因市場競爭,降級為SCM類的材料,更被S45C中碳鋼競爭。
SNCM類,機械加工後,需經過滲碳0.8mm,再油淬到洛氏硬度58+-2(HRC58+-2)度,達到外硬內韌,除了工業級的工具,DIY市場中,是沒生存機會的。
電鍍的手工具,產製過程的電鍍,更會破壞金屬晶像,導致易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歪樓!回覆
手工具及汽動工具的材料,早期是用SNCM21~SNCM23(鎳鉻鉬鋼),後來因市場競爭,降級為SCM類的材 ...

感謝!!
太深奧了!! 算是長知識了!

网友:
碳鋼、鉻釩鋼、鉻鉬鋼、S2工具鋼優勢比較及用途

http://www.bmmsteel.com/node/2377

网友:
拆不難,記好位置邊拆邊拍照,而且還有維修手冊可看,換那個mini USB也不需要用到熱風槍.
但是這種老機,沒拆沒事,一拆一些老化零件/排線直接斷給你看,於是你自己就得一修再修.
真要自己修最好除了那個USB母頭,順便查哪個零件/排線出貨最多一起買回來...

网友E:
早年拆過一次300D,為了修接口的金手指,真的不好處理,手要巧然後要記住每個階段的螺絲位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早年拆過一次300D,為了修接口的金手指,真的不好處理,手要巧然後要記住每個階段的螺絲位置... ...

功夫了得!可謂;具備眼明.心細.手巧的好手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功夫了得!可謂;具備眼明.心細.手巧的好手藝。

我沒那麼厲害,是參考國外的拆卸說明,照著做才順利拆開。要是沒有這些資料,我真的沒辦法,風險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