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ASUS PRIME H410M-K REV:1.0進BIOS就卡住花屏 | VCCGT有測到電壓

楼主(2024-04-09):
請教各位先進是否遇過這個問題:

1. 未刷BIOS症狀是可開機顯示,版本為0601,但進入BIOS就花屏,VCCGT有量測到電壓。

2. 1631版 CAP轉BIN、拆下FLASH燒錄,昨天BIOS更新後有提示訊息要恢復BIOS設定

,還能進入BIOS做設定,且正常進入LiveCD Linux Mint系統。

今天再測試又卡住,按下F1進BIOS很久才進入。

移動方向鍵沒反應,大小寫LED卡死無反應。

(1631更新敘述是logofail 漏洞)

CPU使用G5905

3. 整板供電如下:

3VSB 3.3V     1.05V_PCH  1.00V 略低

DDR 1.2V      VTT 600mV

VPP 2.5V       VCORE 約0.9V

CPU左側最下方黑色電感1.03V

VCORE 約0.9V

VCCGT(電感位於最上方的右邊一相)過往電表測量應該量不到電壓才對

,實際量到約0.7V的電壓

CPU正下方電感1.02V。

不知道是FLASH疑似故障或是PCH供電過低有關係?

請各位先進不吝習提供相關意見與想法?

感謝~

原始0601BIOS

网友A:
橋供電1v確實有點異常,正常應該都要有1.05 ~ 1.06 左右 也有看過 1.07正常的
VCCGT 我記得是核顯供電的樣子,那個有出代表CUP核顯有正常運作
曾經遇過記憶體電壓不穩,導致畫面逐漸破圖之類的怪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橋供電1v確實有點異常,正常應該都要有1.05 ~ 1.06 左右 也有看過 1.07正常的
VCCGT 我記得是核顯供電的樣 ...

感謝Q大分享經驗

小弟先確認CPU DDR相關供電波形,

再確認1.05v_PCH供電條件與波形是否異常,再嘗試更換IC。

楼主:
更新:

刷1620 BIOS,在確認PWM波形、頻率期間

,有時候正常能移動方向鍵

,BIOS顯示PCH供電標準值為1.0V,先假設正常。

SA供電標準值1.05V BIOS實際顯示1.168V。

不拆FLASH線上更新1631BIOS驗證看看,藉此排除BIOS、FLASH問題。

更新成功,也能進入LiveCD Linux mint

,可以排除BIOS檔案問題、供電問題,可能跟上次技嘉B460M FLASH部分資料異常類似。

FLASH內部資料部分異常,故障板一段時間放置,不知道是否會影響其特性?

這兩張板子都是燒錄兩次以上就能夠正常運行,加上可愛大也分享自身經驗。

實際工廠內部燒錄SOP不知道是怎麼實施的?!

NeoProgrammer 寫入有下面幾個細項可以選擇: off-protect、Erase 、blank check、write、verify

目前先至少三次燒錄,期望能降低誤判問題的發生以及返修機會

,這些天需要連續燒機測試主機板穩定度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

刷1620 BIOS,在確認PWM波形、頻率期間

我那片!目前正常! BIOS 更新過 應該3次 第一次我更新 第2次技嘉更新(拆下) 第3次 我在更新一次---就正常了
目前 更換記憶體 不會卡LOGO!!正常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片!目前正常! BIOS 更新過 應該3次 第一次我更新 第2次技嘉更新(拆下) 第3次 我在更新一次---就正常 ...

感謝可愛大分享

我下次遇到這類BIOS問題先嘗試做完整erase、blank check、write三次!!

也感謝Q大分享自身寶貴經驗

楼主:
昨天在上電測試又發現一個新問題,已更新到最新的BIOS。

螢幕顯示ASUS logo,按F1進入BIOS黑屏...沒有等待長些時間確認是否可以進入BIOS。

測量到3VSB對地二極值偏低0.055,直覺先拆3VSB的P-ch MOSFET,依舊微短路,應該是後級負載有問題。

3.3V 2.5A燒機,燒不出個明顯結果,但燒機後對地二極值降到ˋ0.035。

同樣板型的會有音效LED的燈效,這張H410M-K沒有顯示呼吸燈

參考Q大分享的Z370-H點位圖以及Z270-P,3VSB IC方案與配置應該差不多,少了TPM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在上電測試又發現一個新問題,已更新到最新的BIOS。

螢幕顯示ASUS logo,按F1進入BIOS黑屏...沒有等待 ...

3VSB 幾乎都南橋、或EC一些訊號的上拉、還有供電

加上 1.05V_PCH 也偏低....

--
原本以為有點位圖,結果是找到 2.0 的,長的不一樣
H410M-E 的ATX及南橋周邊配置有部份一樣

PRIME H410M-K R2.rar (221.29 KB, 下載次數: 5)
PRIME H410M-E.zip (198.26 KB, 下載次數: 5)

楼主:
引用 网友C:
3VSB 幾乎都南橋、或EC一些訊號的上拉、還有供電

加上 1.05V_PCH 也偏低....

感謝大俠分享寶貴點位圖,有任何資料都很歡迎、都很有幫助,

能提升完修機率,有完修的話另外發帖當案例分享

手邊正常板也剛好是H410M-E的,可對照參考,可加速找到問題。

初步使用E版點位圖,對照實物主機板,可能出問題的應該有音效IC、SIO、PCH。

3VSB直連音效IC ALC887 pin9 DVDD-IO,可以先翹腳確認。

補充內容 (2024-5-1 08:06 PM):
ALC887翹腳3VSB對地二極值依舊0.037,看來問題就是二選一了。

楼主:
PCH移除散熱片,不上CPU測試各個供電正常輸出。

熱像儀觀察整板: SIO工作溫度約33度,VCORE電感約41度,PCH裸晶最高溫約44度。

很有可能是PCH掛了。

殘念~ 冰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