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骨雞學姐的鐵馬輪胎是否該換了?

楼主(2024-04-09):
烏骨雞學姐因為怕我自個兒去騎車有危險,說要跟去保護我,如果我騎不回來她說要綁一條繩子連同我拖回來,接著就開始把她的鐵馬牽出來除塵,雖然輪胎還是有氣,不過想著是不是也該換了?仔細看了看.......,再用力看.........,我實在看不出來,請問有會員看的出來該不該換嗎?

▼剎車片的位置應該要調一下。

▼這台是從輪框剎車的,從輪框的磨擦痕跡跟色澤看來,輪框是鋁合金的。

▼從這個角度看鍊條好像有點鬆。

不知道有沒有會員是在販售或維修自行車的?

什麼!買輪胎回來自個兒換,順便發換輪胎實例......。
饒了我吧!拆是一定可以,裝不裝的回去就不知道了,這可是要騎在路上的,安全考量要擺第一。

网友:
看刮痕應該煞車皮可能一邊沒了,這個容易拆裝。

若後鼓煞按到底沒什麼制動力,可先調手把的螺絲,再調整鼓煞鬆緊度。

輪胎、輪框原廠的耐用很多,鋼絲看似是鋁合金的?!

除非漏氣嚴重,不然都能凍很久。

家裡的三台腳踏車輪胎我惡補影片資料、找所需工具,大多能自己拆換順利。

只要確認規格,不要買錯都好辦。

補充內容 (2024-4-11 03:49 PM):
鍊條最好能換新,一掉鍊自己不會復原就顧路、牽到手軟腳軟...

网友:
  粗略瞧了一下胎紋, 還算明顯. 放完氣, 掐一掐胎紋層. 若有裂紋建議捨棄.

  至於內胎氣密性如何, 檢測有簡易和複雜版.

  簡易的, 就正常使用及停放. 通常逾一季還沒可見消風的話, 就無須急著更換.

  複雜的, 拆下胎紋層. 取一段內胎浸泡滿水盆, 同時充飽氣. 邊分段移動, 邊注意水面有無氣泡. 有的話就可以換掉了, 反之想法子裝回去吧!

  供參考.

网友A:
之前在對岸騎共享單車都是實心胎,
台灣也有出免充氣胎,
可以考慮.

网友:
还好啦!这样的胎没必要换的。前不久还为自己闲置的捷安特换了前后胎,因为车胎裂纹很严重。闲置时间一长,车胎倒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對岸騎共享單車都是實心胎,
台灣也有出免充氣胎,
可以考慮.

如果只騎附近,實心胎還行
如果需騎遠一點,會讓你騎到懷疑人生,手酸背痛,因沒避震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騎附近,實心胎還行
如果需騎遠一點,會讓你騎到懷疑人生,手酸背痛,因沒避震效果。 ...

還好啦,
在上海閔行區騎的是這一種洞洞胎,
不過是黑色的,
為了騎車還去開了一個農行的戶頭.

网友:
看起來是不用換,除非騎著感覺不穩再說
換輪胎其實很簡單,看YT教學就會了
前輪簡單,後輪比較困難
我補內胎都拆腳踏車輪胎N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