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TPN-C131 求助 BIOS

楼主(2024-04-10):
HP  TPN-C131 求助 BIOS

板號  DCM40  LA-F031P   Rev : 1.0

問題 電源燈 亮後 10 秒 暗掉 自動重啟 重複動作 無法開機

想試試 BIOS

原 BIOS

W25Q64JV(ISP)(原).part1.rar

3.91 MB, 下載次數: 5

W25Q64JV(ISP)(原).part2.rar

1.5 MB, 下載次數: 5

网友:
你的修改

官網+你的序列號

楼主:
狀況一樣 - 沒變

有試到一版本可開機 , 可是開機速度 非常慢

3 MB, 下載次數: 2

2.16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
引用 楼主:
狀況一樣 - 沒變

有試到一版本可開機 , 可是開機速度 非常慢

這樓的檔案重置ME

楼主:
感謝  楊大俠  開機 4 ~5 秒 可進系統

想請問是如何 重置ME 的 修改哪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楊大俠  開機 4 ~5 秒 可進系統

型號HP Pavilion 14-BF058TX
sp111724 從官網下載 點兩下執行

就會產出原廠的BIOS
缺少序列號就要從備份BIOS裡抽取出來在合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號HP Pavilion 14-BF058TX
sp111724 從官網下載 點兩下執行

這是只針對 HP Pavilion 14-BF058TX  BIOS 而已是嗎 ?

其他 HP 型號 筆電 有效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只針對 HP Pavilion 14-BF058TX  BIOS 而已是嗎 ?

其他 HP 型號 筆電 有效嗎 ? ...

其他筆電應該也有

楼主:
獅大: 請問

你說這程式 不是要能開機的情形下才能完成 , 可是 楊大俠 給的 bios 好像是用我說的可開機 BIOS 改的 - 直接燒錄 就正常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大: 請問

你說這程式 不是要能開機的情形下才能完成 , 可是 楊大俠 給的 bios 好像是用我說的可開機 ...

你誤會了 他不是不能開機修復BIOS用
這是官方的更新BIOS程式只是他比較貼心可以將BIOS合成出來
就像你用燒錄器將BIOS讀出來依樣
你的開機速度慢所以要修改ME
官方的就是我們所說的工廠版BIOS不用在修改可以直接燒錄
因為它裡面不包含序列號所以還要將序列號寫入 BIOS畫面CTRL+A或利用程式寫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