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N515-56 不上電不開機求點位圖

楼主(2024-04-10):
目前測量沒有19V公共點,查BQ24781條件未滿足,求點位圖以利查修,感謝

网友:
點位: LA-L051P點位.rar (407.5 KB, 下載次數: 11)
電路: LA-L051P電路.rar (3.6 MB, 下載次數: 12)

楼主:
超強,萬分感謝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強,萬分感謝拉。

還有電路圖

共同點有短路?

好像有看過 靚仔修機 修過,CPU、GPU的複合MOS管好像很容易擊穿,運氣好CPU沒擊穿

但應該不是同一型

网友A:
泡茶等Jack大PO維修實例啦!

楼主:
哈...涼涼的,希望u沒事,先排查相關元件,看後續查找如何再回報...感謝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茶等Jack大PO維修實例啦!

唉,退件拉,查修到最後jpc1,斷開jpc1後+3valw就不短路了(心更涼了),jpc1把+3valw改名為+3VALW_PRIM後進了南橋,直接從這裡燒3V,果不然CPU上的南橋直接發燒,報價CPU後客戶不修,白忙了...
也謝謝大俠熱情提供維修電路點位圖。

网友A:
可惜了,看不到Jack大的手路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看不到Jack大的手路功夫!

是啊,最不想要的結果,因為花了時間檢測,最後報價客戶又不修,花時間又沒coco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