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ioki 3541毫歐表故障維修

楼主(2024-04-11):
最近運氣有點背,家裡鬧機瘟,壞了一台電錶後又因操作不當掛了一台電壓電流源。 這台Hioki 3541毫歐表購自國外,沒想到收到貨時竟然也是故障的,量測不管哪一個檔位都是報ErrHi的錯誤,很傷腦筋啊

二話不說先拆機。Hioki的產品中規中矩,果然是高級機器

機板拆下後密密麻麻的零件,不知道該從何下手

ErrHi錯誤訊息是high sense開路導致,所以應該先從前方端子往後查。突然發現一顆保險絲,量一下竟然是開路的,心裡高興了一下,不會是軟的吧?

結果白高興一場,換上新保險絲機器依然是報錯,想一想這才是正常啊,呵呵。 從High端的sense與source開始往後查,又被我發現了有兩顆7.5歐姆電阻異常,呈現開路狀態。

趕緊換上新電阻並開機測試,結果竟然就修復了。接下來,測試一下手上的精密電阻,數值皆正常

以下是本次的故障零件

順帶一提,本機的參考電阻是一顆油封的AE 20K金屬箔電阻

後記
Hioki這台毫歐表令我愛不釋手,尤其測一些接觸電阻、MOS很好用,因此接連買了兩台來玩,有機會的話各位也可以入手

网友A:
恭喜p大完修。

能從錯誤訊息判別故障的切入點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p大完修。

能從錯誤訊息判別故障的切入點也不容易。

錯誤訊息還滿重要的,可以指出方向,省下可觀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