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X2510G 時充時不充 來回跳動

楼主(2024-04-12):
各位前輩好
小弟有台ACER EX2510G 原本不開機 有爬文爬到這台CMOS電池相關問題
換上CMOS電池後 可正常開機使用

但接上電源線 會來回跳動 (一下顯示充電一下顯示電池使用中)
充電附近MOS管 及 電阻量下來應該都正常

想請問各位前輩是否有維修方向及碰過類似案例 謝謝

補充內容 (2024-4-16 04:08 PM):
2024/04/16
更換電池後 充電正常
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
CMOS電池都沒電了 電池應該也快掛了吧
所以電池換過嗎

楼主:
回獅子魚大  因電池還能蓄電 (不插適配器也能開機)
所以還沒懷疑到電池上   這就去買顆電池來試試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獅子魚大  因電池還能蓄電 (不插適配器也能開機)
所以還沒懷疑到電池上   這就去買顆電池來試試看 ...

拆電池包裝,找到電池控制板,量下每一顆鋰電的電壓, 以下是敘述之前類似您敘述的筆電狀況而救回電池組的做法,您參考下.
我這組電池是3串的 編號是: AC14B18J ,量測有問題時的電壓是 甲電池 : (V+ -- VH : 2.4V ), 乙電池 : (VH -- VL : 2.8V) , 丙電池 : (VL -- V-  : 2.8V) ,先將 甲 充到 2.8V , 再 用 12.9V 的電壓充 V+ -- V- ,將電池充飽 ,這樣就會回復到正常使用了.
充電時,留意 下 甲,乙,丙 的電壓 ,如果過程壓差大於0.2V 建議個別充電.
因為是在板子上作業,所以充電時一定要很小心別短路了,電池短路很危險.

楼主:
好的謝謝 前輩 我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電池包裝,找到電池控制板,量下每一顆鋰電的電壓, 以下是敘述之前類似您敘述的筆電狀況而救回電池組的做 ...

好的 謝謝前輩 我來試試

网友:
電池問題
我那台acer也是這樣,裝了副廠電池才用1年就有一樣的毛病換掉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問題,
我那台acer也是這樣,裝了副廠電池才用1年就有一樣的毛病換掉就正常了 ...

謝謝前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