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電腦POWER改用桌機POWER 接線請教

楼主(2024-04-12):
工控電腦POWER改用桌機POWER 接線請教

上圖是 工控電腦POWER的腳位定義圖
請問 第2.3.4.7這4個腳位 要接在ATX 24 PIN 的哪幾個腳位上

有那位高手可以幫忙解答嗎?

補充內容 (2024-4-13 06:16 AM):
2 TTY_VCC Potential–free VCC (15V ±3V) for TTY port
3 TTY_GND TTY_GND 3 TTY_GND TTY_GND
4 NAU_N Power failure early warningalarm
7 V_DC for processor module 7 V_DC for processor module

网友:
主要是
第7腳  V_DC for processor module 給處理器模組的電源?
這個ATX電源供應器有嗎?

楼主:
就這4個腳位不明白用法~

网友:
Potential–free VCC (15V ±3V) 應該是指浮動電源15V,TTY_GND就是上述電源的負極。

NAU_N Power failure early warningalarm 就電源警告訊號,可能是電源提供給電腦端,讓它顯示燈號還是跳出訊息通知user更換電源。

V_DC for processor module是處理器電源,這邊規格不明

网友A:
以下這些電源訊號,ATX 電源並不具備

TTY VCC/GND 15V 是一組獨立供電,與其他組電源不共地。 ATX 的各組輸出均屬共地。
(研判這應該是供連接其他設備的 RS-232 埠用的電源,其他設備的地電位可能不盡相同)

Power failure early warning 顧名思義是萬一遇到意外停電斷電時,在主電容電力還沒有完全失去,還有殘餘電力時,先提醒設備,以便及時運用剩餘電力作緊急必要處置,保護機具設備、內部資料、生產人員等等的安全。 (例如有一些 UPS 也有提供此類訊號。 現代的SSD有些也會在意外斷電時自行運用內藏電容電力作必要處置)

ATX 的 Power Good 是在開機時,當電源均達穩定後,給予 Power Good,以便進行起始的硬體 Reset。 (如果在電源還不穩定時就先做完硬體 Reset,開始運行,則無法確保硬體均能正確的 Reset 到位)  ATX Power Good 與上述 power failure early warning 的目的與訊號 timing 並不一致。 (ATX 規範也更新很多代,新一代的 power good 是否有規範 power failure 的行為,個人是還沒有聽說過,也沒有查到)

其他訊號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這些電源訊號,ATX 電源並不具備

TTY VCC/GND 15V 是一組獨立供電,與其他組電源不共地。 ATX 的各組 ...

這電源看起來有好多學問~可能不好搞
謝謝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電源看起來有好多學問~可能不好搞
謝謝說明

https://shyuanliang.blogspot.com/2010/09/linux-rs-232.html
TTY 電腦終端機的簡稱,
只要是輸出 pin 的可以不用管,
輸入 pin 才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