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32dv01USB出現不支援格式MP4

楼主(2024-04-13):
歌林 KLT-32ev01 韌體可以用32EV02 升級嗎? 租屋提供的電視用USB看影片會出現[不支援格式] 影片是MP4格式 網路下載的影片 有網飛跟韓劇-美劇 看3分鐘後出現不支援格式 房東無法提供更新電視..還是我用筆電直接看HDMI連接就好 謝謝

楼主:
修正 是KLT-32EV01 2018出廠舊機

网友:
不是自己的電視,就不要搞了,刷壞了還得賠,我連自己的電視,都只是拿來螢幕用,所有功能都是靠桌機,連第四台也沒在看,新聞也是看YT的。

网友A:
影片是下載來的,副檔名是 .mp4 並不代表就是 mp4規格。

要先確認影片規格為何,再找出對應的解方(可轉檔成電視相容格式)。
也要確認不支援格式的問題是指 [影片格式] 或是 [隨身碟格式]。
要注意 FAT32 的單一檔案容量上限為4GB 。

如何檢查影片的格式

网友B:
這篇並非韌體程序分享,故移至詢問區。

网友C:
如同最後一句,接筆電就好

現在都瀏覽器直接看了,還要用下載的啊?而且還得把檔案複製到USB再用電視播放,太厚工

是有遇過堅持要看高畫質,所以下載藍光版本的檔案

但這台電視只有HD規格,還是接筆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篇並非韌體程序分享,故移至詢問區。

謝謝WISH大提醒修改..用筆電問題比較好解決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 筆電外接還是比較建議解決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同最後一句,接筆電就好

現在都瀏覽器直接看了,還要用下載的啊?而且還得把檔案複製到USB再用電視播放 ...

USB方便但是電視支援格式太舊了 謝謝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片是下載來的,副檔名是 .mp4 並不代表就是 mp4規格。

要先確認影片規格為何,再找出對應的解方(可轉檔 ...

影片在電腦是OK 是電視撥放格式沒有支援新版MP4 謝謝提供資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影片在電腦是OK 是電視撥放格式沒有支援新版MP4 謝謝提供資訊

應該是電視韌體缺少編碼器,只能影片轉檔(H.264) 或是上面大家提到的外接裝置解碼(電腦或電視盒)。

影片格式選擇障礙?
那即使是使用了相同的容器,裡面的編碼器只要不同,結果可能就會天差地。這就是為什麼前面說用副檔名來判斷影像格式,現在來說是不太精確的說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電視韌體缺少編碼器,只能影片轉檔(H.264) 或是上面大家提到的外接裝置解碼(電腦或電視盒)。

影片 ...

謝謝 還是用筆電播放比較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