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華 icute p4-3000etcc 二改+ZK-4KX直流可調升降壓模組 0.5-30V 4A

楼主(2024-04-13):
為了修筆電的主機板 Acer Aspire S7-392-74508G25tws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746-1-1.html

本來可以開機,只是沒畫面,弄到 不能開機....

也感謝 peter180、獅子魚 和許多先進 的教導

也再次感謝 peter180大的建議,最後 還是要先弄出一台 穩壓限流的電供來 燒機法 找 短路的問題了

對我這 一知半解的 外行來說 會比較簡單

所以就再次請出之前就改過一次「可微調電壓」的 西華 icute p4-3000etcc

順便也把它修起來

只是因為老舊,變成有時開得起來,有時開不起來,因為又沒常拿來使用,所以就沒那麼需要修它而放在一邊積塵

這次要把它再次利用,升級加裝 ZK-4KX 直流可調升降壓模組 0.5-30V 限流最大4A

--------------------------------------------

之前一改前的樣子

西華 icute p4-3000etcc

TL494CN

TPS3510P

之前一改時,有順著 TL494CN的第一腳 找到R29、R30、R31的電阻 想改 可調電壓

把 R30 的100K Ω 拿掉 換成了 10K Ω的電阻 串聯 100K Ω的手邊只有的可變電阻

只能 微調最低 從11.75V(R30的最大阻值10+100) 到 最高13.5V (R30的近小阻值10+ ?),然後就跳保護了

其他部分也沒弄,就裝起來玩了

後來大概是因為 電容老舊 漸漸的失去電容值,所以變得 有時要先開風扇旁的開關一段時間後

才能開 PS/ON 加裝的短路開關,才能開得起來

--------------------------------------------------------------------------
這次主題的 二改前(一改的完成) 和 升級後的二改完成

二改前(一改的完成)

沒用到的+12、+5、+3.3 和 負極 的線 都沒整理就放在機外綁起來 待用

下方只先弄出了 +12 和+5 的插頭

旋鈕 是 100K Ω 的可變電阻 串聯 大4P下方一個 10K 的電阻,從R30的電阻位罝 接線出來外面

綠線啟動線的PS/ON,就和黑線負極 接一個短路用的開關

紫色線 +5的待機電,不會跟著可變電阻的調整 而 升降壓,有1.5A,所以就 接出了 2個USB

灰色的線,是P.G,是POWER GOOD的訊號線,印象中好像也是 5V,但不知道能不能用,所以就隨便的接上了燈泡座

右上角 是一排 音響放大機的夾頭,拿來利用 分別接 +3.3V、+5V、+12V,和負極
除了可直接夾線,也用來 夾左上角盒內的 電壓表,可以分別夾看 調整出來的+12 和 +5 的數值
------------------------------------------

這次二改後的完成
機外的線 比較整潔了,只留了 -12V藍 和 -5V白,只有 0.5A,不知道能作什麼用

R30的10K Ω電阻 和 可變電阻 的外拉出來的線,綠色PS/ON
和 USB的紫線 都從機內整理進了 左上角的 盒子裡

把3.3V 的插頭這次就作出來,後來 測試,也是不會跟著 調整R30電阻 而升降

+12、+5V、+3.3 和負極就作成一區
電壓表目前還是一樣拉正極線出來,看是要看哪一種電壓值調整

最右邊的一組 正負極 就是 ZK-4KX直流可調升降壓模組 的輸出插頭

左下角空位,預計是想放回 音響放大機的夾頭,從這拉出 不同電壓的多段開關來切換 電壓表的顯示

外掛一個進風風扇,加強ZK-4KX的散熱,查型號是查它用7V的,但5V也能用,所以就用了 歷史的遺跡 小4P供電頭
反正 調整電阻會 直逼 5.8V
出風就是原本的+12V風扇,剛好直進直出

ZK-4KX作了外突,因為機內空間不夠厚,用了咖啡的木攪棒疊出來,避免後面頂到 機內的散熱片

---------------------------------
二改過程
維修不啟動

2200uf 6.3v 凸起,右邊一顆,左邊也一顆

拆下來量測,電容量都少蠻多的,其他文章有說到,是用於 +5V的?

1000uf 10v,看起來沒什麼問題,量測值忘了,好像也有少

直接換上一顆 耐壓高的1000uf 25v,中間那顆,左邊2顆是換上的 2200uf 6.3v

其他原本的電容,330uf 16v,680uf 16v

換上了680uf 25v,後面的 470uf 也換了 高耐壓25v
記得 470uf好像是用+12V的?

220uf,耐壓看不到,身邊沒 220uf的可以換,就沒拆了,好像是用在 -12V的?

其他電容就沒看了,小顆的電容好像都耐壓比較高 50V
這邊維修啟動就可以用了

---------------------------------------
二改 加裝 ZK-4KX 直流可調升降壓模組 和 外掛進風風扇

開孔進風風扇

鎖上外掛進風風扇

風扇+5V供電頭

供原本的出風風扇的+12V

ZK-4KX 模組開孔

打算突出一半

背面,散熱片有換上比較大一點的,加強一點散熱體積

多餘沒用到的線 都解焊,看起來比較清爽

本來是想看板號,網路上有沒有電路圖可以查得到,但看不出來板號

R30電阻的外拉

只是這次想說要改再高一點 和 低一點的電壓,還是沒成功.....

教你把電腦電源改成大功率可調電源-超詳細

我是想說照這YT影片,取消 保護機制,但我這塊板 沒有效果

它是說 用 1K 電阻 接TL949的第4腳 再接地,但我照作沒用

跑線第4腳看看 保護的機制,最後有去了 TPS3510P,查了好像是什麼電壓監測用的

不知道為什麼 影片中 串1K不能用,是不是要把 TL494的第4腳 到 TPS3510P 之間的電路都 截斷 ?

只用 1K 電阻 接地 當 TL494第四腳的保護???這樣是有 高電壓的保護嗎? 是多少的電壓保護?

我是想說 還是有要保護,但不是像原本的 13.8V 就被關掉了

不然 有看到 有人好像 TL494第四腳 直接接地,結果說 +12 和 負極 不小心短路到,就全掛了?

TL494第四腳 到  TPS3510P第3腳

不知道跑得對不對

TL494第1腳 出來到 +12V 和 +5V 的電阻

不過,我想我還是先裝起來用了

先修筆電了

楼主:
不太知道上一篇的草稿為什麼不能再編輯了? 原本按鈕「編輯」變成「補充」

--------------------------------------------------------------
寫在回覆的文章,合去首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知道上一篇的草稿為什麼不能再編輯了? 原本按鈕「編輯」變成「補充」

------------------------------ ...

不管是發表新帖或回覆帖,當你按下發表按鈕後3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3小時就不能修改了。

网友:
想到2009-1-18我的一篇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10804-1-1.html

時間過的真快,15年前我還在任職。
其實那一篇我算是運氣不錯,否則光靠3A 的輸出找的到短路點的機會不高,要用燒機的方法反而要用能輸出很高電流,而且沒有限流的工具比較有機會。
還有,記得把防護眼鏡戴上。

网友B:
改TL494電腦電源 , 須廢掉電壓監控IC , 加一塊12V-15V電供給TL494提供電源(不然在可調0-8V時TL494無法工作) ,
如控制在0-30V範圍 , 電容加大耐壓至35V , 並適度加大容量 , 還要加洩放電阻 ,

TL494可調壓也可限流,雖然不是精緻的電源 , 幹幹粗活還是很方便的 , 改動部分網上應該很詳盡 , 有心動手應該不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發表新帖或回覆帖,當你按下發表按鈕後3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3小時就不能修改了。 ...

可是我是先用「草稿」存檔,沒「發文」公開出來

存「草稿」,也是超過3小時就不能改文了嗎?

然後,後半一寫的文章,我就先在「草稿」下面,「回覆」了「草稿」文

結果,不知道怎麼的,「回覆」文寫完 全部的文章後,我好像有發現到BUG

可以透過「回覆」文去回頭「編輯」被關閉的「草稿」

所以我就趕快把寫在「回覆」裡的文章 合去「草稿」文,再順便「發文」公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TL494電腦電源 , 須廢掉電壓監控IC , 加一塊12V-15V電供給TL494提供電源(不然在可調0-8V時TL494無法工作) ...

改TL494電腦電源 , 須廢掉電壓監控IC ,

整個TPS3510P拿掉嗎?
我爬到的文,理解整理的概念,好像 TPS3510P 是電源品質監控IC
過壓、欠壓,送P.G.(灰線)的訊號 給 電腦主機板 說 我這個POWER 是正常的,可以接下去開機電腦了

雖然已不作為 電腦的電源使用了,P.G.灰線沒用處了
但也是怕說 TPS3510P 還有其他功能 是在自身檢測

https://selfeelingood.blogspot.com/2014/02/23.html
「TPS3510是一顆電源品質管理IC,主要監控3.3V/5V/12V有沒有在額定值內,如果品質不好它就會去把電源關掉」
「3.3V在關掉前一刻,電壓衝到了3.9V,翻開TPS3510 DATASHEET可以知道3.9V是啟動保護的門檻,」
「單獨對一組電源抽載,很容易對造成其他組無載電源飄高,就像你只抽3.3V其他12V也會飄高,這牽扯到一些變壓器耦合和IC取回授的方式有關係,不過也不是很重要--只要在3.3V上面掛顆電阻就好(讓它腿軟!).」

因為我在調整 R30電阻時,想去達到 調整電壓
第一次改時,是有發現 +5V 和 +12V 都會一起變化,而+5V SB 不會,這次二改也才知道 +3.3V 也不會變

跑了 +3.3V 的線路,也發現 不是跟 +5V和+12V 的R30電阻那邊有關,所以才不會變化

TPS3510P 除了監控+3.3、+5、+12,送P.G.,今天也有爬到 好像跟 PS/ON(綠線) 啟動有關係

所以才想說,是不是能 只廢掉 TL494第4腳 到 TPS3510 第3腳之間的 線路?還是說作什麼線路的改動?
又想 有一個 限制最高電壓
只要在 上面掛顆電阻就好(讓它腿軟!)???

簡單來說,就是不要原本的過壓設定為 13.8V,能調整到 24V、30V為最高的保護
這樣說起來,我的欠壓 也要下調 到 0V

若整個TPS3510P拿掉的話,我有看到留言

https://bbs.pigoo.com/thread-33559-1-1.html
引用 网友C:
TPS3510 的PSON 信號對嗎
=============
若是條件都對==>TPS3510凶多吉少

如果買不到IC  TPS3510/TPS3511
而這POWER 又不能換
那就用上圖下面 單擊器電路取代  只是少了5V/12V 電源監視功能
圖下22uF ==> 可以到100uF  耐壓隨便 16V
        47K  ==> 可以到100K

這只是ㄧ般RESET 電路而已
測試時  甚至在22uF 並個開關
開關短路==> RESET
開關開路==> 開始

--------------------------------------------------
好像是在說 TPS3510的PS/ON 可以取代
少了5V/12V 電源監視功能

這也是剛好是 改裝的目的

加一塊12V-15V電供給TL494提供電源(不然在可調0-8V時TL494無法工作) ,

TL494的VCC工作電壓 有看說是 7V還是8V~40V

TPS3510的工作電壓好像是 4V~15V ?

如控制在0-30V範圍 , 電容加大耐壓至35V , 並適度加大容量 , 還要加洩放電阻 ,

洩放電阻,這個我就不懂了

TL494可調壓也可限流,雖然不是精緻的電源 , 幹幹粗活還是很方便的 , 改動部分網上應該很詳盡 , 有心動手應該不難的.

可調壓也可限流

第1、2腳 我比較好懂,調電阻,調壓
第15、16腳的 限流,我目前還看不懂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是先用「草稿」存檔,沒「發文」公開出來

存「草稿」,也是超過3小時就不能改文了嗎?

我沒有使用過草稿功能,因為後台也沒有草稿的獨立設定,或許所有帖都適用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