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電鍋 TAC-6KSD

楼主(2024-04-13):
問題:電源線更換

前述:
一直以為大同電鍋都是插銷設計,今天看到這個6人份的是直連設計,經過4N-4規格電源扣

長時間使用後,內部破損有斷裂,外部則已經完全折斷。

尋找解決:
原本有找到替代的烏波林電源線 (已經壓好端子),但後端沒有包覆玻璃纖維(矽質)套管

所以,大概只能剪掉端子,套上玻璃纖維套管後,再壓接端子

問:
這個電源線進到內部,一定得用玻璃纖維套管做耐熱保護吧?

是否有其他方案?

進到內部有保覆玻璃纖維套管

在蝦皮找到的電源線

网友:
"玻璃纖維套管做耐熱保護"

一定要!

很久前買二手預熱台試機沒多久就香煙裊裊,打開一看部份發熱線都沒有包覆玻璃纖維套管。
[電子儀表] [問題]預熱台開機升溫期間正常會冒白煙嗎?

网友:
一定要玻璃纖維套管做耐熱保護,
但不一定要剪斷端子,

把端子用尖嘴鉗扳成橢圓弧度,
用足夠粗的玻璃纖維套管直接套過去即可,
套管套上後,再把端子扳平,

楼主:
目前 11A 1.25mm²的都缺貨,可能滿多人用得到這規格

15A的是 2.0mm² 線,如果買後者,電源線扣也得更換

网友A:
用矽膠線 接出來?

我家的老大同 TAC-10H,插銷式的被我廢掉,就用矽膠線 接出來

网友:
建議用15A的是 2.0mm² 線
一定要用鐵氟龍耐熱套管.
因為電鍋底部溫度高,
一般電線無法耐高溫.

网友:
只是不知道是否被索取完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909-1-1.html

网友B:
我自己只留這兩段備用
不過我應該用不到了
你需要我寄郵局便利帶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矽膠線 接出來?

我家的老大同 TAC-10H,插銷式的被我廢掉,就用矽膠線 接出來 ...

我是用矽膠線 12AWG,耐200度,一段拉出外面再壓接一般線

到現在是沒什麼問題,除了內部頭的熱縮套頂不住會脆化

不然,原本的插銷式,久了接觸不良,外面的線都會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只留這兩段備用
不過我應該用不到了
你需要我寄郵局便利帶給你

謝謝蔡老闆,我之前維修其他東西有買過還有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