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大同除濕機維修

楼主(2024-04-14):
回收室撿到一台蠻新的除濕機清洗後不能除濕(沒有水),裝上功率表送電三分鐘後壓縮機啟動,沒有壓縮機運轉的聲音,電流6安培以上,功率近600瓦,沒多久感覺跳保護功率降為30瓦,這樣持續循環...
上網找原因,居然是我們的痞酷網的維修文,就是PTC 故障,還是10年前的文章,感謝WISH大對於廣大愛修同好的辛勤耕耘,以前總以為交流馬達都需要啟動電容,這次遇到問題才知道有PTC這種模式,上網找啟動保護器才知道價格差異很大,這一型31F57T3 KLIXON 台灣最便宜也要200多元,大陸掏寶要19元人民幣拆開才知道裡面有熱保護開關和PTC,PTC 是4.7R 15.6mm 大小,網路上賣的20mm 一個13元台幣,貨還沒到來前總不能攤的滿地都是,於是把破掉的PTC磨亮,接點也磨亮裝了回去,壓縮機居然可以運轉了,電流約2安培,算是維修成功,等待備品...大同除濕機設計得不錯,用料好,所有螺絲就一個規格!!

啟動保護器,白色PTC破損脫落

電流與溫度

線路圖 規格

其他照片

网友A:
標題應該加上型號: 大同除濕機TDH-112CB,
這機子我也有一台,
改天來買顆PTC備用,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標題應該加上型號: 大同除濕機TDH-112CB,
這機子我也有一台,
改天來買顆PTC備用,

jason大:
   我已經在蝦皮買了5個,貨到再給你2個!!  4.7ohm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son大:
   我已經在蝦皮買了5個,貨到再給你2個!!  4.7ohm 的!

anltu兄:
   甚麼?! 原來可以只買裡面那顆圓形PTC,
我已淘寶訂一整顆KLIXON寄來
(連同改筆電主板零件),
   長知識了,您買的留著吧,
我這一顆夠備用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ltu兄:
   甚麼?! 原來可以只買裡面那顆圓形PTC,
我已淘寶訂一整顆KLIXON寄來  ,

給你參考!!

网友A:
感謝,這圖片的賣家我也在淘寶找到了,

一片可用10幾年,
下次就知道怎麼修了,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這圖片的賣家我也在淘寶找到了,

一片可用10幾年,

掏寶價格便宜!!1/2!!

网友:
引用 楼主:
掏寶價格便宜!!1/2!!

沒錯,好在這小零件便宜,
1/2只差幾元,能修好最重要!

网友:
這東西我之前也找好久 就是找不到中間的PTC片
現在有地方可以買的到了哦
不然買一組也要快破百

不過話又說回來
這種越修越少了
定頻冰箱越來越少
所以大部分都已經是現代變頻冰箱了
會懷念這種很好修的冰箱的...

网友:
我還真不知道有單賣裡面的零件呢...
經常遇到的情況是:
電阻增加會發熱,導致外殼變形及銅片變軟或變形~
所以整顆換比較不會短時間返修!!
話說,這台除濕機裡面真乾淨!!

网友:
恭喜完修
真的感謝wish大和眾多神版友不吝分享經營
才會有比較系統 有邏輯的參考文獻~造福許多人

网友:
看到這篇~我的除濕機似乎得救了!
謝謝分享

楼主:
更新備品的訊息:
1.前幾天老婆大人告知代購掏保的19人民幣的啟動保護器是220V, 今天收到 掏保 和 瞎皮 的零件(PTC 20mm直徑 4.7歐姆),
首先把破的PTC 換成蝦皮品,雖比較大卻可以裝上.上機之後一切正常運作!!

2.換上220V 外觀一樣編號不同的 啟動保護器,卻不時的跳保護,壓縮機時而運作時而不運作!
換上蝦皮購買的 PTC 單體情形一樣跳保護.  (個人判斷 220V 的電流與110V不同因此容易跳保護) 220V的 PTC 比較小15.6mm直徑25歐姆.

掏保買的啟動保護器 編號 J4G21J3-01 而原大同除溼機上的是 31F57T3

內部的PTC

換上蝦皮買的PTC

网友:
長知識了,感謝詳細分享

网友B:
感謝antlu大的分享,讓我有動力處理狀況類似的除濕機,只是我的除濕機是國際牌的(壓縮機看起來一樣)
症狀如antlu大所述,啟動時沒有壓縮機運轉的聲音,電流也是很大,不久後跳保護只剩風扇的耗電電流很小
當時以為壓縮機掛點了,就丟著

今天拆下保護器外觀跟antlu大的一樣(編號也是一樣)

拆開來果真如antlu大的分享一樣很慘

接觸不量的地方磨一磨,結果銀接點給磨光了!

裝上去後還是不能啟動,只好再拆下來量阻抗有206歐姆

調一下角度還裂了一小角下來
調到最低阻抗13歐姆(可能銀接點被磨光影響到阻值)
想問問antlu大,PTC是如何確定買4.7歐姆的?

裝上去壓縮機可以順利啟動了,確定壓縮機沒掛,先除濕個幾天,再來買新的PTC換

PTC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antlu大的分享,讓我有動力處理狀況類似的除濕機,只是我的除濕機是國際牌的(壓縮機看起來一樣)
症狀如an ...

你這是被"疣胸琉璃蟻"屍體所造成,近年來此蟻害肆虐,許多戶外監視器電源供應(變壓器),網路傳輸器,交換器...都是受害者!
至於 為何使用4.7歐姆的PTC 我也不是很確定,好像是網路上查到的!! 你上網購買前可以再蒐蒐GOOGLE 相關的壓縮機使用多少的歐姆值!!

https://www.opentech.com.tw/try/ ... xx2014617085619.pdf

固態式 PTC 啟動繼電器由陶質材料製成,適用於啟動電容式之啟動
電路使用,亦適用於運轉電容式及啟動運轉雙值電容式之壓縮機馬達電
路。但此型式之電路不適合於啟動、停止太過於頻繁之系統,即 ON-OFF
周期很短之冷凍系統來使用

PTC 運作說明 http://www.sinochip.net/wmz9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