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rus X5 V6 開機螢幕背光有亮 無顯示 5秒後會自動斷求助biosos

楼主(2024-04-15):
型號: Aorus X5 V6 i7-6820HK GTX1070 8G
機板型號L GA-rx5x6 rev:0.2

簡單敘述:原本要升級BIOS,等了約30分鐘螢幕仍然無畫面,過後直接拔掉電池及電源變成連風扇都不轉
嘗試使用官網的BIOS四個版本,但狀況仍未解決
小弟是新手,也不知道EC如何刷,不知道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現在狀況只能過電約5-8秒,過後就自動斷電了
電流都卡在0.18左右,CPU也都沒有溫度
想求助各位大大有無原版的bios,謝謝!

网友:
作業系統版本

檔案官網有分WIN10 WIN7
裡面又分兩個版本FB07 FD07 跟 FA07 FC07

楼主:
有測試官網的Win7和Win10的bios
能正常開機時是安裝Win11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測試官網的Win7和Win10的bios
能正常開機時是安裝Win11版本

是拆下來用燒的嗎

楼主:
是用夾具得去燒錄的
這四個都有分別去燒錄過

楼主:
這兩顆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楼主:
因為不知道怎麼區別,ABCD都燒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顆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上面那一顆應該是EC BIOS 把它讀出來看是不是64K 要備份檔案
如果是就把官網的EC BIOS燒進去

楼主:
圖二那顆檔案是64K
有燒官網的EC進去,電流現在卡在0.197
過5秒左右一樣又斷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二那顆檔案是64K
有燒官網的EC進去,電流現在卡在0.197
過5秒左右一樣又斷電 ...

你把板子的正反兩面拍照傳上來
或者八隻腳上有點漆做記號跟旁邊有BIOS編號
第二張圖是USB的

网友:
第二張圖 零件上有ITE 右下那顆是八腳IC上面有零件編號嗎

楼主:
4901NF
RCN16

网友:
那不是第一張圖左下角硬碟那顆有點漆的是BIOS嗎

网友A:
第一顆 VBIOS1 是獨顯的BIOS,512K
第二顆 UB3U5 是旁邊 ASM1142 USB晶片韌體

EC資料夾裡還有分 EC.BIN、FLASH2.BIN,都是64KB,內容不一樣

主BIOS 內容沒有 EC 64KB 的資料,EC 得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顆 VBIOS1 是獨顯的BIOS,512K
第二顆 UB3U5 是旁邊 ASM1142 USB晶片韌體

了解,謝謝
想請問如果要購買EC燒錄器的話是要選購哪種呢?
有爬文過但還不是很確定。

如果說要燒EC的話,EC.bin和Flash2.bin都是直接燒入進去嗎?

网友:
1.無法100%判斷是EC韌體問題
2.看是修興趣還是想修好
3.因為買燒錄器要花超過$2000,除了不划算而且買了還不一定能修好

RT809F 搭配 PEB-1 + 排線。才能燒 ITE。可能 $2500 上下
RT809H 有支援不必加購 PEB-1,但要買排線,可能超過 $4000

剛搜到ITE專用燒錄器約$800,但沒用過: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