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跪求華碩ROG STRIX Z370-H GAMING電路圖或點位圖

楼主(2024-04-16):
自用板。症狀是不觸發有3.3vsb

另請教絲印C34NH正確型號

网友A:
ASUS STRIX_Z370-H_GAMING_Rev1.rar (213.22 KB, 下載次數: 38)

ESD PROTECTION AZC099-04SP.R7G//AMAZING/SOT23-6L/2.9*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 PROTECTION AZC099-04SP.R7G//AMAZING/SOT23-6L/2.9*2.8

感謝獅子魚大大

想請教沒有DPWROK及RSMRST

是否意味著PCH掛了?

IO晶片換過,BIOS也刷過了還是不觸發

而且CE2032水銀電池耗電嚴重,昨晚換上一顆新的電壓3.3V

今天早上只剩2.7V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

想請教沒有DPWROK及RSMRST

點位圖
從電池+極返回查RTC線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

想請教沒有DPWROK及RSMRST

PWRBTN#這根信號觸發後電壓會不會維持低電位?這根信號的ESD移除狀況依舊。

我有張H410有類似這樣的症狀,是能觸發,重複開關機、PWRBTN#觸發後應該上升回3.3V,緩慢上升維持在0.7V。

BAT電路也會有時候電壓拉低,但不定時會發生。

移除鈕扣電池VBAT,由板上3VSB提供,沒有電壓被拉低的情形。

補充內容 (2024-4-18 09:20 PM):
更正: 觸發後維持1.4V,繼續降到Low準位風扇又重複開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WRBTN#這根信號觸發後電壓會不會維持低電位?這根信號的ESD移除狀況依舊。

我有張H410有類似這樣的症狀 ...

有確認相連的MLCC電容是否正常嗎?
看過類似案例,+VBAT相連的MLCC腐蝕漏電,造成3V電池耗電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

想請教沒有DPWROK及RSMRST

"想請教沒有DPWROK及RSMRST
是否意味著PCH掛了?"

ans: 否,不是意味PCH掛,
DPWROK及RSMRST是外部電路送給PCH的訊號,
(PCH是接收這兩個訊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確認相連的MLCC電容是否正常嗎?
看過類似案例,+VBAT相連的MLCC腐蝕漏電,造成3V電池耗電異常! ...

感謝J大分享案例,目前還沒確認周邊相連MLCC。

我這張PWRBTN板子邊、USB擴充槽都有進液腐蝕的痕跡。

補充內容 (2024-4-18 08:35 PM):
不佔用樓主帖子,有需要會另外開帖。

補充內容 (2024-4-18 08:37 PM):
再次確認VBAT這部分,有無接上都沒有掉電壓的問題,故障點應該是PWRBTN#。
跑線路: 此信號接33R - 1K歐 - SIO PSIN#內建pullup,似乎是SIO問題。@@

補充內容 (2024-4-18 08:37 PM):
SIO: NCT6798D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RBTN#這根信號觸發後電壓會不會維持低電位?這根信號的ESD移除狀況依舊。

我有張H410有類似這樣的症狀 ...

短接之後放開,電壓直接回覆到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確認相連的MLCC電容是否正常嗎?
看過類似案例,+VBAT相連的MLCC腐蝕漏電,造成3V電池耗電異常! ...

基本上我已經把rtc電路上所有的MLCC全拔掉了

一直到IO晶片及PCH就沒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

想請教沒有DPWROK及RSMRST

DPWROK可參考小弟的案例看看樓主有沒有別的思考方向。

我當初也是先換SIO,後來從時序圖去量測每個信號,才發現缺少這個信號進而追到這個失效元件。

Asrock B360M Pro4 rev.1.04 觸發條件不滿足案例分享 | DPWROK被拉低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5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