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藍芽版感應夜燈2與DURACELL電池的愛情故事

楼主(2024-04-17):
感應夜燈因萬惡之首金ㄉㄧㄥ√鹼性電池吐口水故障

拆解後取出家中備用的除鏽潤滑劑
使用竹筷削成扁平狀清除電池塑料殼中的鏽蝕物
因為鏽菌會傳染
將電池接點彈簧片放到紙杯中泡澡

使用的工具有小銼刀,美工刀,280番的海綿,竹筷
都是用來清潔打磨鏽蝕
PINGOO鏟拿來拆解用的當然還有十字起子

感應夜燈電路板正反面

清潔完畢把電路板焊回電池座兩端的電源接
等等起出學姊牌洗板水有需要
點上面連結↑↑↑↑固品電路板專用清潔劑水清潔一下焊接點便可完工組合

組合完畢測試完工順便奉上屁股美照

這台主機靠磁吸底座360度旋轉好像可以下載APP調光等等
搭配會說台灣是中摑的那一個智慧喇叭控制
欲知感應夜燈詳情請點右邊連結 台灣是宇宙的

附註~感覺照片合成編輯後尺寸還是有點大
         以看得清楚為原則,下次改進
        小弟只會修軟的 謝謝收看~~~

网友A:
簧片鏽蝕真的很麻煩,有時候又找不到零件可以換,上次拿去泡鹽酸泡了一天,期待拿出來會亮晶晶,結果跟原本也差不了多少,反而本來沒生鏽的地方接觸空氣後生鏽更多了....
(原本預定泡完鹽酸後  看看能不能電鍍變漂亮,但是泡鹽酸效果很有限  最後就放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簧片鏽蝕真的很麻煩,有時候又找不到零件可以換,上次拿去泡鹽酸泡了一天,期待拿出來會亮晶晶,結果跟原本 ...

看過網路上,有人在通電,類似電解,影片上效果很好,我沒試過不知真假。

网友:
又是兔子惹的禍。

(N)年前一組羅技鍵鼠組也是兔子尿尿搞壞了。

跟兔子代理商連繫後(連電池、屍體拍照),再買一組發票拍給他看,屍體寄回,現金入帳。

再來就拒絕往來了。

N年前的往事了,現在不知如何。

网友B:
標題很浪漫
情節很感人
現實很殘酷
不想用小米APP可以直接自己改韌體, 那顆金屬帽ESP8266, 開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標題很浪漫
情節很感人
現實很殘酷

開源的這部分,可能只有橡皮老大,jojoling
,大哥您或是其他會員可以處理小弟沒這能力開源
幾年前有麻煩jojoling發時間
想辦法處理我那2000個遙控器的問題
本來是想如可以處理這RF LED遙控器成功,便可以拿出來送會員DIY玩玩

到現在這RF LED遙控器還躺上倉庫角落

實做與討論] PLRF1166 RF 無線led 遙控器
↑↑↑↑↑
欲知詳情請按上面連結

网友:
我買第一代的,沒藍芽的版本。
外觀一模一樣。
從一開始就使用 eneloop 電池,使用多年,到現在還很健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開源的這部分,可能只有橡皮老大,jojoling
,大哥您或是其他會員可以處理小弟沒這能力開源
幾年前有麻煩joj ...

蔡老闆這次又買2000個小米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蔡老闆這次又買2000個小米燈 ?

沒有喔!倒是剛剛花了台幣100元買了這些測試過的良品
那LED燈罩滿滿的有兩個太空包
我只挑兩個夠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