廠牌不明+MD5000+過電沒動作

楼主(2024-04-17):
大家好
我有一個學習型 MD5000 的遙控器故障, 按下按鍵, 動作指示燈會亮, 但無法控制機上盒,
用手機照射 IR LED , IR LED 沒有亮
但我有一點好奇的地方, 沒有看到接收用的 LED, 那麼它是怎麼學習的? 難道是用同一顆 LED?
但網路上都找不到 IR + 接收 的LED

有人可以幫我解惑嗎 ?

网友A:
LED 可以逆向發電的。
通電發光 vs. 照光發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裡有你要的答案
https://read01.com/azRLNEj.html#.Y5bkbn1BxUQ

漲知識了,居然有這種黑科技!

网友C:
1. 它不是MD5000  是   MOD-5000
MOD-5000 整合型遙控器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135-1-1.html

2. 故障問題請參考2# 連結

3.這裡所謂的學習型  其實是與舊時代學習型的互對複製方式大相逕庭。
兩者截然不同,相去甚遠。

這種是在系統上啟用顯示資料通道/命令介面 (DDC/CI) 支援

訊號源頭端(第四台機上盒)  DDC/CI  將命令傳入 顯示器上
各家顯示器只要支援DDC/CI  協定的裡面的命令碼都是一致的
因為 DDC/CI 就是用來改善多支遙控器混亂問題,在數位顯示器市場已經很普及

硬體線路就是 HDMI/DB 線組裡有幾根線是專屬於 DDC ,

遙控器 其實只對第四台機上盒 單方傳達命令,再由第四台機上盒  經過HDMI 傳送DDC/CI  協定命令

哪個好人沒事幹的,可以驗證一下 HDMI/DB 線組拔線,看看顯示器還聽話否

网友:
還真不知道有這問題,電池漏夜損毀線路的也不想修理了!?直接買替代品省事,歸根究底自己也不會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裡有你要的答案
https://read01.com/azRLNEj.html#.Y5bkbn1BxUQ

沒錯, 學習的方式和文中講的一模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 可以逆向發電的。
通電發光 vs. 照光發電

這個我有聽說, 但沒試過, YOUTUBE 有人展示, 我今天又去找出來
我拿了一個透明的 IR LED 用手電筒進照, 真的可以
但我不確定, 能不能接受紅外線訊號, 並讀取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它不是MD5000  是   MOD-5000
MOD-5000 整合型遙控器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135-1-1.html

抱歉, 是 MOD-5000 無誤, 是我一時沒有注意, 標題和內容不能改了
感謝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 可以逆向發電的。
通電發光 vs. 照光發電

看完技術手冊, 是可以如你說的, IR 接受後, 轉成訊號, 資料如下:

google 翻譯:
5.13。 紅外線傳輸/接收模組
RXTX 是 GPM6P1009A 的類比模組,可驅動 IR LED
透過TX,可以將IR LED感應電流轉換為數位訊號。
RX_SEN 暫存器可以控制該區塊。 使用者可以調節 PWM
透過設定 PWMDRV[0] 的值來確定輸出驅動能力,以及
透過 SENSE [1:0] 調整 Rx 模組的靈敏度。 同時,由
將 TACAPS 的值設為“1”,即可輸入擷取訊號
來自PB3引腳。
TMAPWM訊號(如圖5-47所示)控制LED驅動器
MOS。 當處於 PWM 模式時,定時器 A 可以產生 PWM 訊號,
且 PWM 佔空比、頻率、開/關切換均可精確
由定時器A控制。
由定時器A和定時器B產生。
定時器指令。 RX 模組將感應電流轉換為數位訊號
訊號RXOUT,並且RXOUT被送到定時器A塊,可以得到
捕獲模式下的載波頻率。

原文:
5.13. IR Transfer/Receiver Module
RXTX is an analog block of GPM6P1009A which can drive IR LED
by TX, and can translate the IR LED sense current to digital signal.
RX_SEN register can control this block. User can adjust PWM
output driving capability by setting value of PWMDRV [0], and
adjust the sensitivity of Rx block by SENSE [1:0]. Meanwhile, by
setting the value of TACAPS to ‘1’, capture signal can be input
from PB3 pin.
TMAPWM signal (as showed in Figure 5-47) controls LED driver
MOS. When in PWM mode, Timer A can generate PWM signal,
and the PWM duty, frequency, on/off switch can be accuracy
controlled by Timer A. The Envelope PWM signal can be
generated by Timer A and Timer B. And it has been illustrated in
timer instruction. RX block translates sense current to digital
signal RXOUT, and RXOUT is sent to Timer A block, which can get
the carrier frequency in capture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它不是MD5000  是   MOD-5000
MOD-5000 整合型遙控器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135-1-1.html

2. 故障問題請參考2# 連結  的連結沒有, 能否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