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50T 有影無聲

楼主(2024-04-18):
之前有安裝一鍵選擇安裝工具,
在沒有ˋ注意下,
系統設定-備份與重設-恢復原廠設定
後來就出現有影無聲的狀況

有大大可以指點一下!該如何處理嗎?

補充內容 (2024-4-20 12:26 PM):
天啊我搞錯了~我的電視型號是 JVC50F
有大大可以分享韌體程序給我嗎?

网友A:
保固內就找廠商報修吧!
內建有系統的電視,只有原廠商能解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固內就找廠商報修吧!
內建有系統的電視,只有原廠商能解決

JVC 50T這機型停產已經許多年了 賣出的也早已過了保固期  何況此機型面板易壞 相信淘汰回收的也很多了 供參考

网友C:
有影無聲,至少還能拿來當螢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固內就找廠商報修吧!
內建有系統的電視,只有原廠商能解決

已經過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VC 50T這機型停產已經許多年了 賣出的也早已過了保固期  何況此機型面板易壞 相信淘汰回收的也很多了 供 ...

目前GOOGLE好像要刷韌體~有空ˋ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影無聲,至少還能拿來當螢幕用。

你說的也是可以啦~只是沒有聲音就覺得不對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也是可以啦~只是沒有聲音就覺得不對勁

我電腦的音效未曾從螢幕輸出,螢幕喇叭聲音只能說是慘不忍睹來形容,我的音效都是從創鉅的5.1音效卡外接5.1聲道的喇叭來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