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窮人家的自動鋰電池容量檢測器

楼主(2024-04-19):
跟各位會員聊過好幾次關於鋰電池的問題,我本身對鋰電池的知識來源幾乎都是來自幾位在電池生產廠跟代工廠工作的朋友閒聊得知,再加上因為自己偶爾有用到鋰電池,自己會有一些實作經驗,在朋友的代工廠我看到電池專用的大型分容櫃,我對它是非常有興趣,不過那個太大了,我看一次最少也能分容上千個,體積就佔了一間大約30坪的房間,淘寶網有在賣比較少通道的(應該最少是8通道),因為都要接電腦及使用專用的分容軟體,不是我這種小玩家能負擔,結果在兩個月前讓我看到一個便宜貨,立馬就請朋友買一個回來。

這是一塊8通道的鋰電池檢測器,它只能測三元鋰電池,上面的電池座是18650 專用,其它規格不適合,就算是18650 的磷酸鐵鋰電池也不能使用。
咦!磷酸鐵鋰電池有出18650 規格?有!我以前看在朋友那裡看過,不過磷酸鐵鋰電池密度低,我比較不會去注意小容量的電池。
那如果是聚合物鋰電池或其它規格的三元鋰電池呢?可以!每個電池座上面都有個藍色接線插座,只是你得自個兒做個導線夾子連接插座使用,當然,使用時兩種只能選擇其一,不能同時使用。

這台供電需要5V 10A,我看那個5.5/2.1mm插座不太靠譜,電路板上有提供接點,我直接用16AWG 矽膠線焊兩條線出來。

實際工作最大約9A。

實際操作很簡單,大家先看一看,我中午還沒吃飯,等一下朋友要找我吃飯,回家再繼續。

它有什麼功能我都沒啥興趣,就因為它的小螢幕能有充放電曲線而買它,雖然它不能接電腦...........。

楼主:
這台8通道的鋰電池檢測器除了只能測試三元鋰電池的缺點之外,其實有不少地方可改進,例如它的充電電壓只能設定從3.7V至4.2V,也就是最高只到4.2V,但是很多鋰電池是能到4.3V或4.35V,這意味測試數值會少算了一些。
再來是它再次充電最低只能從3V開始,其實很多鋰電池是在2.7V,這也意味測試數值又少算了一些。
綜合以上,它測得的總容量一定會比規格書標示較低一些。

它的充電電流跟放電電流都是固定1A,所以你若想參考生產電池廠的規格書來測試是沒辦法的。
若它設計能提高充電電流,那就意味外接的電源供應器輸出電流要更大,若它提高放電電流,那表示放電電阻的功率要更大,雖然有兩個小風扇,但是8通道的熱量的問題也要再考慮。
所以我才說它是窮人家的鋰電池容量檢測儀。

一般我們都是用它的自動測試,也就是啟動之後它會先把電池充滿電到4.2V,然後靜置1分鐘給電池冷卻(這個時間是可調整的),接著自動開始放電到3V(這是可設定的最低值了),又靜置1分鐘(同上),最後把電池充滿電到4.2V後結束。

這台電池容量檢測儀的停止充電電流最低可設定在100mA,也就是充電電流低於100mA就表示已完成,其實我看鋰電池的規格書並沒有這麼高,這也又少算了一些mAh 容量。

讓電池跑完一次測試的時間非常久(看電池容量而定),如果你要測試的電池很多,那可以一邊在使用容量檢測器時,一邊用充電器把電池充滿電等候,也就是省去第一次充滿電的時間,如果你還想早一些完成,那在檢測器放電結束,開始第二次充電後,記下放電mAh數值,停止該通道的充電,拿出該通道電池,並放入新的待測電池,重新啟動該通道,最後把拿下的電池換到充電器充電。

如果是用我的電子負載做,那就只能一個一個來了,會測到天荒地老,不過電子負載也不是一無是處,分好容之後的電池就是組裝,組裝後拿來電子負載測試就很合適了。

說到放電的問題,電力是很貴的,就這麼變成廢熱也是很浪費,我是自個兒玩玩就算了,朋友的工廠做老化測試的電力是對電池櫃充電,電池櫃的電力再移做它用,算是最省的方法了。

※這台有個激活模式可玩,不過我認為電池不行就是不行了,再怎麼激活也沒啥卵用。

网友A:
小弟不才沒聽過沒啥卵用!
只聽過橡皮沒啥鳥用
因為不環保

网友B:
潛在買家看過99%的文字後, 好像發現不到窮人等級的價碼
分享一下窮人版的純粹雞活工具TP4056, 不到10元

TP4056

TP4056

网友C:
容量測試

容量測試

比價格,這個容量測試比較價廉~~
雖然沒有自動充放電!!
不過那個曲線圖蠻香的,若可以接電腦(下載圖面)會更香~~

网友D:
老大這玩具我上個月淘寶買了一款2座的~就一個缺點
天殺的電池座~哪個天才發明的=.=..
正想找電池座給它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才沒聽過沒啥卵用!
只聽過橡皮沒啥鳥用
因為不環保

沒啥鳥用跟沒啥卵用都有人說,不過沒啥小路用應該是最常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潛在買家看過99%的文字後, 好像發現不到窮人等級的價碼
分享一下窮人版的純粹雞活工具TP4056, 不到10元

我是因為了它有充放電圖形曲線才買它的,這個功能對我來說是判定電池品質很重要的指標。
TP4056只能充電,其它就沒有了,若無其它要求,用TP4056 也是不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價格,這個容量測試比較價廉~~
雖然沒有自動充放電!!
不過那個曲線圖蠻香的,若可以接電腦(下載圖面)會更 ...

是的,一樓下方就有提到我是因為它有充放電曲線而買它的,儘管它不能接電腦,跟其它被限制的綁手綁腳功能,我覺得這個價格還是很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這玩具我上個月淘寶買了一款2座的~就一個缺點
天殺的電池座~哪個天才發明的=.=..
正想找電池座給它換掉 ...

電池座如果是四線的還有解,如果是兩線的就只能將就了。
話說我那台兩光牌電池內阻測試儀的四線座也用了一段時間了,不惜重金買了兩個號稱專業款的兩光牌四線電池座備用。

有一台比較高檔的電池內阻儀被主人拿走了,如果是那台我就不會買上面號稱專業款的四線池座了,至少至少也要買這種的︰

楼主:
熊熊想到我還有這一台︰

這台沒有充放電曲線,找個電池來測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熊熊想到我還有這一台︰

感覺如果營業用,才需要高檔檢測,自用玩玩就不必太講究,能簡易的測內阻,就可以了,用經驗就可以分辨出大概,再加上測容量算專業了,有曲線圖算研究室等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池座如果是四線的還有解,如果是兩線的就只能將就了。
話說我那台兩光牌電池內阻測試儀的四線座也用了 ...

我有4線黑色的電池座,還有一種壓克力做的座,都不好用,要移動時都卡卡的。
本來想買它家的2座/4座測試儀,後來覺得也不太夠,就忍下來,居然出了8座的,但是只能是18650,為甚麼不不217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4線黑色的電池座,還有一種壓克力做的座,都不好用,要移動時都卡卡的。
本來想買它家的2座/4座測試 ...

這種18650 專用座除了便宜之外,因為它是兩線的,兩線的要測內阻必須夾的很緊,不然誤差很大。
用四線的除了主板上要有電橋電路外,電池座的成本也大量提高,要適合測量各種電池就要像10樓那種電池座,我那種兩光牌的買8個就要接近300元人民幣了。
我是覺得如果要測21700,最省的方法就是買21700 專用電池座,焊兩條導線接在藍色插座上克難一下。

网友F:
如果電池盒(座)能換鍍金品種的其接觸電阻都還不錯,而四線式的測試座也有缺點就是太緊了沒辦法方便拿取與置入電池。

有找過市面上的電池盒都沒有插針(件)式是鍍金接點,有鍍金彈片的都是貼片型的,如下

需要自己改裝電池盒,除了改裝焊點形狀外還要加強電池盒本體與 PCB 的機械連結,市面上的測試器都用插針式的電池盒就是圖方便,就只靠那兩個焊點在固定電池盒,長久使用下來就會錫裂而導致阻抗上升甚至失效。

网友G:
要方便取出.置入,又要夾得緊才準確,很難兼顧,多年前為了要組裝電動自行車的鋰電池(18650),用不多.沒找到合用的,就土炮做個測試座,接點用鉻鋯銅棒(土炮點焊機剩下的),用到現在,感覺還不錯用。

銅針可伸縮或取出,方便收納,21700也可,單純測內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方便取出.置入,又要夾得緊才準確,很難兼顧,多年前為了要組裝電動自行車的鋰電池(18650),用不多.沒找 ...

人才呀人才呀

网友:
其實這只是把自己會的經驗,組合起來,記得小時候看別人的玩具,又沒錢可買,想玩就自己做,一次把吃飯的竹筷拿來玩,被打得半死,為了刻陀螺,左手食指上的疤痕現今猶在,印象深刻,遇到好玩的,好奇心使然,難怪注定操勞,也只能高興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電池盒(座)能換鍍金品種的其接觸電阻都還不錯,而四線式的測試座也有缺點就是太緊了沒辦法方便拿取與 ...

如果duke83 指的四線式測試座是10樓那種,那它是很好拆換電池喔!反而是兩線的難拆換,這種四線的測試座正極外環是固定的,中間頂針是伸縮的,而負極是外環跟頂針都可以伸縮,例如要測試18650電池,先將測試座負極隔板固定在底板標示18650處,手拿電池往負極隔板方向稍微施力就能把電池裝上,要拆下也是把電池往負極隔板方向稍微施力就能把電池拿下。
兩節電池座基本上測內阻就是單純參考用。

另外就是你提到DIP式電池盒用久的問題,其實這種DIP式的電池盒每一節都有預開兩個孔,原本設計是用兩顆3mm的螺絲鎖在電路板上,只是這要多鎖螺絲增加成本,所以工廠省略了,使用者有疑慮就自行補上加強。

反而是SMD式的因為底部中空無法鎖螺絲,只能靠彈片焊接固定。

鍍成金色其實就是鈍化處理,處理後還要做封閉處理,會做鈍化處理一般是為了抗鹽霧測試,用在這裡可能只有增加賣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4線黑色的電池座,還有一種壓克力做的座,都不好用,要移動時都卡卡的。
本來想買它家的2座/4座測試 ...

這台容量測試儀有附一支塑膠鏟子,有了這支鏟子要"挖"起電池的確很方便,而且不會傷電池包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方便取出.置入,又要夾得緊才準確,很難兼顧,多年前為了要組裝電動自行車的鋰電池(18650),用不多.沒找 ...

的確不簡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duke83 指的四線式測試座是10樓那種,那它是很好拆換電池喔!反而是兩線的難拆換,這種四線的測試座 ...

先不去管這個鍍金電池座是真金還是鈍化處理的化學金,還是來實測電池彈片的接觸阻抗比較實在。

1. 手邊剛好沒有鍍鎳的單座插件電池座拿三連的來測都是相同的電池彈片,直流阻抗 12.7 毫歐。

2. 鍍金貼片電池座的電池彈片,直流阻抗 4.0 毫歐。

3. 鍍鎳插件電池座的電池彈片,1KHz 交流阻抗 11.7 毫歐。

4. 鍍金貼片電池座的電池彈片,1KHz 交流阻抗 3.9 毫歐。

結論:
一、兩次測試所用的儀器與測試導線都不相同,但交直流接觸阻抗數值都差不多,這個結果應可被接受。
二、實際使用電池座會有兩個接點所以接觸阻抗可以看成測試值要乘以兩倍。
三、以鍍鎳插件電池座來看其接觸阻抗都快大於 18650 電池的實際內阻,而鍍金貼片電池座還算堪用。
四、可能的話還是要使用四線式的專用測試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才沒聽過沒啥卵用!
只聽過橡皮沒啥鳥用
因為不環保

嘿嘿 ,这味儿俺这边熟。

网友H:
俺的电池使用量不多,平时就用N年前买的EBC-A10一一测试,容量、内阻,做个大概参考。
最近又把一组笔电的电芯给换了,效果不错。
新电池基本是一致性的,旧电池就得好好配对的。
当然,像老大这样的“用电大户”,配备个规模大点的分容利器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不去管這個鍍金電池座是真金還是鈍化處理的化學金,還是來實測電池彈片的接觸阻抗比較實在。

1. 手邊 ...

想一想我手上沒有你這種SMD 的電池座,就說可能只有增加賣相也屬太武斷。
我手上倒是有DIP 這種號稱不銹鋼的,這種電池座的彈片也有鍍鎳,不過我要使用時一律把引腳電鍍層刮掉再焊接。

▼磁鐵可吸住接觸片。

這種號稱不銹鋼的接觸片可以吸的住磁鐵,照理說不銹鋼應該是不帶磁的,有磁性一般都是因為加工造成,不過因為鎳可吸磁,到底這個號稱不銹鋼接觸片的電池座是不是不銹鋼不得而知,不過我用了很久到目前為止是還未生銹。

duke83 手上有儀表直測當然是最準的,我只是不知道你這種SMD 的電池座材料是什麼?如果含銅的成分,那導電性肯定比號稱不銹鋼的好太多了。

10樓那種四線的夾具不管外環或頂針都是銅的,完全不吸磁,而且拆換方便,單手就能輕鬆更換,如果是要測試多個還是得要這種。

▼正極的外環跟中間頂針,外環是固定的,中間的頂針是活動的。

▼負極的外環跟中間頂針,外環跟中間的頂針都是活動的。

▼裝入電池時先從電池負極壓到底。

▼這時正極可騰出約1公分的空間。

▼鬆開電池4線就自動頂住。

拆下電池也是從負極一壓騰出正極空間即可將電池拿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俺的电池使用量不多,平时就用N年前买的EBC-A10一一测试,容量、内阻,做个大概参考。
最近又把一组笔电的 ...

我以前也有台EBC-A10H,不過跟會員換酷幣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371-1-1.html

你太看的起我了,我根本不是啥用電大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一想我手上沒有你這種SMD 的電池座,就說可能只有增加賣相也屬太武斷。
我手上倒是有DIP 這種號稱不銹 ...

這種四線的電池座我也有但跟你不同是透明壓克力板材質,也只有要測電池內阻值時才會拿出來用,因為我真的覺得不好用在拿取或置入電池之時,你的操作方式必須是正確的否則容易損壞到接點。

首先必須要兩手同時操作除非是將此種電池插座固定在桌上或大鐵板上,才能以單手來克服其強大的彈力。
再來是不能像傳統電池座用偷懶的方式“滑“著進出。
曾經想過要用電機驅動的機構來設計自己的測試座,各種長短電池都能自動且快速的夾緊與放鬆,但想歸想一年用不了幾次也就沒去畫圖做設計。

普通的充放電與測試容量用普通的彈片電池座即可,只要彈片的接觸電阻不要太高就不會影響到數據太多。
以前就有發現這種鍍金電池座接觸電阻較低於是開始大量採用這種鍍金電池座不管是哪種電池型號,其賣價不會比傳統鍍鎳電池座貴上多少,所以根本不會指望他的用料能有多好,也沒去研究其用料與材質只要接觸電阻夠低就可以。
磷青銅與 18K 金是最理想的組合但根本就沒人賣這種的電池座,只有自己造比較快。

建議你也去買一些這種鍍金電池盒來用,塑膠本體因為還是新模具關係所以還算很漂亮,彈片的彈性也不錯長時間也不會疲乏基於其厚度也有不會太偷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四線的電池座我也有但跟你不同是透明壓克力板材質,也只有要測電池內阻值時才會拿出來用,因為我真的 ...

至於你說的壓克力板我印象中沒有看過也沒有用過就不評論了。

如果要測電池內阻我這種兩光牌的都要用手寫記錄,除非是只測量幾個,我都是把電池座用木工夾固定在桌旁,如果一手拿電池座一手裝拆電池,不用多久電池座連接到內阻表的線就斷了,我個人認為這種四線的電池座使用起來遠比兩線輕鬆,這種兩線式的電池座有1串、2串、3串跟4串,如果是3串或4串的電池座要拿兩旁的電池比較容易,要拿中間的電池沒有借助工具就比較困難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至於你說的壓克力板我印象中沒有看過也沒有用過就不評論了。

如果要測電池內阻我這種兩光牌的都要用手寫 ...

測電池內阻我有用這種 RMB 15 元的,不能調電池長短且要自己組合,組合好要上膠水否則用幾次就散架了。

最常用的還是這種自製的同軸探頭測試棒,跟一般三用電表測棒用法一樣但要多出一點力量來壓緊。

未封裝前的內部,內有銅片隔離人手與周遭的電磁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測電池內阻我有用這種 RMB 15 元的,不能調電池長短且要自己組合,組合好要上膠水否則用幾次就散架了。

看到所謂4線壓克力電池座的真身後才發現比我的4線電路板電池座更兩光的。
我是沒有竹筒,不然把康品穎16樓的竹筒電池座改成4線的跟他分庭抗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所謂4線壓克力電池座的真身後才發現比我的4線電路板電池座更兩光的。
我是沒有竹筒,不然把康品穎16 ...

老大的工程很大,我帶你去山上砍,要多少就有多少,而且這十天以內去,還有桂竹筍可A。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的供稱很大,我帶你去山上砍,要多少就有多少,而且這十天以內去,還有桂竹筍可A。 ...

1. 請問什麼是供稱?
2. 我現在又多了個地方可以A桂竹荀。

网友:
引用 楼主:
1. 請問什麼是供稱?
2. 我現在又多了個地方可以A桂竹荀。

不好意思打錯了,"工程"已更正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到所謂4線壓克力電池座的真身後才發現比我的4線電路板電池座更兩光的。
我是沒有竹筒,不然把康品穎16 ...

我的壓克力四線電池座雖然很簡陋但是我相信會比你的 PCB 版本來的耐用,你的 PCB 版本是用軟錫焊接拼成的我看來也很容易散架。
相同處是接觸測試點都是一樣的使用上是不用懷疑的。

看過康大的竹筒版倒是讓我想到可以來做個針筒版來用,這個版本可以解決各種長度都能使用因為針筒能收縮,也因為能收縮變得上電池的方式也能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壓克力四線電池座雖然很簡陋但是我相信會比你的 PCB 版本來的耐用,你的 PCB 版本是用軟錫焊接拼成的 ...

我都說我的是兩光牌了,你的壓克力會不會比我的電路板耐用我不知道,但是我這電路板牌電池座只要底部手擰螺絲調一下就能測AA、AAA、18650、21700的電池,就方便性來說是完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四線的電池座我也有但跟你不同是透明壓克力板材質,也只有要測電池內阻值時才會拿出來用,因為我真的 ...

想請問你這種鍍金色的電池盒磁鐵吸的住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你這種鍍金色的電池盒磁鐵吸的住嗎?

不同規格從不同賣家多次買進的電池盒有的吸有的不吸,沒有一定的規律或機率。

傳統沒有鍍金電池盒的都會吸,有些還特別強。
14500 鍍金電池盒都會吸,但吸力較弱一點。
18650 鍍金電池盒都不吸。
26650 鍍金電池盒都不吸。
21700 沒買到鍍金品種(沒人做)當然也會吸。

在意這點的人還是先少量買進測試過樣品後再作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規格從不同賣家多次買進的電池盒有的吸有的不吸,沒有一定的規律或機率。

傳統沒有鍍金電池盒的都會 ...

那我明天直接問賣家確定一下。

网友(2024-05-28):
請問在顥示器顯示的累積容量是什麼意思?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