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微星 N730 2GD3V3 (MS-V809)無記憶體電壓求助?

楼主(2024-04-19):
拿到 測量 沒記憶體 電壓(對地沒短路)! GPU 有電壓!
突然有一次電壓出現!可以開有畫面 但是破圖!之後測量 都沒有記憶體電壓!
求 線路圖 或是點位圖!
記憶體 相連的的輸出 連到UP1530V 圖3

MS-V809
記憶體 IC
突然出現電壓 的時候破圖

楼主:
發現! 記憶體電壓! 如果 散熱器裝上 就沒有供電!拆下 電壓就恢復!
散熱器 有做好絕緣!IC 都貼膠帶了 還是這樣情形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發現! 記憶體電壓! 如果 散熱器裝上 就沒有供電!拆下 電壓就恢復!
散熱器 有做好絕緣!IC 都貼膠帶了 還是這 ...

我會查看看顯存供電IC的供電條件是否滿足?

VCC、EN、FB周遭的零件是否有失效、腐蝕可能?!

网友B:
剛去迅維搜了一下up1503V,這顆本身故障滿多的,換掉看看

APW8720、up6101bu8、RT8120A 可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去迅維搜了一下up1503V,這顆本身故障滿多的,換掉看看

APW8720、up6101bu8、RT8120A 可以 ...

好 我買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查看看顯存供電IC的供電條件是否滿足?

VCC、EN、FB周遭的零件是否有失效、腐蝕可能?! ...

因為 很奇怪的 顯存 供電!只要不裝散熱片 他就出現!
裝了就 沒電壓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 很奇怪的 顯存 供電!只要不裝散熱片 他就出現!
裝了就 沒電壓 XD!

這種時有時無的最麻煩...要花時間去熱機、負載測試,才能複現出問題。

對岸up主有用預熱台模擬作老化測試。

也有可能是控制EN的BJT、MOSFET 702快要漏電失效造成。

--------------------------------------------------------------------------------------------------------

這只是我遇到的經驗,僅供參考。

之前完修的MSI 1660也是屬於這種狀態,我也是持續的做負載測試才將故障固定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