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NH-14WM鎳氫電池 1.2V1350mAh久放後的充電建議

楼主(2024-04-22):
SONY NH-14WM鎳氫電池 1.2V 1350mAh

放很久沒充電,自放電到 剩下 0.2V

對於 過放的充電

我看是有2派

一是

用0.1C 的電流去慢慢充

也就是 1350 mA 的0.1C的電流是,135mA,0.135A

另一是

先用 高電壓6V~12V 對於電池的低電壓0.2V而導致的 大電流,去正負極 點充個數次,衝充,讓它暫時回到 充電器可檢測通過充電的電壓

還是說 也是需要用這方式來 衝充來 活化喚醒電池?

活化喚醒電池?這有確切的說法嗎?

慢充不能嗎?電池裡的化學變化是慢慢來比較好吧?

大家有什麼看法 和建議嗎?

1.慢充 0.1C ?

2.先衝充再放充電器充?

------------------------------
鎳氫電池

查是說 最低電壓是 0.8~0.9V

滿電截止電壓是 1.4V

我是想說 用之前改好的 可調壓限流的電供

先用 1.2V 的限流0.05A (50mA)去慢充,不知道能不能也可以活化這顆久放的電池?

网友:
我個人認為是從小電流充,反復充放幾次試試。

网友A:
一些功能比較強的充電器是用反覆充電、放電來恢復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功能比較強的充電器是用反覆充電、放電來恢復電池。

有什麼牌子有這功能嗎?

Nitecore這牌子 有測 內阻嗎?

https://www.liteled.com.tw/litel ... tail&br_uid=570

我看這網頁介紹,好像全型號 都有可測內阻?

這牌子的話,目前是看到 UMS2這型號

不過

我有另一個牌子XTAR的VC2,這牌子的體驗也不錯,但不能用鎳氫電池,也沒測內阻

目前也是看到 VC2S這型號,有測 內阻

我現在也在順便找出了一些 3號、4號 鎳氫電池在試

每顆都用了小電流 20~50mA充好幾個小時,有的用 改的電供去充,有些需要 拉到1.5V 才有20mA左右的電流充得進去

然後,都充到 1.41 V左右

有些顆 可以用在隨身聽 有馬達的,可以動

有些過不了隨身聽 馬達的,但電壓沒看到有掉

卻可以用在 沒馬達的東西上,像是 吃3V電池4號2顆的外接喇叭上

現在外接喇叭在放歌,也放好久了.....

這種的 害我要丟也不是......

有一顆3號的,充到1.41V 一用在馬達的隨身聽上,就掉到 0.7V,這就可以認為 這顆沒用了,壞了吧

電池的內阻高低之別,馬達能不能動,試的麻煩,害我想買個有測內阻的充電器

有沒有方法可以自製簡單的放電 ? LED 發光二極體 電壓也不夠低,也要2V

電池只有1.2V,要放電到 1V,0.9V,0.8V

還是只要隨便串一顆算好的電阻就可以放電了?

1.2V / 0.02A(20mA放電電流) = 串60 Ω

1V /  0.02A = 50 Ω

0.8V / 0.02A = 40 Ω

我好像有 100 Ω的可變電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麼牌子有這功能嗎?

Nitecore這牌子 有測 內阻嗎?

La Crosse BC-700  可以找一下手冊,我看他手冊寫他修復的方法是充放電2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 Crosse BC-700  可以找一下手冊,我看他手冊寫他修復的方法是充放電20次

感謝

但這台只能用 鎳氫電池 的充放電,我是想說,要買的話,也要有能用18650之類的電池

--------------

只要隨便串一顆算好的電阻就可以放電了?

1.2V / 0.02A(20mA放電電流) = 串60 Ω

1V /  0.02A = 50 Ω

0.8V / 0.02A = 40 Ω

我好像有 100 Ω的可變電阻

我有爬到 一些在玩 電動直升機的文章,他們會自製 電池放電的,但是用 水泥電阻,高瓦數的

本來腦子裡的設想是用 一般的碳膜電阻,一時沒想到 水泥電阻

但1.2V 的 0.02A 電流,瓦數是 0.024W,若是充滿到 1.4V、1.5V 在60Ω放0.023A、0.025A,瓦數是0.0325W、0.0375W

是不是用 碳膜電阻也行,0.02A發熱量會很大嗎?

一般常見的 碳膜電阻,瓦數好像是 1/4瓦的,0.25W,應該是夠吧?還是我數值有記錯?

水泥電阻 記得好像裡面也是 碳膜電阻,只是外面的水泥用來幫助散熱的

网友:
鎳氫電池放到0.2V早已產生不可逆的損壞,即使勉強救回來,性能也不如原本的狀態了

网友:
好懷念的口香糖電池,當年SONY隨身聽超愛用